胆机电源变压器短路故障

楼主(2018-05-04):
自己装了一台胆机,变压器高压线圈短路两次了,250v高压用的0.19的漆包线,96的矽钢片,叠厚50mm。是不是线太细了?求教?胆机是6n2推6n5p的

网友:
原先用0.19线径,现在改用0.41线径窗口还能绕得下,这变压器设计的还真是够随意的。

网友:
      绕变压器不知计算电流、线经,还真是会玩。

网友:
线细和短路没有必然关系吧?线细应该发热,不是短路。

网友:
0.19的线也就跑80毫安的电流,做一个声道的还将就,做两个声道的严重超载,发热、高温、绝缘老化、短路正常。

楼主:
重新绕了两次都是短路故障,变压器嗡嗡响。这不今天第三次刚绕完,换的0.41的线,在试听中

楼主:
就是一个声道的,单声道引起的短路,在查找故障,可能就是线细的事

网友:
变压器的铁芯、初次级的匝数、线径、绝缘都是要根据一定的公式计算、验算出来的,不知你这数据是怎么得来的。感觉上6N2推6N5不搭,不知你这电路是什么,对功率要求不高的6N2推6P1或6P14就很不错。

网友:
这种变压器次级高压绕组还追求全波整流千万不要双线并绕以求平衡。要是层间垫付绝缘纸排线绕法很耐用。

网友:
漆包线的匝间耐压与线径关系很大,漆包线越粗,漆皮越厚匝间耐压越高,漆包线越细漆皮越薄匝间耐压越低。
漆皮有薄厚之分,在型号的后边标注,比如QZ155-2,那个-2就是漆皮厚度,-2漆皮最常见,不加注明的话一般都是这种厚度,0.19的漆包线漆皮耐压约超过3000v,按说是没有问题的,短路问题一般不外乎漆包线弯折、打扭、划伤、过分拉伸、受潮等,只要稍加注意是可以避免的

网友:
很难短路,可能是你前时线用小了。严格按公式设计所需电流绕各种变压器最好。

网友:
垫绝缘纸,排绕,层层刷漆,漆包线有点破损也问题不大。

网友A:
0.19的漆包线最大承载电流85mA。6n5p单通道也勉为其难。

网友:
32Ⅹ50的铁芯,6N1推6p3p双声道,我用0.5

网友B:
短路之前,发热没有啊?如果发热就会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路之前,发热没有啊?如果发热就会短路。

嗯,发热了,但是不是特别烫手。现在换了0.41的线,听了三个多小时,变压器也烫,目前没出现故障,应该就是线径用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9的漆包线最大承载电流85mA。6n5p单通道也勉为其难。

嗯,现在换0.41的线径了,试机三小时没出现故障,应该是线径细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严重怀疑楼主的变压器灯丝绕组容量不够,或者每伏匝数过少造成变压器发热,高温连带引起高压绕组过热短路。

灯丝用的1.2的漆包线,应该没问题

网友:
每伏匝数?也是需要考虑的。

网友:
电源变压器短路一般烫手很快,次级电压变低。但也不能排除绕的线径小。

网友:
铁芯也小了

网友:
楼主变压器的数据是自己计算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