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看看这个测试电路到底对不对?

楼主(2018-05-04):
他的连动地方怎么接线啊!我看不明白!怎么看着电池负极那边始终不通啊!或者那其中两个联动的小圈有个小头是不是要接到哪里?百度无果!

网友A:
原图没画完,这样接原理上就通了。

网友B:
把S2b或S1a的定触点左右换一下接线桩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图没画完,这样接原理上就通了。

原来是这样啊!真让人泪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S2b或S1a的定触点左右换一下接线桩就行!

是不是换了以后仍然有两悬空的?今天琢磨很长时间了!

网友C:
这是一个简易的三极管测试电路,那几个开关就是用来调换电源极性,你自己琢磨一下就可以搞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简单了,好象还真是这样啊!只是图中的s2b定触片是不是不能按画的那样连接啊?是不是也要改到靠近电池的那个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简易的三极管测试电路,那几个开关就是用来调换电源极性,你自己琢磨一下就可以搞出来。

我也看出点儿门道了,只是不知道怎么改!今天就试试!

网友:
分别画出NPN和PNP管测led的电路图,再对照你这个测试电路就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