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做经典!小尚弟电源0-35V 0-5A 可调恒压恒流。

楼主(2018-05-04):
重做经典!小尚弟电源 可调恒压恒流0-35V 0-5A。
   曾经很流行的一款电源,小尚弟老师的经典电源 可调恒压恒流0-35V 0-5A。
           时隔数年再次做,呵呵,这次是双面板子。
             再此首先感谢小尚弟老师的帮助和支持!
      1. 费时加吃力画出的双面全直插PCB:10*10CM

      2.  翻箱倒柜,再加拆机和购买,好不容易才把元件凑齐:
           排线也是买的现成的,用来接外部元件。

      3.用了一下午才焊接好的电源主控制板:可以0-30V
      (我只有一个双12V的变压器,比图纸设计少一个绕组)

       4.  连接和装好除机壳外的全部外围配件,下一步就可以调试了:

      5. 远离板子,提心吊胆的通电,虽然自认为很仔细,
       470uF的一个电解还是爆了一个(极性焊反了),
     调整更换后,试了一下,0-30V可调 ,基本正常使用!呵呵,成功了,
      各项指标测试数据待续。。。。。。。

      6. 附上  小尚弟老师原来的原版图片:

      7.相信这个电源很多坛友都做过,还请大家交流指点一下啊,谢谢啊,

      8.附上老师的高清电路图和元件清单:
         PDF文件:

补充内容 (2020-4-26 18:21):
电压电位器接触不良或开路后,电源输出最高电压。谁有好的解决方案啊?

楼主(2020-04-23):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选的变压器只有一个,输入220V,输出有2组,SEC1:11.5—0—11.5V;SEC2:15V—0—15,不知道怎样 ...

  是,我的店里那个只变压器只能输出24V.参考这个:

楼主(2018-05-08):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空PCB板有多的吗?能否出一块?

您可以看我帖子底部的签名找到我,

楼主(2018-08-17):
引用 网友C:
想做一个,楼主PCB版哪里买的

是送厂家打样加工回来的。

网友D(2018-05-07):
有一块旧版的。
解决关机过冲问题的话性能还是很好的(换高耐压运放后再把负电源供电提高不知可不可行,据说加个二极管可以,没看到过),防止电位器抽头接触不良输出最高电压可以参考我前几天的帖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空PCB板有多的吗?能否出一块?

这里是技术区,您可以看我的签名找到我,

网友E:
电路图看的眼有点花~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图看的眼有点花~

已上传高清PDF文件!

网友B:
楼主的空PCB板有多的吗?能否出一块?

网友:
这个在隔壁坛也看见了   以前想买单pcb但是算上原件  就没买   现在这双面板  看着舒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块旧版的。
解决关机过冲问题的话性能还是很好的(换高耐压运放后再把负电源供电提高不知可不可行,据 ...

谢谢您的经验分享。

网友F:
负载开路或轻载时电源关机的时候电压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上冲,问过小尚弟,说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要减小主滤波电容的泄放电阻,减到2k。另一个原理图上的c1和c2要加大到2200uf。具体取值可以自己试验,目的就是要控制电路电容的电量保持时间大于主滤波电容的电量保持时间,以免控制电路失电导致主滤波电容的输出电压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负载开路或轻载时电源关机的时候电压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上冲,问过小尚弟,说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要减小主滤波 ...

谢谢您提供的详细 细致的解决方案。

网友:
这个我在多年前做过,很好用。至今还在用,记得当初是单面PCB.

网友G:
这个是多年前的电路,记得是和大华的电源相仿。是典型的成功电路。我当时做的时候也有关机上冲。除了“小尚弟”说的那2点。还有我把给TL431取样的交流双12V,提高到双15V,而且绕包时线略粗些(让负稳压二极管可靠击穿)这样就没有了关机上冲。电压和电流的4个可调电位器一定要用精密多圈的,这样就没有突跳。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多年前的电路,记得是和大华的电源相仿。是典型的成功电路。我当时做的时候也有关机上冲。除了“小尚 ...

好的,谢谢您的追加措施!

网友:
记得还有2块空板(单面PCB)当时多买的。天津的朋友到我这里自取,白送。外地的朋友就算了。不值一包烟钱,没必要跑邮局,叫快递。

网友:
多年前在我朋友那里看到过这个板子,是个很成熟的电路,有时间的话,我可能也会整个玩玩。

网友H:
到底有没有过冲呢,楼主,想买张PCB回来把我的那个电源的PCB换了。PCB都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到底有没有过冲呢,楼主,想买张PCB回来把我的那个电源的PCB换了。PCB都变形了。

保险起见,已经换25V2200*2   2.2K 2W  *2     50v2200uF*3  辅助电源用双15V

网友I:
拍了二个电源板和一个电子负载板,楼主应说一下1602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I:
拍了二个电源板和一个电子负载板,楼主应说一下1602表头。

1602表头还没有完善好。

网友:
哪天有空也试试

楼主:
适合喜欢线性电源的爱好者

楼主(2018-06-22):
有详细的元件清单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有详细的元件清单

看了看1楼给出的电路图,这图的大概原理是辅助电源通过R4给Q2提供驱动电流,U1A、U1B根据基准和反馈对驱动电流分流,从而实现稳压、限流。
控制的基本原理是运放对R4过来的电流分流:
开机时运放工作条件没建立时,R4过来的电流处于“失控”状态,调整管饱和导通,直接输出最高电压。
关机时若辅助电源电压下降比主电源快,运放将在主电源电压尚存的时候“罢工”,R4过来的电流又“失控”了,调整管饱和导通,主滤波电容上尚存的电荷直接给出去,电压上冲。

这个结构就决定了开关机出现过冲,只能改善很难完全避免,后期的所有手段都属于“补漏”性质,不能根治。
您可以尝试改改电路,取消R4,U1B的接法反过来,由U1B给推动管提供驱动电流,U1A分流实现恒流功能。这样就从根子上避免了开关机过冲,输出电压的建立取决于运放工作条件的建立,任何时候只要运放失效(比如辅助电源电压下降早于主电源),输出电压就归零。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了看1楼给出的电路图,这图的大概原理是辅助电源通过R4给Q2提供驱动电流,U1A、U1B根据基准和反馈 ...

谢谢高手详细的电路分析和改动指导!

楼主(2018-08-14):
根据坛友反应,使用效果还是比较稳定吧。

网友C:
想做一个,楼主PCB版哪里买的

网友K:
请问楼主有原理图么?能提供一下PCB板正反面图就更好了,开板后赠送几块给大家。

网友L:
我也是石家庄的,想购买一套

网友M:
淘宝品良电子有售.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楼主有原理图么?能提供一下PCB板正反面图就更好了,开板后赠送几块给大家。

原理图在一楼,PCB也做出来了,还需上某宝。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也是石家庄的,想购买一套

谢谢老乡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M:
淘宝品良电子有售.

他那个是单面版的,我这个是双面版的。

楼主:
单面版的板子可以自己腐刻

网友(2018-09-15):
我做以前做的另一款,现在抽空后重新做了一板。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5#pid19557055

楼主:
双面板焊盘稳定,不易脱落。元件也都是常用件。

网友N:
请问下我买了2块30v5a的线性板子,用的三极管只有120w,我想用2个并联,但是并联后一个管子特别烫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8-11-01):
做的不错,来个60v10a的更牛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问下我买了2块30v5a的线性板子,用的三极管只有120w,我想用2个并联,但是并联后一个管子特别烫是什么问 ...

抱歉,参考焊接图3055线错了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参考焊接图3055线错了一个

这样并联一个发烫,有的说接一个电阻,但是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2019-12-29):
比较好的线性电源,收藏了

网友O:
买了一套散件,还没开始做。功率管那儿要是也可以装接线端子就好了。
双面板的优点是焊盘不易脱落(有时候反复焊,单面板焊盘就掉了),但双面板也有缺点,那就是拆卸元件有些难。如果继电器能用带插座的,就更完美了。

楼主(2020-02-20):
引用 网友O:
买了一套散件,还没开始做。功率管那儿要是也可以装接线端子就好了。
双面板的优点是焊盘不易脱落(有时候 ...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2020-03-25):
收藏了,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比较好的线性电源,适合我这样喜欢线性电源的爱好者。

网友:
这个可以做两组,串联或并联吗,可以做正负电源吗

网友:
感谢分享,DIY也是一种乐趣!

网友P:
我想做一个5-12V   5A可调的,能指导下吗

网友Q:
这个和安泰信电源线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想做一个5-12V   5A可调的,能指导下吗

3AG1老师有现成的电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个和安泰信电源线路一样的

电路都基本类似。

网友:
引用 楼主:
3AG1老师有现成的电路啊:

值得研究学习

网友R:
很好,收藏了。电路图上的功率管是2N3055,但PDF文档中却说明:说明: ①、3DF20与2N3055管脚排列相同。这个地方用2N3055非常容易损坏,可能是2N3055耐压稍低的缘故。不知淘宝套件用是3DF20还是2N3055?

楼主:
引用 网友R:
很好,收藏了。电路图上的功率管是2N3055,但PDF文档中却说明:说明: ①、3DF20与2N3055管脚排列相同。这 ...

用的进口原装TIP3055 ,不存在你描述的国产3055的问题。

网友S:
我想做个电压高些的,比如48V5A,改动哪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想做个电压高些的,比如48V5A,改动哪元件?

这个电路设计不适合做超过35V的可调电源

网友A:
楼主,你选的变压器只有一个,输入220V,输出有2组,SEC1:11.5—0—11.5V;SEC2:15V—0—15,不知道怎样接?感觉达不到30V

网友A:
资料中说,主变压器也可以选用双抽头14—18V,我理解是3跟线,另外2根斗是14—1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资料中说,主变压器也可以选用双抽头14—18V,我理解是3跟线,另外2根斗是14—18V

双14--18是说14-0-14 或18-0-18
这种坏可调电源拆机的最合适:

楼主(2020-09-22):
把不太完善的改进了一下:

网友T:
楼主有成品板出不?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有成品板出不?

抱歉,没有。都是插件元件,自己焊接无误的话,一次就成功。

网友:
做得不错,顶一下

网友(2020-10-24):
明纬S-350-27调流调压0--95伏拆得别过很,顾及下明纬的情绪。

1、明纬S-350-27调流调压0--95伏拆得别过很。
2、矿井水深火热,大师们分析下为什么原来的辅助电压在80伏4安输出时到7812的电压还是在30伏不到,变压器输出都改桥接了。
3、拆拆就拆拆,别过了有不好吗?
4、电压都调高了输出端的电容及耐压不足的安规电容(矫正电容)也换掉。

补充内容 (2020-10-24 21:56):
怎么会在这里有文字???

网友U(2021-02-10):
这个电源不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U:
这个电源不错哦

确实稳定耐用。

网友V(2021-05-10):
多费力,这个发热厉害。直接买成品XL你4016模块板。顺便买两个精密线圈电位器,拆原机小电位器,引线接线圈电位器。顺便把XL4016拆出来装到散热片上面,引线到板。实测36v  7A直接短路半小时散热器不烫手(5CMX8CMX2.5CM)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V:
多费力,这个发热厉害。直接买成品XL你4016模块板。顺便买两个精密线圈电位器,拆原机小电位器,引线接线圈 ...

4016我也有,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4016我也有,呵呵:

您这个只能调压,带LM358支持可调电流。恒压恒流。更换成10k线绕精密电阻更爽!

网友:
我有个直流指针表 ,想改个交流电流表如何动比较好

网友W:
翻出以前买的配件正在组装,要绕变压器。以前用一块黑武士7.5A的板子,但在8V左右发生“打嗝”,查资料说是TL494特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W:
翻出以前买的配件正在组装,要绕变压器。以前用一块黑武士7.5A的板子,但在8V左右发生“打嗝”,查资料说是 ...

原电路的的小缺陷,基本都改好了。
现在是7812 7912辅助供电 电压电流 电位器3脚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