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汽车共振的事情

楼主(2018-05-04):
小弟年前收了个二手吉利英伦,天气冷的时候,1400-1600转时共振声音非常大,嗡嗡的,像是从后座底下发出了的动静。夏天暖和点的时候基本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找个修车店老板说是发动机脚垫问题。我让他给换,结果他脱了半年没给处理。今天去另一家店,那个修车的说可能是发动机积碳问题,清理了节气门和换了火花塞一样有这个问题。而我也看过排气筒貌似也没什么问题啊。哪位师傅能指点一下啊?

网友A:
换机脚垫吧

网友B:
油箱和油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机脚垫吧

第二家老板说不一定是脚垫的缘故,要是花了钱没解决问题,怕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箱和油管看看

油箱需要拆下来看看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箱需要拆下来看看嘛?

油管,前些时冬季我的车就是油管在响!

网友C:
首先要区分是车震还是发动机震,可停车试一下,如发动机在震可以看出来抖得厉害,不是换机脚垫可以解决的,可以看看同类型的车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要仔细的找找原因。

网友D:
两家都没说实话,我觉得应该是你排气管问题,看看吊耳或管卡,接头位置。

网友A:
如果年限比较久,机脚垫这次不换马上也要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家都没说实话,我觉得应该是你排气管问题,看看吊耳或管卡,接头位置。

排气管我看过,貌似没看出有啥问题。发动机停车怠速状态下不算太抖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区分是车震还是发动机震,可停车试一下,如发动机在震可以看出来抖得厉害,不是换机脚垫可以解决的, ...

怠速是车不算太振,就是特定转速会感觉后面共振厉害,一开始怀疑cng气罐问题,那次审气罐,拆下气罐,问题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年限比较久,机脚垫这次不换马上也要换了

可能吧,估计差不多到老化年限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怠速是车不算太振,就是特定转速会感觉后面共振厉害,一开始怀疑cng气罐问题,那次审气罐,拆下气罐,问 ...

车停下来时不挂挡,轰油门到共振的机器转的速度,看车还震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停下来时不挂挡,轰油门到共振的机器转的速度,看车还震不。

振啊。不知道是排气筒问题还是发动机脚垫问题,或者是气罐固定横梁问题啊?头疼。夏天还好点,冬天厉害。但是怠速车身基本看不到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