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整10寸音响,结果买的音响箱子是8寸,咋整

楼主(2018-05-04):
如图,根本放不下,还以为扩下孔就可以放下,小点的是6.5寸,直接漏下去,尴尬了

楼主:
弱弱的问一句这种音响箱子效果好不好,是再淘8寸喇叭还是怎么办

网友:
把孔补小些用六寸。直接在孔里用AB胶粘一圈木头挖休整好就行,一般情况其它地方烂了胶粘上的东西也掉不下来。还有一种办法是在音箱里面用螺丝固定一块挖好六寸动的木板或中密度板,将喇叭固定在那块板上,觉得外面难看就蒙一层纱布。

网友A:
你这种是ktv箱体吧,10寸的箱体好点的大几百上千的。

网友B:
不配套 效果好听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配套 效果好听吗

效果没问题,如果堵上导音孔弄成密闭音箱或叫气垫音箱,声音虽小却比较好听。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效果没问题,如果堵上导音孔弄成密闭音箱或叫气垫音箱,声音虽小却比较好听。

学习了   听说音箱里面学问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听说音箱里面学问很大

说到音箱,如果自己做箱体,这个那个的确挺麻烦不过一般是怕小不怕大,怕薄不怕厚。理想的音箱应该是一块无限大又非常厚的板子上面挖个孔装上喇叭,这样,喇叭后面的声音就不会绕到前面引起抵消。那样的音箱显然只能是传说。我想,把地上挖个大坑,坑币上粘上好的吸音材料,一块大水泥板挖个洞装喇叭盖在坑上并把周围埋上土,应该算比较好的音箱了。我小时候倒是把家中墙上挖洞装喇叭做过音箱,效果绝对能交代我这木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能用回8寸的箱,扩大缩小都不好搞,很容易报废,我可以50元卖一对8寸拆机给你,效果很好的

这八喇的确不贵,省了不少事

网友:
      10吋喇叭最低谐振频率可能接近20Hz(赫芝)了,箱体容积可能最少也需要50L(升)。可能的话你应该查一查这个低音喇叭的规格参数,主要是谐振频率与所需容积。原有的音箱肯定不能使用。
      我的看法应该充分利用这个低音喇叭,重新选一对音箱,要知道10吋喇叭发出来的低音该是多么好听啊。

网友:
KTV卡包厢的箱子,可惜了。
还不如弄个小落地,

网友:
我的是10寸三分频有空发来你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是ktv箱体吧,10寸的箱体好点的大几百上千的。

嗯嗯,是KTV音响,没带米尺以为是10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效果没问题,如果堵上导音孔弄成密闭音箱或叫气垫音箱,声音虽小却比较好听。

您的意思是这个箱子值得去DIY套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