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款定压功放的输出变压器该如何计算。

楼主(2018-05-05):
这是原理图,实物电源电压为交流双35.8V输入。

这是我拆的坏掉的输出变压器(EI-57)绘制出来的

实在看不懂他这个的输入和输出的关系,单说输入,2组粗细不同的线作为输入,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而且跟原理图中的输出变压器根本不一样。(忽略监听部分)

不考虑监听绕组,对比一下两种变压器的绕法:

实在不解实物为何要这样做,望各位老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定压式线间变压器直接连接。

能否详细讲一下?

网友B:
其实这变压器就是个自耦升压变压器,它去掉变压器就是音乐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变压器就是个自耦升压变压器,它去掉变压器就是音乐功放。

这是自耦升压的吗?功放机写着输出20V,我问用户,接的是16欧25W的号角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功率和电压可以计算出阻抗。这扩音机功率多大?R=E平方/N,E为电压,N为功率

功放机写着输出20V,我问用户,接的是16欧25W的号角喇叭。

电源变压器输出双36V,
大概200W的功率吧。

这个音频输出变压器,我估计20-30瓦,EI-57的铁芯。

能帮我算一下变压器的输入阻抗是多少吗?我想TB买个新的,不知道怎么算。

变压器输入是按欧姆算还是电压算?反正功放机输出就写着20V

网友C:
生产厂把初次级合并成一组,而变成自耦变压器,这样做法大量节省了铁芯和漆包线,而且加宽了频响,

漆包线有一组直径变小,就是按自耦变压器公式计算结果,比普通变压器更省铜,因其只负责升压部的电压

所包含功率,而无须负担全功率的电流。

这里说一下输出点接地功放的优点,由于全部功放管C极,即外壳都接地,减省了功放管全部绝缘垫片,也就减

低了功放管的热阻,使功放管更容易把热量传结散热器,这对于高功率功放是非常有利的.更省去了一般功放击

穿隔热片烧管的可能,使功放工作更可靠

网友B:
这种变压器就是一个绕组多个抽头组成,驳接16欧喇叭需要变压器提升电压8欧音箱就不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生产厂把初次级合并成一组,而变成自耦变压器,这样做法大量节省了铁芯和漆包线,而且加宽了频响,

漆包 ...

感谢您的回答!学习了。

这么说我还是按照这个绕就行了是吧。

原来这是个自耦升压输出的方式。

那功放机输出端子写着20V输出。
是自耦升压后输出20V吗?

他的输入是怎么计算的呢?是按欧姆计算还是电压计算?

实在不懂这种功放,请指点一下。

功放电源变压器的输出是交流双36V

他这个输出变压器那么小,我看功率管1943和5200有5对,这个输出变压器也就二三十瓦,功放机能输出那么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变压器就是一个绕组多个抽头组成,驳接16欧喇叭需要变压器提升电压8欧音箱就不需了。

如果不接输出变压器,输出是多少V?10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变压器就是一个绕组多个抽头组成,驳接16欧喇叭需要变压器提升电压8欧音箱就不需了。

你应看我其他定压机的讲法,不能靠马大哈的信口雌黄,我算结你看 ;

16欧乘25瓦等于400,400开平方刚好等于20伏

8欧乘25瓦等于200,200开平方约等于14伏.

而机子输出20伏,又何来〝驳接16欧喇叭需要变压器提升电压8欧音箱就不需了〞?反转了,不要马大哈,

老老实实做小学六年级生,算一下才当别人的师傅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接输出变压器,输出是多少V?10V?

它的优势不像很早以前扩大机那样需要严格阻抗匹配和功率匹配,否则会引起失真或者烧负载烧机器,见过有不通过变压器直接输出的接线柱标注4-8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看我其他定压机的讲法,不能靠马大哈的信口雌黄,我算结你看 ;

16欧乘25瓦等于400,400开平方刚好等 ...

师傅,我觉得此变压器是不是降压自耦的?
查阅了一些资料,跟我绘制的图对比,觉得应该是降压自耦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30W计算,20V输出阻抗为14欧,70V输出阻抗为135欧,100V阻抗为330欧左右。如果用定压式线间变压器,只 ...

功放机使用了5对5200/1943,他的目的在哪?看样子输出变压器功率也就二三十瓦。电源变压器的功率都有二三百瓦

另外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感觉这是自耦降压的方式。

本人小白,请君莫笑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师傅,我觉得此变压器是不是降压自耦的?
查阅了一些资料,跟我绘制的图对比,觉得应该是降压自耦的方式 ...

你把变压器端名字一改,你就会乱成一团,你现在对一下一楼最后一个图吧.

其实从第一个电原理图看有时是升压,有些端是降压,你画的图的确与原理图不同,这也就难于追究是非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变压器端名字一改,你就会乱成一团,你现在对一下一楼最后一个图吧.

其实从第一个电原理图看有时是 ...

我想您是误解了,原理图的输出是多绕组抽头输出的,这个我明白。

我画的图,就是一楼最后一个图,是我手里的实物变压器拆得我画出来的。(只是去掉了监听绕组部分)

图肯定没有错,我查阅了一些资料,觉得我手头这个是自耦降压的方式。
参考:

但是我不知道其计算方法,听您几位一说,我查资料算了一下。不知道对不对:

单看输出变压器,功放机功率输出在20-30瓦左右。

如果看电路和电源变压器,功率可达三百瓦。
我不知道厂家为何这样做?这是我的疑惑。
本人小白,真心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小功放,号称几百瓦,可能吗?都学坏了!传统的都是标注额定功率,后来什么峰值功率,胡搞!

那么他完全可以用几十瓦的电源变压器,功率管用一两对就够了,为何还要这么不惜成本的上那么多呢?
夺人眼球?实在不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么他完全可以用几十瓦的电源变压器,功率管用一两对就够了,为何还要这么不惜成本的上那么多呢?
夺人 ...

你说升降压都不错

您在–本书抽两三段是不能说明问题的.

这类机我公司有近六七种型号,我是商品货板测量员,功率我大约地测量过,问题不大,如您有怀疑,你可以把输

入电源总功率及输出功率测量一下,不要养成习惯;没数据数落这数落那.

虽然【自耦变压器】这本书我看过近六十年,但它的功率与普通变压器体积比我还是记得与什么有关,而

且你还有些指标不清楚就数落它了,这种定压机怕一旦配高音喇叭时会将喇叭烧坏,故意把低频点设置得

很高,所以变压器体积极小,已足以输出数百瓦

网友:
我是瞎子看不了图,不知你那变压器的初级是不是一粗一细两线并连接在功放输出?如果是,细线可能要串联个3到6微法电容增强高音?然后就是次级线圈比较少,大概为初级的四分之一多一点,与功放原本的输出同名极接在一起串联,次级另一端与功放输出另一端分别接在喇叭端子上便是输出二十伏左右。如果想变成四十多伏就掉换次级两个头。
话说我根本看不了图,也就是闲得蛋疼胡乱说说,倘说错了请口下留情。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功放机使用了5对5200/1943,他的目的在哪?看样子输出变压器功率也就二三十瓦。电源变压器的功率都有二 ...

自耦变压器是和原来的电源串联升压或降压的,也就是说,它的功率约等于声压或降压之后的电流乘以被升上去或降下来的电压,这个功率当然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升降压都不错

您在–本书抽两三段是不能说明问题的.

老先生,见笑了。
其他的测量参数我现在没法测量,因为这个输出变压器坏了,我想换的同时,也想学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我对定压功放是绝对的一穷二白,手里没有这样的书籍,在网络上搜了也没搜到。

听您这么一说,我大概明白了,这种自耦的变压器不能按普通变压的的体积和功率来断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耦变压器是和原来的电源串联升压或降压的,也就是说,它的功率约等于声压或降压之后的电流乘以被升上去 ...

我是初学者,莫见怪。现在明白了。他的功率可以输出到200瓦。不能以自耦变压器的体积来判断。

我理解的是,他的输出功率是根据输出接线柱并联几个喇叭决定的,对不对?

一个16欧/25瓦的,输出功率就是25瓦。

8个并联16欧25瓦的,输出功率就是200瓦。

听用户说是直接并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升降压都不错

您在–本书抽两三段是不能说明问题的.

老先生做一项工作做了60年,真是让我们这些年轻人钦佩。
我们现在是网络时代了,接触的东西杂了,能学进去的也就不多了。
我这几天一直在找定压功放的一些知识。哎,苦于没人能指点一下。

网友D:
比如我想把二百二十伏的电压升到二百四十伏推二百四十伏八0欧的喇叭,
240伏/80欧=3安,只需要一枚220伏变20伏输出电流3安的变压器。这枚变压器的功率为:
20伏*3安=60瓦。降压自耦也类似。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初学者,莫见怪。现在明白了。他的功率可以输出到200瓦。不能以自耦变压器的体积来判断。

我理解 ...

基本上是这样。在功放大于或等于喇叭功率的条件下,电压已经定了,喇叭阻抗也定了,实际功率就是喇叭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如我想把二百二十伏的电压升到二百四十伏推二百四十伏八0欧的喇叭,
240伏/80欧=3安,只需要一枚220伏变 ...

我理解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比如我想把二百二十伏的电压升到二百四十伏推二百四十伏八0欧的喇叭,
240伏/80欧=3安,只需要一枚220伏变 ...

是的,如果低频选250HZ,那在80W的功率上,铁芯再可缩很多,这可代入变压器有关频率的公式求截面积.

就象上面说的,象20W的变压器那么小 吓坏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上是这样。在功放大于或等于喇叭功率的条件下,电压已经定了,喇叭阻抗也定了,实际功率就是喇叭的功 ...

这个我明白,功放输出20V,虽然我不知道现在功放的功率,但是我可以测试出来。

就是用喇叭并联就行,对吧。

16欧25瓦的喇叭,

如果接8个并联,输出还是20V,那么他的功率就是200瓦。接第21个的时候电压超过额定功率电压一定会拉低。

归根揭底一直困惑我的是,1、那么小的变压器怎么会输出那么大功率,现在我懂了。2、变压器自耦输出的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明白,功放输出20V,虽然我不知道现在功放的功率,但是我可以测试出来。

就是用喇叭并联就行, ...

对。或许它那个喇叭接得多了,也就是超载了,所以才烧了变压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如果低频选250HZ,那在80W的功率上,铁芯再可缩很多,这可代入变压器有关频率的公式求截面积.

就象 ...

估计他那功放没有过流保护或是过流保护坏了?我这儿有一台类似的功放,只要超载就会引起继电器动作而切断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他那功放没有过流保护或是过流保护坏了?我这儿有一台类似的功放,只要超载就会引起继电器动作而切断 ...

是人为损坏了,不知道用什么砸的,烂掉了,骨架太脆了也烂了,我还是买新的吧,学一下自己绕。

他这个一个绕组用粗线一个用细线是为了节省成本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人为损坏了,不知道用什么砸的,烂掉了,骨架太脆了也烂了,我还是买新的吧,学一下自己绕。

他这个 ...

如果铁芯片还能用,买个骨架或做个骨架都行,做模型绕好拿下来垫绝缘材料插片也行。
至于那个粗细线的问题,因为我是纯瞎子,无法看图也不咋明白。
那个输入是怎么接的?管子是NPN和PNP还是其中一种?变压器是两个头分别接在管子公共的集电极和电源的抽头上还是三个头分别接在电源抽头和两组管子上?如果是两头分别接在公共集电极和电源抽头上,而且粗细线并连,不论是否串联的电容都可能是照顾高音,因为线圈离铁芯的也和高音稍微有点关系。当然也可能和高音无关,只是因为都用粗线绕不下或者那变压器以前已经被修过,没有粗线就用两种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铁芯片还能用,买个骨架或做个骨架都行,做模型绕好拿下来垫绝缘材料插片也行。
至于那个粗细线的问 ...

原理图跟这个几乎一样,只是实物电源电压输入交流双36V

变压器肯定没修过。而且全都是铝线绕的

不知道这样看您能不能看明白一点。

AB:  0.6mm的线168匝

BC: 1.5MM的线22.5匝

我自己边拆边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理图跟这个几乎一样,只是实物电源电压输入交流双36V

变压器肯定没修过。而且全都是铝线绕的
...

这0.6线两端接功放也行,1毫米的属于次级。如果他把一毫米的也串联在输入中,一毫米的和0.6的接点上可以接喇叭端子,按36伏计算降了四点七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0.6线两端接功放也行,1毫米的属于次级。如果他把一毫米的也串联在输入中,一毫米的和0.6的接点上可 ...

他这种接法和线径选择没问题吧?是不是为了节约成本才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这种接法和线径选择没问题吧?是不是为了节约成本才这样的?

也不一定是为节约成本,二三十瓦的变压器用0.6的铝线已经有一定余量了。

网友D:
粗细线匝数加起来共190匝,半匝不起作用
这个接法应该是:
0.6线和1.5线串联接功放两输出端,喇叭两端分别接0.6线和功放输出的公共端与0.6线和1.5线连接处。
感觉这样还是降不到20V。按36V电源计算,扣除管压降和负反馈电阻及可能存在的并联管子的均流电阻的分压约4V,每伏匝数约为190/32约等于5.94匝,粗线的22匝/5.94匝约等于3.7V,至少还有25v,而接线端子上标20V,那5v哪儿去了?或许接上作为负载的喇叭之后被功放的内阻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粗细线匝数加起来共190匝,半匝不起作用
这个接法应该是:
0.6线和1.5线串联接功放两输出端,喇叭两端分 ...

我确定我数的没错,可能误差有一两匝,接法我反复确认了好几遍,也没错。

如果按您说的这样,我也搞不懂他为啥这么弄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确定我数的没错,可能误差有一两匝,接法我反复确认了好几遍,也没错。

如果按您说的这样,我也搞不 ...

这倒不算什么问题,绕好线圈接上肯定能用。倘原来的铝线不能用了,换铜线最好查铜和铝的电阻率计算一下。若直接买和原来的铝线一样粗的铜线,干脆细线176匝粗线24匝,凑够二百匝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倒不算什么问题,绕好线圈接上肯定能用。倘原来的铝线不能用了,换铜线最好查铜和铝的电阻率计算一下。 ...

好,我试试 感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这种接法和线径选择没问题吧?是不是为了节约成本才这样的?

不知是节省还是偷减料,其实有利用喇叭作为输出电流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这就是自耦降压变压器!变压器输入是168+22.5=190.5,输出是168,这种自耦变压器的变压比为0.85,变 ...

谢谢师傅的指导,这次真是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