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龙齿轮用什么胶

楼主(2018-05-05):
尼龙齿打齿,买不到,想从旧的齿上弄一块粘上,试了哥俩好胶,不行,那位兄弟告诉我要买什么胶

网友:
建议在齿轮开一个燕尾槽把缺齿补上。

网友:
再粘也达不到应有的强度,建议重做,或者弄清模数齿数,淘宝上买一个
如果能买到专用的尼龙胶,也可以试试,但效果不会太好

网友A:
买POM棒,自己做一个齿轮,考验手工的时候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POM棒,自己做一个齿轮,考验手工的时候来了

120个斜齿。难啊,我是没有这样的技术。

网友:
尼龙齿轮打齿如果只有2~3个齿坏掉,我的方法是:将损坏的齿铲掉、在坏齿的原位置两端打眼,用铁丝穿绕代替原齿,效果不错。我单位的一台碎纸机就是这样修复的,又使用了好多年。
无论是直齿还是斜齿,只要细心做都能修复。要求完美还可以刻槽将铁丝卧下一半、点上502胶更牢固。

网友:
上个图片 标个尺寸

网友:
504胶应该可以..

网友:
3D打印打一个 包你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