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龙齿轮用什么胶

楼主(2018-05-05):
尼龙齿打齿,买不到,想从旧的齿上弄一块粘上,试了哥俩好胶,不行,那位兄弟告诉我要买什么胶

网友:
就这样就这样,,,,

网友A:
多大的齿轮,发个照片看看,最好用504-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齿轮,发个照片看看,最好用504-Ⅱ

手机是不是象素太大,发不了。

楼主:
雅马哈助力自行车,和电机输出接触的尼龙大齿轮,

楼主:
引用 楼主:
雅马哈助力自行车,和电机输出接触的尼龙大齿轮,

网友:
没有药医。更换是办法

网友:
我也有个小日本的助力自行车,08款松下型。
目前倒还没感觉故障出现。

网友:
这种受力部件啥胶也不起作用。

网友:
同解,受力太大的部件,胶粘不行吧

楼主:
马家买S-8107尼龙胶水 尼龙塑料胶 尼龙专用胶 塑料胶,一瓶1升装,到了胶了再说。

网友B:
粘接面太小,修复后运转风险太大。(运转时,粘接的部分脱落,会殃及其它完好的=打齿)。请慎使用粘接工艺修复,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粘接面太小,修复后运转风险太大。(运转时,粘接的部分脱落,会殃及其它完好的=打齿)。请慎使用粘接工艺 ...

我把同样的尼龙齿轮,锯了一小块,准备粘上。我找了个同样的尼龙齿轮做材料。

楼主:
我上次做了一块,并且粘上,装上后用了四个来月,一次上大坡用大力踩,脱胶坏了,用的是环氧树脂,当时就感到粘的不牢,这次买专门的尼龙胶,再试试。今天我找AB胶先在准备胶的地方点了点,干了后用小刀一铲就铲起来了,说明AB胶不适合尼龙粘接。等尼龙胶到了,我同样会先在工件上试过,如果粘固了,再把锯好的粘接上去。

网友C:
可以用细沙做两个沙箱,用坏的齿圈做模具,倒一个铝的。铝,估计也不耐磨

网友:
尼龙,试试三氯甲烷

网友:
有看过齿轮边镶贴片的,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找工厂仿制一个吧,尼龙材料好找;把坏的交给工厂,如果他们会测绘的话;

网友:
找工厂,照原样仿制一个,材质使用铜或者钢材,铜质齿轮代价略高,钢质齿轮加工后需要对齿轮进行高频淬火增加齿面硬度耐磨性,所以,不能选择普通Q235钢板制作。

网友:
这个扭力挺大的 胶是受不了大力

网友:
做个金属贴片当支架,和换的新齿沾一起来增加强度。。。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我还是等尼龙胶到了粘了,会给大家汇报。

网友:
等修复成果
矿坛高人多,多看多学

网友:
最好办法就是先用胶粘上修理好再拿去翻铝合金

网友:
楼主的尼龙胶效果如何?期待后续报告!

网友:
受力的胶是搞不好了,一劳永逸的方法就是更换

网友:
找个厂数控床子做个钢的吧,粘接不行的,或者日本买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细沙做两个沙箱,用坏的齿圈做模具,倒一个铝的。铝,估计也不耐磨

沙不行 我试过了。大一点的齿轮  差不多。小的就不行

网友:
弄个钢的吧  去马家把齿轮邮寄过去  弄一个  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