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好,请教这种电容外壳的焊片是焊上去的,还是铆钉钉上去的?

楼主(2018-05-05):
五一去绍兴玩,拎回来一台电子管收音机。
里面还有一老鼠窝,回来鼓捣了一下,还可以,可以听,就是有颗电容坏了,漏液。
打算更换一个。
网上找到了同等规格的。
我发现原先的电容上面的焊片连接得很好看,比较美观,感觉不像是焊上去。
所以,想请教大佬们,这是不是铆钉钉上去的,如果是,不会钉坏掉吗?
网上找了一下,也不知道找得对不对。
特来请教。

楼主:
如果是钉上去的,铆钉买什么尺寸的比较合适,钉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网友:
看不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传本地图片不难吧?引用链接也就算了,还引用个转半天圈圈都转不出图片的链接

抱歉,已经重新上传,之前图片太大,我通过豆瓣传的链接。

楼主:
重新上传了,您看看能不能看到。

网友B:
过去的铝电容引线是铆接的,需要专用工具。或自己做一个。

楼主:
另外,请教一下,最下面的那根管子是什么型号的,从上到下,前四根,依次是——6U1-6K4-6N2-6P1。
第5根上面的字模糊了,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去的铝电容引线是铆接的,需要专用工具。或自己做一个。

我上传的那张图片的铆钉可以吗?会不会太长了弄坏电容?

网友:
业余情况下不好铆,我是焊上去的,也有用铁固做引线。

网友:
是6Z4整流管。

网友:
是的,是6z4双二极管,整流用的。

网友C:
现在的电介都是外壳绝缘,出两根引线(正、负)接线全在一端,比这从上面引一根线到下面好看的多,这种电容新品己很少,只能淘二手货了,何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电介都是外壳绝缘,出两根引线(正、负)接线全在一端,比这从上面引一根线到下面好看的多,这种电容新 ...

感谢感谢,下单了新款。

网友:
这焊片的确是用圆头实心铝铆钉铆上的。但问题是铆装在电容芯子封进外壳之前。你用已经封好的成品电解电容,如何能掏出芯子再铆一个焊片?

网友:
这个铆钉和电容外壳是一体的,  在生产过程中,电容的外壳是一块铝陀一次挤压成型的,挤压出来后预留铆钉头  然后放入焊片 压铆就成你看到的样子,真心说你不没办法搞定这个工艺……

网友:
不会是造电子管的那位吧?

网友:
这种电容不好,时间久了,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最后是最不容易损坏的,这些电子管换上去工作时间不是很长,侧面没有发黑。所以基本上都不需要更换。电容还是用最新的电解电容器,要耐压高一些的余量大,安全,而且现在的电容性能好,漏电小,有防爆槽也比较安全。

网友:
铝的可焊性非常差,只能铆接。

网友:
铆的   ,个人要做小模具才能达到那样的效果

网友:
感觉16楼说的比较靠谱,打孔铆接密封会有问题。

网友:
直接买个电容焊shang去好了,没必要在搞那么多配件研究工艺

网友:
好机器,动手能力强

网友D:
拆芯,里面用新型电解代替,然后再封装好,外表和原来一样 这样就好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芯,里面用新型电解代替,然后再封装好,外表和原来一样 这样就好看了

这个很别致了

网友:
国产的铝壳老天河电解电容的损耗角正切指标很好,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