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最下面的那根管子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8-05-05):
另外开了个帖,怕被直接跳过。
请教一下,最下面的那根管子是什么型号的,从上到下,前四根,依次是——6U1-6K4-6N2-6P1。
第5根上面的字模糊了,看不清楚。

楼主:
我估摸着是6K2吗?

网友A:
是6z4双二极管,整流用的。

网友B:
应该是整流管6Z4.

网友:
6Z4.

网友C:
这不是6Z4吗,还有特殊情况?

网友:
肯定是6Z4了

网友D:
可以肯定是6Z4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6z4双二极管,整流用的。

哈哈哈,感谢回复,我是小白,在慢慢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整流管6Z4.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6Z4吗,还有特殊情况?

我是小白,哈哈哈,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肯定是6Z4呀。

感谢感谢,我刚了解电子方面,很多不懂,我怕这台坏了以后不知道怎么修,先特意问了,记下来,以后方便。

网友:
你前面一帖中,大家己经给你解答了;是6Z4整流管,6K4是在两个中周之间的那一只!

网友:
6z4.........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感谢回复,我是小白,在慢慢学习。

如果你见过电子管收音机,那个位置的就一定是6Z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