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这个分频器可以单独用2个分频不

楼主(2018-05-05):
这个分频器对应一套喇叭,三分频,如今买了个箱子是8寸的,10寸的放不下,想把6.5寸的塞进去,那么我的分频器可不可以只用两路,会不会低音没了?

网友A:
你这个是套件,搭配好的还是分频器你自己另外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套件,搭配好的还是分频器你自己另外买的?

搭配好的,一套家庭影院的,可惜我没有10寸的箱子

网友:
三分频做两分频用只能接高音低音,中音缺失,不配套。。。

网友B:
国产的爱浪牌子的分频器,不错!黄色的是思碧电容,名牌!可是,如楼上说的,不配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搭配好的,一套家庭影院的,可惜我没有10寸的箱子

几寸喇叭倒是无所谓,分频器不管喇叭大小,只涉及声电性能匹配。谈到这个问题就麻烦了,分频器没有通用的。即使你要求不高,多出的中频通道怎么办,能宁可中频缺失吗?
其实吧,你这个卡包箱如用一两个电阻加一两个电容会比你用这只分频器效果好,几乎是肯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搭配好的,一套家庭影院的,可惜我没有10寸的箱子

即使搭配好的也不行。
搭配好意思就是针对这套喇叭调试的分频器,但分频器不只针对喇叭配置,还有箱体外形、尺寸,同一套喇叭装在不同箱体中分频器不一样,箱体外形尺寸和喇叭布局都会改变频响曲线,分频器必须在箱调试,调完后如果换了差别较大的箱体,分频器就作废了。
卡包箱上下盖突出的边缘衍射现象非常严重,高音分布两侧又倾斜近30度,是典型的声场型音箱,没有声像定位可言。
声场型音箱不能作主箱,作环绕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即使搭配好的也不行。
搭配好意思就是针对这套喇叭调试的分频器,但分频器不只针对喇叭配置,还有箱体外 ...

厉害了我的哥,虽然我没完全懂,但是还是点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寸喇叭倒是无所谓,分频器不管喇叭大小,只涉及声电性能匹配。谈到这个问题就麻烦了,分频器没有通用的 ...

这个卡包箱里带两个电解电容,一个瓷片,一个电阻,您的意思不需要分频器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卡包箱里带两个电解电容,一个瓷片,一个电阻,您的意思不需要分频器啦?

那就是分频器,只是很简易而已。
只为高音分频,低音直通,看似瓷片的是聚合开关,在这里作为自恢复保险丝,保护高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卡包箱里带两个电解电容,一个瓷片,一个电阻,您的意思不需要分频器啦?

意思是说,你这个搭配是不是经过设计的搭配。还是卖东西那铺子给你凑出来的搭配。

如果是卖东西那铺子给你瞎凑来的搭配,那还不如两个电容。

不过不管是也好不是也好,你这箱体根本完全不对嘛,你还想拿什么补补然后把6寸单元装上去?放弃吧,就算装上去了,你这一边一个高音单元洞,也没东西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爱浪牌子的分频器,不错!黄色的是思碧电容,名牌!可是,如楼上说的,不配套.

这是思碧SPRAGUE吗?我查了下SPIRIT是国产的额,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说,你这个搭配是不是经过设计的搭配。还是卖东西那铺子给你凑出来的搭配。

如果是卖东西那铺子 ...

哎,白折腾了,砸在手里了,再淘个现成的吧,那一套爱浪的喇叭加分频器不知道能卖出去不,10寸的箱子搞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分频器,只是很简易而已。
只为高音分频,低音直通,看似瓷片的是聚合开关,在这里作为自恢复保 ...

学习了,里面学问好深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白折腾了,砸在手里了,再淘个现成的吧,那一套爱浪的喇叭加分频器不知道能卖出去不,10寸的箱子搞不 ...

你这是爱浪的喇叭和爱浪的分频器?哪里买的?我去参观一下看看是不是原装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爱浪的喇叭和爱浪的分频器?哪里买的?我去参观一下看看是不是原装的。

你又兴致勃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又兴致勃发了

我是不知道爱浪还有套件,去参观参观。爱浪的坑人家庭影院倒是满街都是。

网友:
分频器是根据喇叭的参数(分频点)而设计的!尽量不要乱套!只要求出声就无关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是不知道爱浪还有套件,去参观参观。爱浪的坑人家庭影院倒是满街都是。

这样啊。。。。你打算做功放,顺便问个问题,所谓喇叭保护电路是否是必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样啊。。。。你打算做功放,顺便问个问题,所谓喇叭保护电路是否是必要的

我其实暂时不打算做功放,以前倒是做过一些很粗糙的东西,结果发现人家一个几十块的IC都比我那些搞了好久的玩意好,不干了,特没成就感。

喇叭保护,如果你弄的功率大,能要就要吧。像什么1969那些我觉得没必要,撑死10w的功率我还怕能坏了我哪个喇叭?应该不可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学习了,里面学问好深啊

如果你没打算深入的研究,学问其实不深。我简单讲讲声场音箱

家用高保真音箱都是针对立体声音源,要求声像定位,就是结像准确,这个要求说明声源必须是点声源。对于一个声道来说,就相当于你没拿到门票,只能站在音乐厅门外,透过门钥匙孔来听音乐,音乐厅内所有不同方向声音都被挤压到钥匙孔这个点再发出,这就是包含全部音乐信息的点声源。当两个这样的点声源分置左右,通过双耳效应就会还原出大部分立体信息,这是立体声的理论基础。
显然,越接近点声源声像定位越好。但是,最佳听音区(皇帝位)却被限制在中央很小的范围内。

早期由于认识问题,过度的强调扩大最佳听音区和增加临场感,采用了五花八门的方法。
在电路方向,开发了立体声扩展电路、声像展宽电路。
音箱方面,开发了声场型方案。用多只扬声器不同指向配置,期望音箱无指向,类似下图这种
现在这种全向音箱仅用作室内声学测量的声源

------------------------------

为扩大最佳听音区和增加临场感,最典型的商品音箱当属AR,就是气垫鼻祖那个AR
按当时的理解和认识,无疑他是成功的,没有采用更多的扬声器,无需混响器就营造出一定的自然残响,原理是低音单元指向性较宽,既能保证直达声又有反射声

------------------------------

之后BOSE再接再厉,发挥到极致,声场更宏大,代表产品是301

但是,走到这一步时,CD这种高质量音源已经普及,高质量的声源让人开始关注声像定位的准确性,都希望在眼前展现一幅接近真实的音乐画面,点声源再次被重视。好在此时兴起了卡拉OK风,301找到了最佳应用场所,所以后期301绝大多数都走进K歌包房

------------------------------

继301之后,BMB以其更简洁的设计成为包房标配音箱,它的成功使国产无数品牌包房箱几乎一个面孔。虽然声场型音箱定位很差,甚至可以说是定位混乱,但BMB市场定位本来就是卡拉OK,只要能把包房内各个角落声音灌得满满就成功,没人会在OK包房里关注乐队每个乐件是否在真实位置还原定位

现代家用HiFi音箱是没有敢把喇叭东一个西一个乱放的,都规规矩矩的排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其实暂时不打算做功放,以前倒是做过一些很粗糙的东西,结果发现人家一个几十块的IC都比我那些搞了好久 ...

好像我给曲线F同学帮合成,发现好像高音太小声,可能得用运放电分。。。。。但是你也知道,据说高音承受功率的能力不好。我怀疑当初因为那奇怪的爬坡,然后我把高音放纸盒里面开超大声都传出焦味那次把高音烧了一半。。。

DIY分立功放只能说是消遣吧,最多做几种不同类型的名机线路来玩。1969那种10W的就别搞我了,甲类那种超耗电的也毫无兴趣。。。,以前毫无意识的时候买过两个牛,一个双19,一个双24,得用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我给曲线F同学帮合成,发现好像高音太小声,可能得用运放电分。。。。。但是你也知道,据说高音承 ...

你不会是相信了某些说大功率煲多久就能天翻地覆吧。你那两个电源用掉很容易啊,集成块也可以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以前毫无意识的时候买过两个牛,一个双19,一个双24,得用掉。

LM3886,好装,好用,消耗变压器还不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没打算深入的研究,学问其实不深。我简单讲讲声场音箱

家用高保真音箱都是针对立体声音源,要 ...

这种音箱,两个单元同相位反向辐射,和反相位反向辐射,原理上会对听感产生什么区别?这种音箱好像很多是同相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爱浪的喇叭和爱浪的分频器?哪里买的?我去参观一下看看是不是原装的。

嗯嗯,是爱浪的一套,还有两个中置5寸喇叭,论坛天津一位坛友那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爱浪的喇叭和爱浪的分频器?哪里买的?我去参观一下看看是不是原装的。

我整的是野路子,电脑电源+车机,没有箱子低音表现不出来,感觉人声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没打算深入的研究,学问其实不深。我简单讲讲声场音箱

家用高保真音箱都是针对立体声音源,要 ...

666,专业啊,看了涨姿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是爱浪的一套,还有两个中置5寸喇叭,论坛天津一位坛友那买的。

那你肯定得另配音箱的,就算以后你用别的这个箱也不适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音箱,两个单元同相位反向辐射,和反相位反向辐射,原理上会对听感产生什么区别?这种音箱好像很多是 ...

只看营造场音那个高音,它是依赖墙壁反射,路径长度与直达声相比的长度差远远超过分频点之上频率波长了,所以反正都没啥感觉。但是对于BMB类型就该注意相位,常规分频器一般为同相,否则会影响中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只看营造场音那个高音,它是依赖墙壁反射,路径长度与直达声相比的长度差远远超过分频点之上频率波长了, ...

那种bmb类型的也有反相的号称偶极子不是吗?偶极子和正接感受上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整的是野路子,电脑电源+车机,没有箱子低音表现不出来,感觉人声还不错

你那个6.5寸其实也是中低音,如果能装到卡包箱里,低音肯定会有的,问题是这种箱体高音都是倾斜的,分频点比较低,纸盆高音才能胜任,球顶的话,低分频点时功率承载能力很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种bmb类型的也有反相的号称偶极子不是吗?偶极子和正接感受上有什么区别呢?

那个高音毕竟倾斜角度不算大,而且分频点比较低,不少中频由它负担的,中频段指向性够宽,还是与另侧高音协同工作提供直达声,所以应该同相。只有指向性较锐的高频才能通过墙壁反射
当然确实有反接的,一般两种情况,一是中频过多有意反接,二是分频器不是BMB类型相位不一样

这种箱其实技术含量很低,你先不管纸盆高音所发出的中频,只看较高频段能被墙壁反射的频率,波长几十毫米,也就是说传输路径差几十毫米就反相了,只要音箱距侧墙距离稍有变化,反射波同相还是反相就难以清楚了,这还只谈一个频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种bmb类型的也有反相的号称偶极子不是吗?偶极子和正接感受上有什么区别呢?

怎么说他号称偶极子其实也算不上,角度根本不够,扯技术名词无非是显得不是乱来的有技术理论支持,商业行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你肯定得另配音箱的,就算以后你用别的这个箱也不适用

他那套喇叭如果跟分频器真的匹配,做套三分大箱其实不难,你觉得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整的是野路子,电脑电源+车机,没有箱子低音表现不出来,感觉人声还不错

你这套单元看成色好像比去年坛子二手区卖的那堆新啊。。。也是这套玩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M3886,好装,好用,消耗变压器还不简单

LM3886确实应该较为容易,就是官方没有装提供PCB,网上搜到的双声道的PCB不是看不清就是密密麻麻的或者双面的,难以分析布局。。。估计得买套件装

网友D:
楼上的老师同学,我看林奎兹的网站,翻译过来就是满版面的偶极子概念,总感觉这个偶极子概念对于测量的要求相当高,而且林奎兹那种低音单元朝天,高音没有面板,得用MINIDPS来调整曲线,功分估计很难,而且功分的话,以后家居挪动一点,马上又得改分频。。。。折衷点就用4路声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怎么说他号称偶极子其实也算不上,角度根本不够,扯技术名词无非是显得不是乱来的有技术理论支持,商业行 ...

那么角度够了以后,感受上会和这个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还有,前面说的那个全向音箱,我好像见过hifi里面有这种,叫MBL 101什么的,像个灯笼一样的。而且贵上了天。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那套喇叭如果跟分频器真的匹配,做套三分大箱其实不难,你觉得呢

从脉冲对齐的测试方式来说,我觉得其实测试的时候不管单元布置如何,测试结果都相当于贴着测。这样的话,不同的箱体上单元的位置不同,其实不会对分频器造成什么影响。也就是说,单元间距大点,小点,可以不影响分频器的结构。那么最大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只要他的单元间距处于合理范围内,都可以套用。

至于边缘衍射、箱体调谐频率、箱体大小等,在我这种比较豪迈的看来,都是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在不明真相的用户看来,完全可以归为风格什么鬼的,影响不大。就算大牌子,用四四方方的箱体的多的是,才不管你什么衍射不衍射的。

所以我觉得,只要不要买到太离谱的箱体,直接往上装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老师同学,我看林奎兹的网站,翻译过来就是满版面的偶极子概念,总感觉这个偶极子概念对于测量的要求 ...

动一点马上就要改应该不至于,我看他满篇追求的结果就是各向辐射,各种随便摆。

所以我搞不清楚他那种和卡包箱的那种,有没有一些根本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角度够了以后,感受上会和这个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还有,前面说的那个全向音箱,我好像见过hifi里 ...

角度大到真够了,那这个音箱就完全不一样了。不过这里只谈高音偶极的话,可以肯定的说,与双极没有分别,因为高频波长太短,以直达声为参考,反无论偶极还是双极射回来的高频都无法谈相位对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他那套喇叭如果跟分频器真的匹配,做套三分大箱其实不难,你觉得呢

我这么说其实也是跟别的论坛玩玩了以后,渐渐就改变了一些想法。

比如以前我整了一个1969功放,当然具体的原理我没有深究,但是某些论坛会有一些人,会上来就跟你说:你把静态电流调整为**声音更好,为什么也不说,还会有人说,你换某某型号功率管更好,我就想了这三极管也是这么说换就换的?

后来我在某个地方遇见一个玩胆机的,他号称是某牌子的好货,但是我觉得,不管是什么1969,什么牌子胆机,按照最严格的讲法,都不如一个lm3886,当然这点在绝大多数地方几乎没人承认。不管是自己diy的,或是买别人货的。

还有很多地方有人喜欢玩全频,玩耳机。这类人群坚信,全频,耳机就是比分频音箱好,三四寸的小全频也能给他说成低频很不错,高频延伸不过10k的耳机能给他说成高频很好。

然后我偶然找到一些文档,好嘛,低频很好的小全频,下潜还不到100hz,高频很好的耳机,七八k的地方能翘起来10个db都不止。就好像之前说的90年代劣质金属膜高音一样。

所以我觉得,人家高频翘起10db都不在意,我一个音箱为什么非得追求+-2?人家100hz的下潜都很好,我下潜50还是60,有必要太在意吗?至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觉得没必要,要是真的什么都平了,人家说不定还说你低频拖泥带水,高频没有解析力。所以我觉得区区箱体的区别怕啥,只管装。只要基本合理,对多数人来说,不妨碍其好音箱的定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动一点马上就要改应该不至于,我看他满篇追求的结果就是各向辐射,各种随便摆。

所以我搞不清楚他那种 ...

与墙壁距离的改变肯定影响反射声的相位,因为路径长度变了,原来反射回来的假如同相,距离改变后可能反相,也可能还同相,因为高频波长很短,比如5kHz波长才69mm,路径长度改变34.5mm相移就是180度。而由延迟带来的相移是一连串的影响,比如这个频率同相,稍高一点的频率就反相,在高一点又同相 ... 越来越密

所以说在高频段偶极和双极是无所谓的,没有哪个好听一说,他带来的影响仅仅是梳状滤波器状的梳齿移动一点距离而已,加上反射并非一条路径,实际情况会更混乱。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与墙壁距离的改变肯定影响反射声的相位,因为路径长度变了,原来反射回来的假如同相,距离改变后可能反相 ...

那么低频段,又会产生什么不同呢?现在音箱摆位差别可以挺大,反射声的相位也不是完全没有变化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LM3886确实应该较为容易,就是官方没有装提供PCB,网上搜到的双声道的PCB不是看不清就是密密麻麻的或者双 ...

看看这个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么说其实也是跟别的论坛玩玩了以后,渐渐就改变了一些想法。

比如以前我整了一个1969功放,当然具 ...

肯定的,对于楼主,只要喇叭与分频器是配套的,做对差不多的三分箱体就完事。
我说箱体不同也会影响分频器配合状况,那是讲原理,但这个影响与不匹配的分频器相比那就几乎等于没影响了。
至于那些烧的胡说八道的,真的没法评价,他们要的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音质更好,而是音色,只要音色变了就肯定换的元件真不白换啊,甚至音色根本就没变,或者变坏了都不清楚。
比如前两年朋友找我,说现在有一种并联电源用于前级供电效果太好了,比有源伺服电源音质强很多,之所以告诉我是因为许多发烧圈名人都试过了确实好,送我一个,我就无聊测试下吧,哎,也不知道是设计错误还是抄板问题反正是绝对有问题,内阻极大!本来前级这种线路电平的小信号放大对电源要求就不高,发烧吗钻牛角尖来说电源就肯定有影响,但一般人是听不出来的,非要说能听出来那也肯定是音质变差才对。那你说他们是什么耳朵?我觉得纯粹是被别人诱导,纯心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低频段,又会产生什么不同呢?现在音箱摆位差别可以挺大,反射声的相位也不是完全没有变化的吧。

双极和偶极针对于中频和高频,低频只能单极和双极,偶极就短路了。

双极和偶极对于中频是有可闻影响的,影响的也是音色。因为无论双极和偶极都涉及反射声参与,简化分析,只考虑一条反射路径,反射合成到直达声中带来的问题还是梳状滤波器特性,而梳状滤波器特性是在频响曲线上出现连续锐利的谷,频率越高谷越密,显然中频段谷的间距大。当由双极切换到偶极时,梳状滤波器特性依然不会变,但位置会整体移动。那么中频段宽距离的谷位置变化人是能感觉出音色变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低频段,又会产生什么不同呢?现在音箱摆位差别可以挺大,反射声的相位也不是完全没有变化的吧。

相位必须变化,只要音箱位置动了就会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是不是?

买了4块的东西花8块钱运费有意思吗?而且这是单声道板,我想要双声道一起的。最主要是好像看人家设计的线路板千奇百怪,也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动一点马上就要改应该不至于,我看他满篇追求的结果就是各向辐射,各种随便摆。

所以我搞不清楚他那种 ...

把问题简化点,假定反射只有一条路径,那么双极时在听音位置会产生下面的频响

改成偶极接法频响会这样,仅仅是谷总体移动了位置

其实不改成偶极,只稍微移动音箱位置或者移动听音位置也会得到下图的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买了4块的东西花8块钱运费有意思吗?而且这是单声道板,我想要双声道一起的。最主要是好像看人家设计的线 ...

洞洞板啊

记得你说上次洞洞板好多焊盘被你干掉了,那是单面洞洞板吧,
用双面洞洞板带金属化孔的,要是还能把焊盘弄掉你就真不一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问题简化点,假定反射只有一条路径,那么双极时在听音位置会产生下面的频响

那其实偶极也就和双极一样的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买了4块的东西花8块钱运费有意思吗?而且这是单声道板,我想要双声道一起的。最主要是好像看人家设计的线 ...

你买了板不把配套的零件一起买了?电阻总得整几包吧,lm3886总得整两个吧,电源要不要稳压,要不要散热块?七七八八加起来几十块不算多。

至于哪个正确,你看电路图上面的原件值,再对比板上面的原件值,原件值都一样的就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了4块的东西花8块钱运费有意思吗?而且这是单声道板,我想要双声道一起的。最主要是好像看人家设计的线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4#detail

要不你整这个也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洞洞板啊

记得你说上次洞洞板好多焊盘被你干掉了,那是单面洞洞板吧,

不瞒老师,洞洞板还剩下一堆,已经玩到怕了,我可以堪称焊盘杀手,双面的就两块小的,本来测验好话放电路就用的,最后发现没买铜柱,不知道怎么固定住PCB,,,,电容除了10UF和1UF的电解几乎用光
(最后测量设备完成的时候有几个电解还是别的地方拆旧的来用的),IC的话,TL071本来是贴片,于是转接,转接板也被我焊坏了好几张(全部),又搞了几天没搞成,最后我干脆把贴片的TL071扔出了窗外。。。。。 洞洞板的可靠性太低了,太脆弱,而且在上面埋线连线的时候都整天掉焊盘,又难上锡,可能是技术太差了吧。。。对玩洞洞板失去信心,有污渍那张是看别人的PCB背面想焊,结果忘记左右要翻转,然后拆下来的时候电容脚和焊盘又掉了。。这个过程我报废了好几张洞洞板,报废的时候焊盘都剩下不到3成。。。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买了板不把配套的零件一起买了?电阻总得整几包吧,lm3886总得整两个吧,电源要不要稳压,要不要散热 ...

我想整这个,但是这个也是和官方电路不太像,官方的有个输出的电感。 TDA那些看坛子里别的朋友玩非常容易坏,不信你随便搜索几个TDA7294的关键词,看本论坛的就有几个讨论烟花无数的。     然后我在另外个坛子看有个DIY老鸟的帖子,里面说玩TDA7294这些他连烧11块都试过。。。简直是触目惊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整这个,但是这个也是和官方电路不太像,官方的有个输出的电感。 TDA那些看坛子里别的朋友玩非常容易 ...

他们的使用方法不对吧,或者是像你以前那样那个夹子夹夹这里夹夹那里,烧几次有什么奇怪的。一般这种做好的直接接电就用的不可能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