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超再生电路求助

楼主(2018-05-05):
按照网上的电路制作的,之前用6J1做过一个,可以正常工作,现在想用2J14B做一个毛毛管的。
一开始振荡频率最多只能到70多M,后来我加了一点反馈,频率是上去了,但没有间歇振荡(以前不加反馈的时候也不能间歇振荡)。调节上面的电位器,要么振荡停止,要么持续振荡。
一开始怀疑振幅不够,后来测量在起振后,栅压能到-1V以下,正常不起振在零点几V。
我现在怀疑是扼流电感可能不够大,想改大一点不知道有没有效。
有没有对超再生电路比较熟悉的朋友指点一下,接下来有什么好的改进措施。

网友A:
你这是最简单的斜率检波超再生电路。缺点,人体感应较大,对外发射强烈,再生不够稳定。下面给你一个图(自灭式)超再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最简单的斜率检波超再生电路。缺点,人体感应较大,对外发射强烈,再生不够稳定。下面给你一个图(自 ...

谢谢,这边的L3大概多大,和我图里那个电感差不多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边的L3大概多大,和我图里那个电感差不多么?

阴极射频扼流圈L3可以在100K以上老式绿袍碳膜1W电阻上用0.03-0.04mm左右漆包线绕制。线的长度为1/4-1/3波长平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