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求教

楼主(2018-05-05):
双线并绕210伏输出空载电压经整流电子管整出210伏直流,crc滤波输出直流270v。我的功率管6n5p断开屏级线为270v,加上屏级为170伏,在测电源滤波后的电压是185v。静态工作屏级电流是45ma。请问高手们,正常吗这个电压,6n2推6n5p胆机。

网友:
正常不正常要看你电路设计时6N5P的工作点,也就是各极电压的取值。

如果真的是双线并绕,那变压器一烧一个准。

楼主:
一直用着,就是变压器烫手,所以求教下参数

网友A:
多粗的线?电流是否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粗的线?电流是否够用?

0.41的漆包线

网友:
CRC滤波,量一下R两端电压,判断一下。

网友B:
估计CRC 滤波的R 取值大了吧。
最好用CL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CRC 滤波的R 取值大了吧。
最好用CLC的。

海河老师,电阻用的1k5w的,调小阻值音响就有嗡嗡噪音。还有我发的这个帖子描述的电压正常吗?还望赐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海河老师,电阻用的1k5w的,调小阻值音响就有嗡嗡噪音。还有我发的这个帖子描述的电压正常吗?还望赐教

百度,搜  “电子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搜  “电子滤波”

好的,谢谢老师,在努力学习电子管知识

网友C:
185V电压是在整流输出端测量的,还是在1.5K滤波电阻之后的量的?如果是在滤波电阻之后测量的,那是正常的,如果是在整流输出端测量的,问题就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老师,在努力学习电子管知识

整流管输出端加限流47欧电阻加大两只滤波电容的容量。

网友:
压降太大了!!!6N5这种低压大电流管子最好不要使用胆整流!尤其是推挽更不要胆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5V电压是在整流输出端测量的,还是在1.5K滤波电阻之后的量的?如果是在滤波电阻之后测量的,那是正常的, ...

整流管出来是215v左右,电阻输出是185v。但是断开屏级线,就是27多伏,正常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整流管出来是215v左右,电阻输出是185v。但是断开屏级线,就是27多伏,正常吗

打错了,断开6n5p屏级线是270v

网友C:
如果是用电子管整流的话,是正常的,电子管和电阻压降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用电子管整流的话,是正常的,电子管和电阻压降太大。

是的,用的5z2p整流。电阻换了一个300欧的,压降稍微好多了。但是有点噪音,如果用原来1k的一点噪声都没有,谢谢大家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