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各位大神帮我看看这个放大电路

楼主(2018-05-05):
如题这个放大电路我搞一天了 一直有问题 啊 求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是不是哪里有问题啊 (我是一个刚刚解除电子的小白,表笑话我)

一个闹钟蜂鸣器换上汽车喇叭的电路

一个闹钟蜂鸣器换上汽车喇叭的电路

楼主:
各位大佬 看在我是新人的份上帮帮我吧

楼主:
最开始是上电后喇叭一直响,现在是闹钟到点了也不响............

网友A:
闹钟的蜂鸣器是高端驱动还是低端?

看你输出像低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闹钟的蜂鸣器是高端驱动还是低端?

看你输出像低端。

低端啊 我特意买的低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闹钟的蜂鸣器是高端驱动还是低端?

看你输出像低端。

大神 我这个继电器应该用几伏的啊  12V的还是更低的

楼主:
三极管用ss8050D331可以吗

网友A:
要除去蜂鸣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就是一个扩流电路,为什么要用PNP管?如果是低电平驱动,重新设计线路,换NPN管,电压可以和继电器工作电 ...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除去蜂鸣器。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其实,驱动蜂鸣器的频率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电路低电平有效,K1根据试验决定,K2是10K,K3是2.2K,以高电平能截止为原则(继电器释放,不响),2个 ...

谢谢大神  果然来了这里很涨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电路低电平有效,K1根据试验决定,K2是10K,K3是2.2K,以高电平能截止为原则(继电器释放,不响),2个 ...

用ss8050不加电阻和二极管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的继电器多大,8050电流是0.5A,小于0.5A当然可以用,电阻要的,二极管一定要,它是继电器反 ...

哦    有点懂了

楼主:
我都要疯了 还是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的继电器多大,8050电流是0.5A,小于0.5A当然可以用,电阻要的,二极管一定要,它是继电器反 ...

这样行吗 ?为什么要用两个三极管一个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三极管,前面的驱动电流不够~

哦 一涉及到三极管我就无限蒙蔽

网友:
这个图纸对吗?

网友:
我看了,确实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