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老师,德机如何调到108

楼主(2018-05-05):
请教一下各位老师,德机如何调到108

网友:
很多人改过, 问题度盘对不上

楼主:
只有到108,度盘无所谓

楼主:
问题是要调整什么地方,资料一点都没有。

网友:
先找找型号,网上搜一下电路图吧……如果没有就只能自己画一下。关键是本振那块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