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见过这种情况吗?收音机砰的一声一股烟

楼主(2018-05-05):
昨天听一台罗兰仕103,不小心把电源线插错了,插到110VAC对应的口上了,烧毁了保险丝。
我随手拿了个保险丝换上了,从此收音机开机后就有了交流的嗡嗡声,声音很大,而且闻到一股很奇怪的味道。
听了有30分钟,忽然砰的一声,从变压器和主板电容附近冒出了一股烟!
心想坏了,赶紧拔掉电源线,拆开排查,以为电容爆了,但检查后发现电容完好。于是什么地方也没改动,继续用
现在的情况是,用电池一切正常,插交流电仍然有嗡嗡声,真担心什么时候再砰
有一个不相干的电容倒像是漏夜了
想请教大家:这股烟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换了保险丝就有了嗡嗡声?这个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
不要眼看好就是好的,我看你还是把电容都焊下来检查一次吧,最好是代换法检查,我曾经有一对飞利浦的电容,拆下来看都是好的,容量也没有问题,但使用就是有交流声,换了就好了。

网友:
很有可能变压器部分线圈烧短路了。串联一个40W以下灯泡看看,机子不正常、灯泡亮就烧了。

检查整流、滤波电路正常否。

网友:
电容坏的可能性不是没有,还有可能是电源整流管烧了一枚或全桥烧成半桥。

网友:
应该是炸电容了,以前装前级板也遇到过这样的,开始冒烟,正当我仔细找什么地方冒出来的时候,砰一下电容炸了,但是电容防爆槽就裂个缝,不认真看不出来。

网友:
估计是电解炸了。有声还冒烟,动静那么大,不可能不留痕迹的,仔细检查吧。

网友:
挨个怀疑的电解闻味!

网友:
既然用电池一切正常,说明除了整流滤波及稳压(不知道有没有)以外的电路都是正常的,就那几个元件,很容易查出来。

网友:
看来楼主不是搞维修的。你给我们看的是低压电容人。

网友:
重点检查整流滤波。

网友:
机器是有变压器的。

网友A:
先检查电源变压器看是否损坏,再检查整流滤波,还有收音机功放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电源变压器看是否损坏,再检查整流滤波,还有收音机功放部分。

电容我用替换法试过了,换上新电容还是有声音,还是有味道,而且度盘灯特别亮
看来不是电容的问题,应该是你说的变压器和整流滤波部分
变压器摸起来有点热,不知道正常吗?

网友:
有嗡嗡声音证明有电  应该还是滤波电容问题比较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容我用替换法试过了,换上新电容还是有声音,还是有味道,而且度盘灯特别亮
看来不是电容的问题,应该 ...

把收音机电路和交流电源部分断开,按上面说的顺序逐级检查,这样可以避免扩大故障范围,根据你描述的故障现象,可以确定故障就发生在交流电源和功放之间,用万用表1K档检查收音机的正反向电阻,看收音机内部是否存在元器件短路,如果阻值正常,可用稳压电源代替原来电源试听一下,观察整机静态电流和动态电流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回过头来重点检查电源变压器,和整流滤波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我用替换法试过了,换上新电容还是有声音,还是有味道,而且度盘灯特别亮
看来不是电容的问题,应该 ...

变压器开机就发热不正常,在开机工作一段时间后,变压器有点温度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收音机电路和交流电源部分断开,按上面说的顺序逐级检查,这样可以避免扩大故障范围,根据你描述的故障 ...

谢谢回复,太专业了,我需要消化一下,然后按照步骤进行
冒烟可能是哪里的原因呢?
再次感谢版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太专业了,我需要消化一下,然后按照步骤进行
冒烟可能是哪里的原因呢?
再次感谢版主

变压器匝间短路、初次级短路、电阻等烧坏都会冒烟,我提醒你一下,在没发现损坏元器件以前,不要再利用原来的交流电源试听收音机,最好分段检查、分段处理,这样能避免人为的扩大故障范围。机器冒烟,有响声,说明机器已经有元器件损坏,必须仔细检查判断,弄不明白的地方就发帖询问,其他有经验的坛友会给你提供帮助的。

网友:
嗡嗡声音是变压器产生的、大多数是电容冒的烟

网友:
这是搞修理的常遇见的事情,那还是六几年修一台日本日松下B11号收音机,由于放的时间长,一通电电解直接就响了收音机底板放在桌子上,蹦起来老高,七几年修一台黑白电视14寸天津712的825-2,后面有电打火,有一股臭氧味,看了半个小时左右忽听一声响,画面没了荧光屏中央的荧光粉都没了一片,漏气了,我傻了,要知道当时的显像管可是不少的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匝间短路、初次级短路、电阻等烧坏都会冒烟,我提醒你一下,在没发现损坏元器件以前,不要再利用原 ...

好的👌,谢谢版主,也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容我用替换法试过了,换上新电容还是有声音,还是有味道,而且度盘灯特别亮
看来不是电容的问题,应该 ...

你指的交流声是喇叭发声,还是变压器振动声?

网友B:
"而且度盘灯特别亮"---可能变压器初级局部有短路(因过流,严重发热后,线间局部短路了),才会引起次级电压升高!如果是次级短路,度盘灯只会特别暗,你把次级引线先断开,直接空载,看还有交流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度盘灯特别亮"---可能变压器初级局部有短路(因过流,严重发热后,线间局部短路了),才会引起次级电 ...

我也准备空载试,可现在出差了,两周后才能回来,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指的交流声是喇叭发声,还是变压器振动声?

不是喇叭发出的,应该是变压器部分

网友:
相聚在矿坛,大家都是朋友,不必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度盘灯特别亮"---可能变压器初级局部有短路(因过流,严重发热后,线间局部短路了),才会引起次级电 ...

谢谢,今天没分加了,明天补上

网友C:
度盘灯特别亮可不是好事,一定要引起严重的关注!这说明机器的供电电压已经非正常的高了!在没搞清原因之前机器不能在用交流电试验收听了。原因1,就像23楼的朋友说的那样,原因2,就是机器本身的直流稳压部分损坏照成输出电压过高所致,虽然我没修过这款机器,但我看图片里绝对有直流稳压电路。切记切记,不能在送交流电试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度盘灯特别亮可不是好事,一定要引起严重的关注!这说明机器的供电电压已经非正常的高了!在没搞清原因之前 ...

好的,谢谢朋友提醒

网友B:
"而且闻到一股很奇怪的味道"---如果是氨水的味道,就是电解电容散发出的;如果是油漆味,那基本是变压器里散发出来的,只有拆开重绕,或更换相近似的变压器。如果是烧电木的气味,基本上是整流管/或其他三极管/或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闻到一股很奇怪的味道"---如果是氨水的味道,就是电解电容散发出的;如果是油漆味,那基本是变压器里 ...

好像是氨水味
我把那两个1000uF的电容拆下来,测量了一下,一个容值1000uF,另一个600uF
仔细观察,没发现有裂缝
而且我换上了两个新电容,2200uF/25V的,仍然有嗡嗡声和味道

网友D:
刚开机整流管未正常工作还没有直流输出,所以不必怀疑整理后级,估计变压器损坏的可能性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开机整流管未正常工作还没有直流输出,所以不必怀疑整理后级,估计变压器损坏的可能性极大

谢谢版主,如果变压器坏了怎么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如果变压器坏了怎么破?

如果变压器烧坏了只能重新绕制或换个类似的,按你描述交流电还能收听只是有交流声,可能是初次级间的隔离层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度盘灯特别亮"---可能变压器初级局部有短路(因过流,严重发热后,线间局部短路了),才会引起次级电 ...

你好,我把变压器跟电路板断开,空载测试。
加电后没有任何声音,测输出是直流40多伏。
断电后,用手摸有三个原件特别烫。
分别是图中1.2.3。
1和2应该是二极管,3是那个白色的像电容一样的东东。
用万用表测这三个的电阻。
红表笔在左,原件1短路,原件2有电阻,3也有电阻。

网友:
估计是变压器匝间短路,输出电压肯定很高了,千万不要接负载了,否则后面坏了更麻烦,故障扩大化了。变压器可以在淘宝上定制的,小的花不了几十块钱的。

网友E:
明显稳压坏了电压升高,ad155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显稳压坏了电压升高,ad155坏了。

AD155摸着是凉的,怎么判断坏了?
这机器是两种交流供电方式,一种110V,一种220V,我不小心把市电插到110V的端子上了
谢谢回复

网友E:
管子击穿短路电压直通管子是凉的,测量管子的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看看,你现在的情况应该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把变压器跟电路板断开,空载测试。
加电后没有任何声音,测输出是直流40多伏。
断电后,用手摸 ...

1 是电阻,6 8欧;2 也是电阻,150欧;3 可能是稳压二极管....,你最好按实物把电路画出来,才好分析原因;

网友:
先前说可能变压器有问题,因为考虑背光灯是直接交流点灯的情况下得出的,如果是稳压后点灯,就是稳压调整管CE短路了,按目前情况,变压器没短路就是万幸的,重新搞变压器难度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管子击穿短路电压直通管子是凉的,测量管子的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看看,你现在的情况应该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 ...

是的,CE或CEB短路后,AD155只相当于直导线,就不发热了

网友:
如果不会画图,你把电路板翻过来,多拍几张相片,可以帮你看看

网友:
TFK AD155是德律风根 PNP功率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是电阻,6 8欧;2 也是电阻,150欧;3 可能是稳压二极管....,你最好按实物把电路画出来,才好分析原 ...

如果是电阻的话,发烫是什么原因?电阻只可能烧断路,不可能短路吧。
用万用表测量,红表笔在左,1的阻值是75,2的阻值是196,3的阻值逐渐上升直到无穷。
红表笔在右测量,1的阻值是90~260,2的阻值是136,3的阻值是590.

楼主:
AD155左边的那个是个可变电阻吗?标着1K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电阻的话,发烫是什么原因?电阻只可能烧断路,不可能短路吧。
用万用表测量,红表笔在左,1的阻 ...

你测量电阻时,因为有电容充放电的干扰,有可能不准;    “现在的情况是,用电池一切正常”--你用电池供电时,是多少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测量电阻时,因为有电容充放电的干扰,有可能不准;    “现在的情况是,用电池一切正常”--你用电池供 ...

我用的两节锂电池,8V左右,如果用1号电池则是6节

网友B:
“你好,我把变压器跟电路板断开,空载测试。
加电后没有任何声音,测输出是直流40多伏”------电压相差太大了,是表不准,还是接110伏来测?可能变压器还是有问题的,因为设计师不可能用这么高的电压来降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把变压器跟电路板断开,空载测试。
加电后没有任何声音,测输出是直流40多伏”------电压相差太 ...

为什么变压器空载时没有嗡嗡的声音了,也就是说噪声来自于主板,难道主板也有问题了?
谢谢回复,先睡了,明天再聊

网友:
用电池是9伏,那么用交流整流滤波“或加稳压"后,应该是9伏或12伏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变压器空载时没有嗡嗡的声音了,也就是说噪声来自于主板,难道主板也有问题了?
谢谢回复,先睡了 ...

(电解)电容是有耐压的,过高就会漏电发热,冒烟,炸裂等,相当于“局部短路”(因为电压变高而引起),变压器就会“过荷”,振动,发热....

网友:
为什么变压器空载时没有嗡嗡的声音了?它不响是还没有过载,或短路较轻,如果你的测量是准确的,那么变压器初级还是有局部短路的,你继续接电,空载下,时间久一些,看看线包会不会很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管子击穿短路电压直通管子是凉的,测量管子的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看看,你现在的情况应该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 ...

请问这个管子为什么只有两个引脚?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管子为什么只有两个引脚?

外壳也是一个引脚,集电极C。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壳也是一个引脚,集电极C。

好的明白了,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壳也是一个引脚,集电极C。

请问朋友,ad155能用其他什么型号代替吗?

网友F:
我刚得到本坛kunlun兄弟转来的ITT103收音机图纸一份,现把其电源部分的电原理图及印刷电路图发你参考!这样你排除故障来就快多了。(注:图片中“罗兰士”打错成“格兰士”了

网友:
刚好也在维修这型号的机子,就把该变压器的正常两组输出电压给你量下,方便你维修哈!

图片中“整流”打错成“整理”

图片中“整流”打错成“整理”

网友:
3AD6,3AD50 pnp大功率锗管。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朋友,ad155能用其他什么型号代替吗?

3AD6,3AD50 pnp大功率锗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3AD6,3AD50 pnp大功率锗管。

非常感谢朋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把变压器跟电路板断开,空载测试。
加电后没有任何声音,测输出是直流40多伏。
断电后,用手摸 ...

   楼主,说句你不爱听的话。搞维修还是需要一点技术的,为什么输出是直流40多伏,与坛友上传的图纸资料中的14伏不相符,已经说明了问题。最值得怀疑的是变压器部分绕组击穿短接了,当然随着电压的升高,耐压不足的元器件烧毁击穿的可能性也很大,楼主对电阻、电容、二极管的型号识别与好坏判断估计也是个未知数……对于楼主来说,这也许是个夯实电子基础知识的好机会,大家都会有第一次,搞得多慢慢就会了,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刚得到本坛kunlun兄弟转来的ITT103收音机图纸一份,现把其电源部分的电原理图及印刷电路图发你参考!这样 ...

楼主乐于助人,是大家学习的楷模!学在矿坛,就是这样来的!加分支持一下!

楼主:
电池供电收听正常,上视频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