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了点弯路,熊猫B-802-1的负极电源线,竟用红色导线!

楼主(2018-05-06):
该机是锗管机,正极对地,厂家用了黑导线,负极进开关,却用了红线,害得我把电源接反了!还好,没烧机!以后还得小心,才好!

网友(2021-11-13):
锗晶体管时代,这个是正常的。因为全机参考地是零电位,一般以黑色线表示,反倒是电源负极是高电位,所以那时没感到不正常。就像现在的指针表正表笔是红色的,实际是表内电池的负极

网友(2018-05-06):
引用 网友A:
顶顶更健康~~~~~~~~~~~~~~

这样回复无意义的顶帖有违版规,提醒一下,希望下次注意,谢谢!

网友(2021-11-13):
因为厂家出厂产品给你淮备了电池架,没有设想在修理時会造成误会.各打五十大板.

网友B(2018-05-06):
        人的习惯性思维就是正极用红线,但是有人认为接地就应该用黑线,在这里就矛盾了,所以要因地制宜实地考察再做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的习惯性思维就是正极用红线,但是有人认为接地就应该用黑线,在这里就矛盾了,所以要因地制宜实 ...

我当时粗心,思维定势!该机是1977年的.

网友:
这个反接是很没有道理的,是反标准的,不知道厂家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 因为红色表示正极,黑色表示负极应该是所有电器的标准接法。不过我修理这个型号的收音机时,从来没有接错就是了。

网友:
上天修雅马哈电子琴,发现电源插头是反的,一般常见插头中间芯子是正,外壳是负,这个电子琴正好相反,还有华硕和华擎电脑主板换电容,电容标识和普通主板不一样,色标的是正,不注意就搞错

楼主(2021-11-13):
补上刚刚拍的照片。

欣赏。

网友:
在我记忆中,多年前,收音机电路,好像有这种情况,其他设备,如汽车 摩托车,都有这种情况。
摩托车电路,至今还是在钥匙开关线后面,用黑色线为正极。

网友(2022-06-02):
电信机房+48V接地.

网友:
我的三洋收录机外置九伏电源圆插头也是外正内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