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使用QG-16小功率高频晶体管FT测试仪

楼主(2018-05-06):
本人败了一台QG-16小功率高频晶体管FT测试仪和它的陪套偏值电源,但不会使用,请高手赐教使用方法。

网友:
我去年玩过一台一样的fT测试仪,但是也沒有玩明白,我选了fT截止频率很高的3DG85F微波管测试,反复的換着花样玩,都无法测出结果,其余型号的高频管也选了十几种测,都不行。

楼主:
这中测试仪需要联接他所陪的专用电源才能使用,您联接它的专用电源了吗?

网友:
        知道晶体管的fT是截止频率, 也知道截止频率跟晶体管的放大倍数有关系,知道晶体管的工作频率越高放大倍数就越低,也就是常说的截止频率是晶体管放大倍数下降到1时所对应的频率。但可是也不会使用测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