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洋M2429H收录机维修。

楼主(2018-05-06):
我刚买了一台三洋M2429H收录机,收音中波正常(台不是很多)短波收不到台。卡座倒带、放音不走带(电机皮带转)。我想打开自己动手维修一下,但主板与双连分不开,录音机部分也打不开,机子不知道怎么打开,麻烦老师指点一下,谢谢!有图片更好!

网友:
机子都是装配起来的.没有拆不开的道理.
想自己修.理想是好的.但连拆机都要先来求助的走捷径行为.预示着不想化功夫.
既无基础.又不想花功夫.还是花钱找人修吧.

网友:
松螺丝、做每个步骤前拍照......
http://bbs.hifidiy.net/thread-1164344-1-1.html

楼主:
谢谢老师批评指正,自己维修技术不是很好,怕把机子搞坏了,哈哈。

网友:
都不知道怎么拆,你确定能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批评指正,自己维修技术不是很好,怕把机子搞坏了,哈哈。

修机,要胆大,心细,多动脑!不会不成功.

网友A:
机芯拿出来后用套筒螺丝刀把绕线轮中心的固定螺丝拆卸下来即可。注意——用细铜丝把绕线轮固定在机芯骨架上。这一步非常关键!切记  切记  切记

网友:
学习了  论坛里果然高手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芯拿出来后用套筒螺丝刀把绕线轮中心的固定螺丝拆卸下来即可。注意——用细铜丝把绕线轮固定在机芯骨架上 ...

绕线轮是指哪?

楼主:
谢谢gjl_555,不然绕线轮的线乱了,安装就更麻烦了。

网友:
绕线轮,也可叫做绕线盘。带动指针的线绕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gjl_555,不然绕线轮的线乱了,安装就更麻烦了。

吃过这个亏是吧,日系的机器很多都是这个结构。

网友(2025-02-11):
我今天跟楼主遇到的问题一样,也是拆不下雨主板,那位大佬拆过能否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苦思眠想终于拿下来了,一体的,可以整个都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