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路汽车功放维修失败求助

楼主(2018-05-06):
从论坛收来的功放 开机量红灯保护  偶尔也能正常开机 冷机开机保护 检查是一路有问题 拆处开机正常  现在问题是开始判断失误,以为升压变压器短路把变压器拆了从绕了 现在出现图中的两22欧电阻发热严重 怀疑变压器绕法不对导致的 求助各位维修功放的大神帮忙分析下什么问题 谢谢了。

图中的两22欧电阻发热严重 有烧的迹象 这两电阻有什么作用呢

图中的两22欧电阻发热严重 有烧的迹象 这两电阻有什么作用呢

图中升压变压器从绕过

图中升压变压器从绕过

网友A:
可能是串在电路里给前级供电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串在电路里给前级供电的电阻。

是直接从正负30伏接出的 两头'压降有十几伏

网友A:
那就是给前级供电的,前级供电一般+-12---1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给前级供电的,前级供电一般+-12---15V

发热严重是什么引起的呢

网友:
发热严重,可能是前级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