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日子,我的苹果6手机微信老掉线,不得其解的烦人,慢慢的找到毛病

楼主(2018-05-06):
近些日子,我的苹果6手机微信老掉线,不得其解的烦人,慢慢的找到毛病———拨插一下路由器电源立马就好!是手机毛病?电脑毛病?路由器毛病?

网友A:
如果用手机卡上网不会掉的话那就是路由器的问题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手机卡上网不会掉的话那就是路由器的问题咯

谢谢!我试一下。老伴也用苹果6一天到晚看连续剧,掉网就麽叽个没完。哈哈,没辙。

网友:
掉线时,用电脑进路由的管理界面看看链接了多少个客户端。20兆以上宽带一般拖个两三个看视频没问题啊,路由器不能太廉价

网友:
感觉所谓的掉线就是无线网络连接失败对吧,掉线同时,其他电脑是否也不能上网?是就是路由问题。

网友:
1,低于150m的路由器可以扔了。
2,把手机拿到无线路由附件处试验(比方原来30分钟就掉线,是否会好点)
3,有动手能力的拆开看路由器电子元件是否有故障,没有可以尝试在发热高的芯片处加装散热片。
4,更新路由最新固件
5,进路由查看是否有他人破解你的无线密码,同时登陆了,看剧很占带宽和路由cpu的,没有更新到最新固件。
6,替换法,借一个更好的路由,如果没问题了,就去买个比较新款的,也不用很贵百来块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