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歌华机顶盒高频头问题

楼主(2018-05-07):
请教各位高手 ,有一歌华有线机顶盒,通电后,有嗒嗒嗒的声音,测量后,发现信号输入端有连通的,见下图,板子背面的3、4点也是连通的,原来在咱们论坛发贴问过,有高手指出,是机子有短路的地方引起嗒嗒声,现在测量发现是图中所示部分,不知道对不对,如果此处短路,请问如何维修

高频头

高频头

板子后面

板子后面

网友A:
射频入口电阻值低很正常。

网友B:
高频电路,通过线圈短路很正常。重点查主电源输入到主板上对应的每一路的三端稳压管的输入端和输出端电压,如果没有维修基础修这个还是比较困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电路,通过线圈短路很正常。重点查主电源输入到主板上对应的每一路的三端稳压管的输入端和输出端电压, ...

谢谢指导,回头试试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射频入口电阻值低很正常。

谢谢热心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