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高频头是什么牌子的,哪里有资料?看上去挺高级

楼主(2018-05-07):
偶得一个看上去挺高级的高频头,牌子不认识,也查不到资料,连芯片资料都没得。

楼主:
这个集成化程度挺高,背面没有原件,一般米兹米或阿尔佩斯的背面都还有阻容件。

网友:
这是车机高频头,里面高放中放一体,需要用CPU控制

网友:
CPU总线控制的!

楼主:
那就是没的玩了呗??

网友A:
楼主,你这个是在闲鱼从郑州那个卖家那里买的吧?
我也买了4只LA1781的高频头。价格便宜性能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是在闲鱼从郑州那个卖家那里买的吧?
我也买了4只LA1781的高频头。价格便宜性能还可以。

不是的,我这个是自己拆的车机板子。挺高端的一个车机,电容都是ELNA的音频专用。所以想看看有没资料把这个玩起来。

楼主:
板子上空白的,单面板虽说可以顺线查下,可是脚太多不是都能查明白的。

网友:
SAE标准:https://baike.baidu.com/item/SAE ... /5614390?fr=aladdin

看起来,是符合SAE标准的车用高频头,也就是车机收音头。

网友B:
之前在淘宝上看到过这种头子,google到处找资料,找到一点点,但不足以写程序。
我只知道这种头使用i2c总线控制,好像是dsp解码的,可以自定义中频带宽!
阿尔派很多车机用的sae的头,论坛里有大侠可以通过捕获控制端电压变化分析信号控制方法!你可以找找dxdhtv大侠,他分析过无资料的程控i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在淘宝上看到过这种头子,google到处找资料,找到一点点,但不足以写程序。
我只知道这种头使用i2c总 ...

谢谢这位朋友,那么复杂就不值得玩了,放弃吧,毕竟只是好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