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由SG3525组成的54V30A开关电源改可调的问题

楼主(2018-05-07):
  由SG3525组成的54V30A开关电源,改R4为1K电位器后,电压从10V至54V可以正常调整,从10V以下就迅速降到0V。请教老师;将如何改动能使10V至0V间的电压也能线性调整?

楼主:
这样改动也不能解决问题

楼主:
顶一顶,请教老师

网友:
应该是给3525用独立的辅助电源12V供电

网友A:
首先你要明白开关电源的调压是改变PWM的脉宽来调压的,当电压很小的时候方波变成了尖峰,这时候是很不稳定的,设计有有保护电路的开始保护,所以停止输出,开关电源小电压难调,只能在一定范围里调整。

楼主:
给3525用的独立辅助电源12V供电是由ice2qr0665提供

楼主:
今天又重新画一张

网友:
我也想自制54V12A开关电源,想问问大师们变压器如何选择,最好有磁芯,线圈数据。我看图上的环形磁芯变压器太小,咋能输出54V30A功率???

楼主:
请老师给予指导

楼主:
感谢各位,问题已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问题已解决

怎么解决说-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明白开关电源的调压是改变PWM的脉宽来调压的,当电压很小的时候方波变成了尖峰,这时候是很不稳定 ...

    SG3525的工作频率虽然是100 Hz - 400 kHz ,但单靠改变2脚的反馈脉冲信号来改变输出的幅度,那这个PWM的波形也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SG3525的工作频率虽然是100 Hz - 400 kHz ,但单靠改变2脚的反馈脉冲信号来改变输出的幅度,那这个PW ...

是不是更改了1脚的反馈啊,其实2脚电压稳定在2.5V应该就没有问题

网友:
学习电源知识。

网友:
取决于主电路结构和驱动方式,有的原理就决定不可能从零调,因为占空比有限制,不能太小,你的图里没有表示出来,看变压器应该是桥式或者推挽

网友(2022-01-27):
依照原理,该电压输出最小0.6*分压比,因此输出调不到0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