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要做的是11Mhz振荡电路,为什么示波器没有波形?

楼主(2018-05-07):
(图片)

网友:
你这个没有经过三极管放大,震荡是维持不下去的

网友:
反馈系数是7/(7+220+330)==?  =0.012567

电路放大量大于反馈系数的倒数,才可震荡吧???

放大倍数应大于79.57

计算下,电路可否达到??

电路图上,基极没有连接直流偏置电路??

网友:
1,基极没有与R1,R2连接。
2,C5,7PF太小。

网友A:
谐振频率靠哪个电容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谐振频率靠哪个电容决定?

c6     并联      (C3,C4,C5串联)

约等于C5+C6;

网友:
电路不通。 基极上少了一个焊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6     并联      (C3,C4,C5串联)

约等于C5+C6;

那谐振频率大约是多少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谐振频率大约是多少呢?

1/2π根号(7p*0.22u)   == 128MHZ

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2π根号(7p*0.22u)   == 128MHZ

对吗?

可楼主说要做的是 11 MHz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楼主说要做的是 11 MHz 。

lz有lz的想法,到现在也没露面

网友:
楼主能否告诉我这是什么软件?哪里可以下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