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PL365如何接收单边带电台

楼主(2018-05-07):
刚刚入收一台PL365的收音机,不知道如何接收单边带电台

网友A:
业余电台信号也不弱了,现在国内爱好者的装备已经不同以往了。

不少c类业余电台,都有1kW的功放了。国内C类业余电台是允许使用1kW的功率的。

要知道SSB只需要1/8的功率,就能达到普通AM调制的通讯效果。

国内业余电台的口水频率,7.050mhz下边带LSB,14.270mhz上边带USB,这两个频点平时人很多。

PL365自带的拉杆天线就可以收到,但是前提是要在干扰小的开阔地带,室内或者楼房密集的地方是不行的。

网友B:
请问:什么是单边带电台?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请问:什么是单边带电台?

怎么接收,在哪个波段?普通的短波机,行吗?

网友:
看收音机上有没有标SSB或者USB/LSB接收模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接收,在哪个波段?普通的短波机,行吗?

SSB模式的电台主要是目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所使用的。发射功率小,时间不太固定,距离可能比较远。没有好的接收天线很难收到
具体频率在7.050M 14.270M 这两个常用的业余SSB频率上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SSB模式的电台主要是目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所使用的。发射功率小,时间不太固定,距离可能比较远。没有好 ...

我看来收听不到了!没设备.

网友D:
你的机子应该可以收听ssb,接室外天线,早晨7.050M,另外还有广东海岸台,在北京也能收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业余电台信号也不弱了,现在国内爱好者的装备已经不同以往了。

不少c类业余电台,都有1kW的功放了。国内 ...

7.050mhz,  14.270mhz 是怎样再细分的??  这么多人挤一个频点, 是不是都大合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7.050mhz,  14.270mhz 是怎样再细分的??  这么多人挤一个频点, 是不是都大合唱了??

SSB的带宽一般在2.7khz-3KHZ,

比如一个在7.050mhz发射,一个在7.053mhz发射,基本就没有什么影响,
大家都在7.050mhz工作,同时发射,肯定会相互干扰,那就要靠个人修养和自律了。

业余电台在业余频率大家都是享有平等的使用权,但是应该遵守先到先得的原则,如果这个频率有人占用,大家就不要再去主动发出呼叫,可以在先使用的人,与上一位通联完毕后,再次呼叫CQ,并等待别人回答时,这时才能出来回答,通联完毕后,可以转为收听,

如果要主动发出呼叫,只能转换到其他频率,比如把频率向上或者向下调整,频率错开3khz以上才能发起主动呼叫。

网友(2018-06-16):
引用 网友D:
你的机子应该可以收听ssb,接室外天线,早晨7.050M,另外还有广东海岸台,在北京也能收到。

PL660在云南普洱收听到海边到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