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所有exe文件都无法打开了

楼主(2018-05-07):
操作系统是WinXP.
出现故障前刚刚安装了一个看图软件acdsee3.0, 感觉版本不高便将其卸载后下载了一个9.0的, 正准备安装时发现双击exe文件不运行, 再看其他所有exe文件也都不运行了. 回到桌面上一看所有程序图标的文件名均变成了以lnk为后缀的. 借助搜索引擎先是找到了一个注册表文件内容, 导入后将桌面图标的显示恢复了正常, 但是exe文件还是无法运行. 又找到一个注册表文件,

regedit4
[hkey_classes_root\exefile\shell\Open\command]  @=\%1\ %*

导入时出错, 仿照前面的注册表文件格式, 将第一行的regedit4改成下面这样导入成功: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但是exe文件依然无法打开.

前几天还在说自己现在动辄几年都不重做一次系统, 难不成话音未落就要打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毒了,下载专杀工具吧

多谢指点.  有这个可能. 忘了说了, 自己什么杀毒软件都没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用金山的杀毒,下载后不容易删。

长期不用杀软, 为了这个情况自然也不会轻易用. 正在尝试其他手段, 实在不行打算用ghost恢复.

楼主:
感觉百度上流行最广的解决方案根本就是瞎说, 将exe扩展名改为com就能运行了?
最佳答案
方法一:
1.找到system32目录,将cmd.exe文件改成cmd.com文件(目的是使cmd能够运行,因为.exe文件不能执行了啊,改成.com可以执行了)。
2.在开始里点击运行,输入cmd,然后回车。
3.在dos内,输入assoc .exe=exefile,然后回车(注意assoc与.exe之间有个空格,assoc是个命令),这样.exe就与.exe的执行文件关联了,再运行.exe文件就可以了,解决。

网友:
针对某些情况应该是可以的,你这个情况病毒的可能性大。

楼主:
感谢各位费心指教。杀软多年不用估计也用不好了。查了一下最近一次重装是3月中旬,到今天不足两个月,所谓三五年重做一次系统是记忆错误。最近从田连元的评书中听到一句话叫:身子掉井里耳朵也挂不住了,既然重做已经是常态,那还有什么好犹豫的。重做时发现仅需1分钟不到。这比上百庋搜方法快多了。
以前对重做系统很抵触的原因之一是有N多的应用软件要跟着重装。其实这也是个伪命题,那些三五年积累下来的软件,大多数装好后用一两次就闲置了,完全可以临用前再装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  有这个可能. 忘了说了, 自己什么杀毒软件都没有装.

版主大大啊,这就是没装杀毒软件的弊端,虽然系统减负了,但万一用点什么资料,软件什么的,一下载也许就会中招了,现在的下载网站处处是陷阱,非常的流  氓,建议下载用装有安全杀毒软件的机器,下载安全再复制到用的机器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费心指教。杀软多年不用估计也用不好了。查了一下最近一次重装是3月中旬,到今天不足两个月,所谓 ...

系统稳定使用时可以一键备份,万一中招直接重装,可以省很多事。

网友:
下载个windows 清理助手,基本管用,职业玩家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主大大啊,这就是没装杀毒软件的弊端,虽然系统减负了,但万一用点什么资料,软件什么的,一下载也许就 ...

多谢指教。有道理。

网友D:
网上下载的软件先上传到virscan网站检查一下,这个网站用30多个杀毒引擎进行扫描,如果有两个以上的引擎报毒,就别安装了。

网友:
我用这个方法安装的软件,从来没有中过毒。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下载的软件先上传到virscan网站检查一下,这个网站用30多个杀毒引擎进行扫描,如果有两个以上的引擎报 ...

第一次知道还有这样的网站. 学了一招. 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系统稳定使用时可以一键备份,万一中招直接重装,可以省很多事。

是的. 现在还在用2013年的备份作为基础, 就是考虑到这个备份最简洁. 没有安装任何额外的软件, 仅仅是安装了系统必要的驱动程序.

网友:
一只用金山,没发现不好卸载呀?

楼主(2018-10-18):
好了疮疤忘了疼, 今天又中招了. 无意间发现桌面上有个ACDsee3.1的图标,  可我事实上用的ACDsee pro. 搜到ACDsee3.1的安装目录, 发现有uninstall程序, 双击后卸载过程正常, 重启电脑后又故态复萌. 所有桌面图标均变成.lnk扩展名的未知文件. exe文件无法启动. 从文件管理器直接输入网址能访问网络, 搜到的解决方案有的要启动cmd控制台的, 有的要启动 regedit 的. 可这些程序都无法运行啊.

网友:
这是杀毒不彻底,应该是先全盘杀毒,然后再重新安装系统,最后在干净系统下再对非系统盘杀毒,在此之前不要运行硬盘上的任何程序或者打开任何文件,这些文件或程序都可能被病毒感染了,只要双击这些图标,病毒又会被触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了疮疤忘了疼, 今天又中招了. 无意间发现桌面上有个ACDsee3.1的图标,  可我事实上用的ACDsee pro. 搜到AC ...

        不是什么病毒,自从出现免费杀毒软件后就没有什么病毒了。是你卸载的软件搞的鬼,不要轻易卸载软件(请神容易送神难),即便要卸载一个是用你安装的软件管理类去卸载,另一个是如果没有软件管理类就用控制面板去卸载,不要它提供的卸载程序去卸载。卸载后还要搜索一下C盘与之相关的残留。有条件再检查一下注册表。现在卸载软件最后都出现一个征求意见的页面,这是最缺德的。

网友:
卸载也有风险的

楼主:
辆次都是栽在ACDsee身上。不过这次没有浪费太多时间,搜索解决方案尝试了一会儿竟然搜索到了自己的这个帖子,既然上次只有重装才能解决,这次也没什么好说的了。直接ghost完事。

楼主:
我在考虑, 是不是就不要再装ACDsee了. 装个PS得了.

网友E:
请出大流氓360来帮忙,桌面图标可以用安全卫士里的-功能大全-人工服务-分两次输入:桌面图标异常、exe lnk    后回车,再按提示修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出大流氓360来帮忙,桌面图标可以用安全卫士里的-功能大全-人工服务-分两次输入:桌面图标异常、exe lnk  ...

这种情况下想安装360也不行了. 双击安装文件根本不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