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飞利浦小收音机

楼主(2018-05-08):
这应该后期的普通版飞利浦了。 喇叭是日本丰达的。
声音还不错,灵敏度都很好。
也是当摆设用了。

网友A:
好机机,零件装的满满的,中周好看,线路板也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机机,零件装的满满的,中周好看,线路板也很漂亮。

应该有20多年了吧,这就是当年的工艺了。

网友:
小收音机做工不错。

网友B:
老货了。不知这种收音效果怎么样?

网友C:
不算老,带调频广播的,应该是近十年或二十年左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货了。不知这种收音效果怎么样?

收音效果很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算老,带调频广播的,应该是近十年或二十年左右的。

是的 20年肯定有的了

网友D:
满满当当的,用一块集成电路就行了。

网友:
不错不错,这机子有玩头

网友E:
1977年前后的机子,已有40来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977年前后的机子,已有40来年了。

厉害啊  还能找到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满满当当的,用一块集成电路就行了。

现在就是一块芯片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