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录音磁带

楼主(2018-05-08):
录音机使用久了 各项功能指标在下降 尤其是皮带没劲 松,为了减少磁带摩擦力  考虑在磁带转角处的固定轴上增加两个活动的套 ,材料笔芯 切两个3.8mm长的套  装配 试车 OK

网友A:
一般修理者都采用换皮带的方式,实际上换了皮带只是解决一个转动的问题,同时也应该换压带轮,压带轮橡胶老化促使走带变调,还会绞带,有些修理者会用砂纸打磨一下,改变原来打滑现象,其实无用的,橡胶老化失去弹性,修理要彻底皮带压带轮一起换。

网友B:
原来的滚轮不是挺好吗?

网友C:
很聪明的主意,主要是用久了这两个塑料柱磨损了摩擦力增大了

网友D:
盒式磁带设计的原意,那两个小转轮是"导向轮",主要是改变磁带运行的方向,旁边的小柱是起"阻尼"作用的.目的是使磁带无论是运行到带头,带中,带尾都保持平稳.如果没有这个阻尼作用,则收带力矩在带头带尾的变化会影响走带速度和平稳性.所以,加套的办法不妥.皮带松了就该换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滚轮不是挺好吗?

滚轮就没有问题 是侧上面的一个固定轴摩擦磁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聪明的主意,主要是用久了这两个塑料柱磨损了摩擦力增大了

可能那里设计就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盒式磁带设计的原意,那两个小转轮是"导向轮",主要是改变磁带运行的方向,旁边的小柱是起"阻尼"作用的.目的是 ...

您说的有道理  先试试看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有道理  先试试看吧

真没必要,变紧难以修复的磁带,可以把磁带移到导柱内测
其实换滑片是正路

网友:
这样改造是没有用的。想要录音机有力只有更换皮带和压带轮。

网友:
这个改造毫无意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真没必要,变紧难以修复的磁带,可以把磁带移到导柱内测
其实换滑片是正路

完全赞同音频猫版主的做法,磁带太紧其实就是卷绕不整齐的原因,绕不整齐的原因就是润滑片变形或者失去弹性,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走带阻力大的磁带都是卷绕不整齐的!

网友:
碰到阻力大的磁带快进快倒绕两次。会顺滑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完全赞同音频猫版主的做法,磁带太紧其实就是卷绕不整齐的原因,绕不整齐的原因就是润滑片变形或者失去弹 ...

刚才细看了一下楼主的描述,原来是说机芯老化卷带无力 ,这种情况不修机芯反而在磁带上动手脚肯定是不对的

机芯正常的情况下,磁带阻力大几乎都是卷带不齐,低档带用手捏几下就好,高档带就尽量不要用力捏了,正反倒两次带能改善。当然确实有质量差的磁带,带盒注塑精度不高、润滑片质量差寿命短,用到一定次数就开始阻力增大,换滑片就能解决。如果还没彻底解决,并且不是什么好磁带,只希望再多用段时间,可以再把磁带移到导柱内侧还能减小一点阻力。其实那两个导柱与反张力有关,可以提供特定的力矩

网友E:
现在磁带已经是比较稀缺的东西了,楼主应该爱惜保护好那些磁带。
机芯有问题就修机芯,该换什么就换什么,检查并调整压带轮压力、卷带力矩、检查反张力

我始终很喜欢卡座、收录机,长期不用时都要用心保管加防潮剂啥的,为了维修调试方便,还保留了些扭矩测试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磁带已经是比较稀缺的东西了,楼主应该爱惜保护好那些磁带。
机芯有问题就修机芯,该换什么就换什么, ...

多谢版主指教,  机子这么多年了虽然用的不多 橡胶的东西也都老化了  保质期已过  该换皮带 保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没必要,变紧难以修复的磁带,可以把磁带移到导柱内测
其实换滑片是正路

磁带移到导柱内侧其实还要摩擦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真没必要,变紧难以修复的磁带,可以把磁带移到导柱内测
其实换滑片是正路

这油光纸可否有现成的卖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油光纸可否有现成的卖呀?

以前有,现在是买不到了。珍贵的磁带,只能买低档空白带拆。
前些年离我家大约两公里远有家店铺,专卖磁带和相关的东西,各类整套的国外原版带、各种空白带、还有大量无牌无字廉价空白带,带盒、润滑片都有,估计老板肯定是磁带爱好者,他就有润滑片卖,那种早期纸质浸石墨那种黑的,也帮转录、维修磁带。现在不知是不做了还是搬走了,店铺已变成卖服装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完全赞同音频猫版主的做法,磁带太紧其实就是卷绕不整齐的原因,绕不整齐的原因就是润滑片变形或者失去弹 ...

没错!不过,像这样的烂磁带除了换芯,怎么改造都是劳民伤财。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带移到导柱内侧其实还要摩擦

摩擦只在长时间大盘芯直径时的开头有。说实话,80年代玩磁带机时只要不是值得保留的好带,过紧的就把磁带移到导柱内测,或者干脆掰掉导柱,还不行就换润滑片,再不行就不要了。
其实这个也与带盒注塑精度有关,我保留的进口磁带直到今天还好好的都没这种问题

我现在还有一盘很紧的磁带,无论用多么高级的卡座走带卷绕很整齐可还是紧,无奈那盘带很珍贵,还没螺丝,我不能给它乱动手术

楼主:
现在一个小小的卡 优盘解决了问题  传统的唱片 磁带 碟片 录像带 成了古董 虽然没有了市场 但是相当一部分人家里还都留着 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生活都比较节俭   舍不得扔  有时候也拿出来听听看看  几十年过去了 好像就在昨天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有,现在是买不到了。珍贵的磁带,只能买低档空白带拆。
前些年离我家大约两公里远有家店铺,专卖 ...

好多磁带在播放的过程中把油侵纸磨成一圈圈的痕迹 阻力也就加大了 那种塑料薄膜喷涂了一层黑色的东西 这种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说的有理,容易引起带基不稳和音乐听音的飘忽感(抖晃率),要不然懂得导带轮的设置就不会不懂的这个小柱 ...

跟抖晃有什么关系,你把问题搞的太高深了

磁带录放状态需要有2~6(gr.-cm)范围的反张力,这个张力值由供带轴、供带盘阻力共同提供。但是,供带盘直径随着播放的继续,供带盘直径逐渐变小,从头播放到结束,这个直径变化范围过大,加导柱是为了适当改善供带盘直径变化带来的反张力变化量,能使反张力变化范围小一点。

其实这个反张力对便携式收录机来说几乎是被忽略的,导柱的作用有限,因为它是固定的,毕竟收录机无论它多么高档也是最低端的录音设备。收录机对力矩的检测只有四项,没有磁带反张力项
压带轮压力:350~420(gr.)
回放扭矩:35~60(gr.-cm)
快进扭矩:90~135(gr.-cm)
快退扭矩:90~135(gr.-cm)

盒式带当初制定的标准是考虑高低档录音设备通用,高端设备各项指标要求比收录机高很多,还要加一项反张力检测,范围在2~6(gr.-cm)之间,磁带那两个导柱的作用就不能忽略了,代表产品是盒式录音座,采用卡座专用机芯。
(后期为迎合国内市场的日本廉价低档卡座就别提了,国产卡座更别提了,普遍采用收录机机芯,指标与收录机无异,只是卡座的外形而已)

盒式录音设备发展到最辉煌时期出现顶级录音座,几乎全都是三磁头,走带机构有更严格的要求,带盒那两个磁带导柱所能改善的一点点反张力稳定性非常有限,可以说完全不能胜任顶级卡座指标的要求,所以顶级卡座普遍采用双主轴驱动方式,反张力完全由副导轴提供,带盒导柱已经毫无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H:
... 要不然懂得导带轮的设置就不会不懂的这个小柱子的加工哦,特别是正反倒带时有对卷带盘平整绕带起了重要作用 ...

磁带卷绕的整不整齐也与这个导柱丝毫关系没有。

磁带卷绕是否整齐由导柱下方那对突起的筋决定。
这对筋要是磨出沟槽,磁带卷绕不齐现象就会永远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修理者都采用换皮带的方式,实际上换了皮带只是解决一个转动的问题,同时也应该换压带轮,压带轮橡胶老 ...

正确橡胶过了保质期都应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谢高手的不吝指教,又有了新收获。

你起的真早,7点就上网

四楼WXYZ虽然只是简单几句话,但把导柱的作用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这个有必要改

网友:
帮顶  卡带福音

网友:
这种改造 没意思

网友(2025-04-07):
楼主有刻舟求剑的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