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发动机怠速抖动一般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5-08):
这次换了机油后,发动机怠速能感觉到明显抖动,车身共振,转速大概在七八百转左右,加点油门转速到900一千转左右就不抖动了。  当时加的机油超出上限一点,我用注射器抽了一些出来,现在在机油尺上限下方一点点了, 但是抖动没有消失。   是因为机油加多了吗? 如果排除机油多的原因,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发动机脚垫松动该换了?  或者是积炭多了?

网友A:
开了多少公里?火花塞看过没有?我的车开了5.5W了,也要大保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了多少公里?火花塞看过没有?我的车开了5.5W了,也要大保养了。

18W公里了,没换过火花塞,老飞度,共8个火花塞

网友A:
看看保养手册,应该是看看火花塞。18W还没换过?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保养手册,应该是看看火花塞。18W还没换过?牛啊

看来也有必要换火花塞了,谢谢提醒

网友:
重新调整怠速的供应油量,  稍為加大至不会抖动

楼主:
刚淘宝买了火花塞,卖家说点火线圈故障也会造成抖动。

网友:
怠速抖,是节气门脏了,花七八块钱买一瓶清洗液喷一下就好了

网友:
火花塞,节气门,机脚垫子都能引起怠速抖动,慢慢排查

网友:
注意检查一下火咀线。

网友B:
老飞度有8个火花塞?8气缸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飞度有8个火花塞?8气缸车?

四缸的,一个缸里两个火花塞。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缸的,一个缸里两个火花塞。

你好,我百度了一下,确实有,以前不知道。    本田公司又专门为飞度设计了一款小型i-DSI发动机,i-DSI为直列四缸8气门形式,特别之处在于它采用了智能双火花塞顺序点火系统,每个气缸都有两个呈对角状分布的火花塞,实现顺序相位点火控制。在低转速下,两个火花塞的点火时间存在一定的间隔,而在高转速状态下,两个火花塞的点火时间趋于一致,这样气缸内的油气混合物可以实现充分燃烧,发动机的压缩比达到了10.4:1,功率输出大大增强。以1.3升i-DSI为例,它的最大功率达到了60千瓦/5700转/分。       你的车可能就是火花塞问题,有一个或是两个火花塞不工作。

网友:
抖动除了缺缸就是点火正时问题。。所以看看燃油和点火系统即可。

网友:
清洗一下节气门,检查一下火花塞

网友:
还有可能是积碳。先换了火花塞试试

网友:
感觉不是机油的问题,我的原来也出现过待速不稳,小幅拉动,后来洗过节气门有点改善,建议去修配厂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18W公里了,没换过火花塞,老飞度,共8个火花塞

8个火花塞的飞度第一次听说,厉害了

网友(2018-06-09):
一般是电路上的问题,如火花塞、缸线、等。原因是低速时,高压包通电时间长磁饱和度大(表述不一定准确),感应出的高压高,火活塞或缸线不好了就容易点火不准时或击穿,造成发动机低速不稳

网友:
造成怠速抖动的原因很多,加到900转不抖可能是节气门该清洗了,买一罐“化清”喷一喷。

网友:
18W公里。早就应该更换火花塞了吧。换了试试

网友:
如果是换了机油后发动机怠速能感觉到明显抖动,应该油品有问题

网友:
感觉是汽油的问题!

网友:
换汽油试过了吗?有区别吗
还得上正规加油站加

网友:
18W公里,墙都不服,就服你

网友:
怠速抖有很多原因:怠速电机积碳,节气门积碳,火花塞老化,油品,最后就是低转速缺缸,这个需要用电脑查查,。可以先去修理厂挂挂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