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功放(音响)供电方案

楼主(2018-05-08):
汽车功放直流12V供电,使用时几乎听不到底噪音。有时供电用大功率电脑电源带,有的是静音风扇,有的风扇噪声很大,功率再大点的12V开关电源几乎全带风扇,风扇转动噪音很大。那种LED广告屏幕用电源功率虽大,但它有缺点,用这类电源好的汽车功放能点亮本机的某一个LED灯,用电脑电源就没这事。证明LED广告屏电源有干扰。
    一、继续用电脑电源,想办法加大散热片,不用风冷,可是有的电脑或服务器电源风扇是不能去掉的,摘了风扇机器不工作,无电压输出;
    二、用工频变压器整流后直接供汽车功放所须电压值供电,不用功放内的逆变电路。这样有可能听的到底噪音。有可能超压损坏功放。更重要的是带内逆变器的汽车功放是有喇叭保护电路的,汽车功放保护能力取决于内逆变电路上,当功放输出出问题时电源停止工作,这样功放不工作,不会损坏喇叭,这是汽车功放的内逆变电源的功劳。
    三、做个工频变压器然后再三极管稳压,这样做可能自身耗电很大,这类线性电源不知静态电流大不太?浪费电不?。。工频变压器静态电流过大,不省电。

我的目的是尽量用静态电流小的电源。

网友:
我用的工控机用12V-15A开关电源。没风扇。

网友A:
功放变压器整流滤波最后,对于12v车机 变压器次级电压12V就好。车机功放芯片都可以承受18V的电压。变压器功率2倍芯片标称功率就可以。通常这些芯片功率15Wx4 所以要个100W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变压器整流滤波最后,对于12v车机 变压器次级电压12V就好。车机功放芯片都可以承受18V的电压。变压器功 ...

这种类型的功放。输入电压可能不能太高了。

网友:
这种带升压的其实也没事,12V电池满电电压14V多。不过这种功率太大不适合配电源使用。12V100w近10A的电流不好处理了。

网友B:
索尼的 车载功放10.5-16V  我用变压器 1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索尼的 车载功放10.5-16V  我用变压器 14+V

整流后直流电压14Ⅴ?直接用?

网友C:
纯家用的话去掉逆变部分估计好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纯家用的话去掉逆变部分估计好得多

可能开关机防冲击会没了。负载短路保护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流后直流电压14Ⅴ?直接用?

14V直流 。。。。

网友D:
我现在也在考虑你一样的问题,看看这个电路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也在考虑你一样的问题,看看这个电路可行不

有一个我做过的电流是3A。那个317扩流的没做过。

电流3A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一个我做过的电流是3A。那个317扩流的没做过。

电流3A

你的两个电路复杂 带车载功放不需要调压 只要稳压和电流够用就行 所有我考虑我的那个电路  原件以备好了 我感觉行 不知你意下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两个电路复杂 带车载功放不需要调压 只要稳压和电流够用就行 所有我考虑我的那个电路  原件以备好了  ...

你先试一下,我主要是看电源本身热不热?如热的话,证明电源自己损耗太大,浪费电。不想用。

另外,我有一个汽车功放是不能用那种LED广告灯用的12V电源的。

我还没有合适的电源变压器及电压值,你试好了我看情况再绕一个变压器。

网友:
卡仕达HBS313-M改家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fromuid=32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