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f3求教

楼主(2018-05-08):
请教各位老师自制6f3输入端没接就会自激接了又正常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输入口没有屏蔽好吧

楼主:
插在手机正常拔出来就自激

网友:
增益比较高,输入端悬空后容易产生自激。

楼主:
请问楼上的前辈那要怎么降低增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楼上的前辈那要怎么降低增益

加负反馈。
另外,自激可能是布线不良引起的,拨动接线开自激有无变化,可对症处理。

网友:
输入端到地接个10K电阻

网友:
由于输入阻抗很高很容易感应噪声信号,你插上的前信号机一般输出级为了降低阻抗都并有电阻,连接后等于降低了后级的输入阻抗,所以噪声降低或没有噪声。如7#所言输入端接一个电阻到地就可以解决。

楼主:
谢谢几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