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收音板SX-525收音板-维修求助-故障奇怪

楼主(2018-05-08):
机器到手接9-12V电压顺利出声能收到2个电台83.7Mhz和91.2Mhz
判断出属于日频76-92mhz板子.而且是减中频设计。62.3+10.7+10.7=83.7
我有个LED收音机频率显示板需要很别扭的读出频率
我根据图纸吧本振电容由15P改成12P,又把本振线圈减少一圈。
经过简单统调现在频率覆盖87.2-108.3基本正常了。灵敏度也很好。

现在问题来了,立体声指示灯正常点亮。可是用耳机听不到立体声效果啊 ,特此求助
我用带200k频率显示万用表查了跟立体声有关的中周:有两个中周频率约18.5kH,另一个约36.6kH.
调节两个中周频率约18.5kH时,偏离18kh立体声指示灯就不亮了。调节另一个约36.6kH时基本没什么变化

系列机器不完全一样,供参考
系列机器不完全一样,供参考

求助拜托大家了

补充内容 (2018-5-24 18:39):
终于修好了先锋收音板修好了,或许有个人成就感存在,感觉这个分立件立体声收音板比集成电路立体声收音板,好听很多,这机器分离度大约25dB,指标不高但立体声效果却很好,最主要噪音非常小比HA1196噪音小很多

楼主:
维修实在进行不下去了,求助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维修实在进行不下去了,求助大家

如果原来仅仅是因为频率覆盖是日本制式,现在调整为中国制式了,还需要对跟踪进行调整才能保持其原有的灵敏度。而调频中频基本不需要调整。盲目调整反而调乱了。如果是调频中频调乱了,要想重新调整好最好具有扫频仪,因为立体声对调频的带宽有较高要求,达不到就没有立体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原来仅仅是因为频率覆盖是日本制式,现在调整为中国制式了,还需要对跟踪进行调整才能保持其原有的灵 ...

灵敏度没问题,关键是 没有立体声效果但是 立体声指示灯还能点亮

楼主:
寻求帮助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原来仅仅是因为频率覆盖是日本制式,现在调整为中国制式了,还需要对跟踪进行调整才能保持其原有的 ...

中频我还没调过 应为我觉得 收台基本正常啊

网友B:
古董收扩机的收音板,我都很想学一下。

网友C:
电路图不全。。不会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不全。。不会分析。。

上面电路图是完整的 ,下面是 重点摘抄

网友D:
应该是 19K, 38K。

楼主:
我之所求大多数都没结果 ,奈何

楼主:
鉴频级输出的信号也没有问题,外接别的板子可以完美输出立体声。看来还是立体声解码部分有问题 。

楼主:
找了很多资料,费尽千辛万苦终于修好了。以前真没修过分立件的立体声收音板,涨了很多知识。

先锋收音板修好了,或许有个人成就感存在,感觉这个分立件立体声收音板比集成电路立体声收音板,好听很多,这机器分离度大约25dB,指标不高但立体声效果却很好,最主要噪音非常小比HA1196噪音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 19K, 38K。

测量时必然会有误差存在,实测数据是18.5  和 37.估计把表撤了频路就升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古董收扩机的收音板,我都很想学一下。

我修好了哈哈

网友E:
也喜欢收音,分享下修好的经验啊。.kallhovde.com/pioneer/tricomp/Audio/SX/SX-525.pdf,,前面是WWW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喜欢收音,分享下修好的经验啊。.kallhovde.com/pioneer/tricomp/Audio/SX/SX-525.pdf,,前面是WWW

fm立体声我修好了,am还没搞定。你这个文件我有没用的 ,缺少关键部分。我找全了图纸才修好的。

网友F(2020-12-22):
请问大神,有没有这款机功放的图纸?我那台前置管和功放管都烧了,有原机图纸吗?或者管的型号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大神,有没有这款机功放的图纸?我那台烧了,有原机图纸吗?或者管的型号也行

https://elektrotanya.com/showres ... =Audio&kat2=All,都是525的资料,自行下载。前置管kh中的差分管Q1-4:2SA763,Q5-8:2SC1318,Q9-10:2SA720和功放管2SC789/2SA 489

网友:
不错。通过这个网址找到别的机器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