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电视怎么弄?

楼主(2018-05-08):
显示效果有点让人发昏,其余功能都正常,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不知道刚才怎么没照片

网友:
逻辑板故障,最简单的方法换逻辑板试试。

网友:
逻辑板上供屏的电压不正常

楼主:
把逻辑板的盖子打开看了一下,电源旁边的一个芯片温度超级高

网友A:
逻辑板上有个集成块,叫“伽玛块”,这个块子性能不良就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逻辑板上有个集成块,叫“伽玛块”,这个块子性能不良就会这样

谢谢!!!!1111

网友:
一般是换逻辑板,没有处理经验的换芯片成功率低。

网友:
的确,伽玛校正电路异常.如同CRT彩电中的Y信号处理电路异常.

网友:
用橡皮擦把屏的排线擦一擦。

网友:
还可以去tb找那种万能板试试,我也搞过

网友:
首先清理屏排线,故障不变的话找逻辑板上有AS15、AS19的集成块,换一下,这种逻辑板不是很贵,掏一块更换省事。

网友:
换整块逻辑板,买拆机的也不贵的,换那个集成块没技术的不好换,在把别的弄坏不划算。

网友:
我的夏普Lcd15寸,放几月开机正常几秒,然后失色变黑白,然后黑屏,电源红灯亮,屏亮不起

网友:
一直认为这样子是灯管坏了呢

网友:
排线用橡皮擦擦、一次不行再擦一次、我的擦了几次、大电容又补焊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