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交流声音大是何原因

楼主(2018-05-08):
前几天听音乐,约40分钟左右,功放左声道交流声突然很大,没法听,关机。不知是哪里故障。懂行者支个招,看我能修好不。

楼主:
电子管拨下来了,拆开了上盖 ,好象没原件烧呀,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
检查一下左声道2个功率管的偏压,功率管不平衡交流声会变大,管会红屏

网友:
一般来说大部分是滤波电容漏电引起的,个别的原因是管子接地不好造成的,最特别就是管子性能变差造成的。左边有事那就简单了,经验做法:开机把前级管子一个地一个拔,拔到那一个没有交流声音就修理那一级。如果都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后级的问题或者检查电位器输入和滤波电容........仅供参考

网友:
二个声道的管子互换实验下就知道是不是管子坏了。

网友:
排除管子问题后,对照好的声道进行电压(电流)测量,明显差别处细查,如果没有明显差别就换电容,特别是 退耦电容是个用各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子管拨下来了,拆开了上盖 ,好象没原件烧呀,不知是何原因。

看不懂什么意思啊。如果拔掉电子管还有发热要看一下电容器了,是不是耐压太低了

网友:
除了功率管本身还有阴极电容以及负压电路

网友:
插头转个方向试试?

网友:
是不是热的元件虚汗了,功率的器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什么意思啊。如果拔掉电子管还有发热要看一下电容器了,是不是耐压太低了

我是说拆开上盖,电子管要拿下来

楼主:
问一下各位高手,通电检查要连接音箱吗

网友:
换一对输入线/或左右交换一下,最好信号线都扒下,可验证是线或机的问题。输入线接地脱焊也可能,我与到这事的,还有没有插好接触不良。

网友:
音量电位器开到最小,噪音没了,多数是信号线和插接座的问题。还有噪音就是包括电位器在内以后的问题。
拔掉前置管,噪音没了,问题在电压放大之前,还有噪音就是功率级和滤波的问题了。

网友:
我做个kt88和el34,交流声是负压,只是需要认真的调整,还有就反馈电阻,个人观点,只提供参考,说错了请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