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L431和一只NPN三极管做的稳压电源失败了

楼主(2018-05-08):
这两天做了一个5V稳压电源,输出电流100mA,用TL431做基准,取样电阻取2.5k。今天通电调试,空载时,输出电压11.3V,带100欧的电阻,电压掉到8.3V,顿时就傻掉了,怎么会这样?!怀疑TL431坏了,再换一个,还是一样。请教各位,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电路图?   画电路图出来看看吧

需要5V稳压输出11.3V就是错误的了。

楼主:
用TL431做简单5V稳压电源,效果不理想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86&fromuid=3427

和这个帖子的图一样的。

网友:
不妨更换调整管试一试。

网友:
断开取样电阻,在输出端串个1K电阻做负载。

1 测量断开取样电阻时的输出电压/三极管B电压;

2 取样电阻接输入端,测量输出电压/三极管B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TL431做简单5V稳压电源,效果不理想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8486& ...

请用该帖子29楼电路。

如果电压还不对,请测量TL431的管脚排序,我曾经被管脚排序不同的431折腾了好多心情

网友:
注意LT431的REF和CATHODE不同厂家有可能是反的。

网友:
检查管脚排序,线路连接有无错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TL431做简单5V稳压电源,效果不理想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8486& ...

自己画一个图,很难吗?

至少你的输入/输出电压与人家的不同,则元件的参数也是不同的吧,你选用了什么参数的元件大家都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用该帖子29楼电路。

你说的很对,果然是TL431的管脚焊接不对,调换重焊,调试一切正常,谢谢各位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画一个图,很难吗?

至少你的输入/输出电压与人家的不同,则元件的参数也是不同的吧,你选用了什 ...

非常抱歉,到现在都还没学会用电脑画图,不是自己不肯学,而是没有汉化的绘图软件。你能给我介绍一个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抱歉,到现在都还没学会用电脑画图,不是自己不肯学,而是没有汉化的绘图软件。你能给我介绍一个吗?

在纸上画,画好拍照上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抱歉,到现在都还没学会用电脑画图,不是自己不肯学,而是没有汉化的绘图软件。你能给我介绍一个吗?

用 sPlan70 画,一看就会,而且还是绿色汉化的,软件也非常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纸上画,画好拍照上图;

图来了,用手机拍的。很简单的电源,也花了一天时间,太笨了。

楼主:
图是反的,无语了,请各位大神将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