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容量锂电池串联使用的新体验

楼主(2018-05-08):
         电动自行车48V/10AH软包锂电池才跑了7、8公里突然就没电了(其实是低电压保护了),拆开检查,13串中的其中一片电池电压只有2.81V,其他12片均在4V多。用电子负载放电大概计算了一下,低电压的这片的内阻在100毫欧以上,其他12片基本上都在20~30毫欧左右。手头没有配对分容的替换电池,于是换了一片12AH内阻约30毫欧临时替换一下,每片单独充电到4.18V左右,上车做个试验。

         实验结果:骑行30公里未断电保护,显示电量为60%(这个不太准,往常40%就保护了)。拆开电池测量,12AH替换片电压3.95V,其他12片电压在3.6~3.65V左右;充电器整体充电到满电,12AH替换片电压4.17V,其他12片电压在4.17~4.22V左右;

         过程理解:放电前,替换片同其他片电压是相同的,由于替换片容量大于其他片,放电时电压下降比其他片要慢,待其他片降到保护电压保护时,替换片电压还较高;充电时,同样由于替换片容量大于其他片,替换片电压上升较慢,其他片电压升至保护电压保护时,替换片的电压基本也就是升至放电前的电压,还未达到保护电压;

         个人总计:(不知道能不能这样理解)完全可以使用内阻相当,容量大于等于损坏锂电池的替换电池进行更换维修,而不影响电池的使用性能。

         本人小白一个,仅代表个人观点,欢迎指正。

网友A:
刚开始用是没什么的,用久点你就知道了,很容易坏的

网友:
要是不要求那么高这也是一种不错的解决办法呀!!

网友B:
串联电池要求要高一些,并联电池随便搞。

网友C:
这样用是相当不安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用是没什么的,用久点你就知道了,很容易坏的

只要换上的电池质量过关,别串都废它还是好的。锂电池不同铅酸电池充电不饱会硫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用是相当不安全的。

刚刚相反,大容量是安全的。

网友:
电池并联时需要考虑内阻的。相同容量内阻不同并联到一起,内阻低的容易被拖坏。因为总是 在默默的过冲过放。

网友:
个人多年来对电池的使用心得:不同容量的电池并联使用,在放电时,会出现大容量电池总是给小容量电池充电现象 ,但相互之间伤害不是很明显;而串联使用,大容量电池会被小容量电池拖垮!

网友:
电池无论是串联,还是并联时,都需要考虑内阻,例如内阻不同的电池并联在一起,在使用时单个输出的电流不一样,不使用时,电池又会内部消耗电能以达到自平衡。

网友D:
现在汽车、电单车广泛使用锂电。
单个锂电电压低,容量有限,必须串联和并联使用,谁能保证颗颗电池性能完全相同。
即使同批次生产的也存在个体差异,所以只是理论上近可能一致为好。

网友:
串联回路容量取决于内阻最大的那一个,最早挂的也是那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联电池要求要高一些,并联电池随便搞。

同意您的观点,发现楼上的好多人都说错了

网友:
不发表意见,说一下本人使用一组波士顿电池的情况。电池组5并16串,容量未测,未装保护板装电动车上用了10多个不完全的循环(放电终止电压3.5V左右),前几个循环发现一组放电后电压比其它组低50mV,随在该组电池上并联一块1000mAH的动力电池,几个循环下来,放电后还是电压低20多mV,于是又将并联电池容量加大到2400mAH,后面的几个循环充电后电压基本一致,放电后电压稍高10多mV。目前继续试验中。
我的试验基本与楼主一样了。

网友:
电池组(并联)故障;充不进电,有一块只有2伏,就是它使保护板关断,保护板无输出。内阻达100多毫欧,报废了。

网友:
学习学习,随意随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汽车、电单车广泛使用锂电。
单个锂电电压低,容量有限,必须串联和并联使用,谁能保证颗颗电池性能完 ...

同意此观点怎么用都没有问题,只要保护板完好,至于容量均衡了性价比最高,那是商家要的,我们做到尽可能均衡就好了,再说了,你做的在均衡用一段时间后会也会有坏的造成新的不平衡,所以还是要保护板来保护电池的。

网友:
厂家电池组配对的要求偏差控制在3%以内。再有电池串,并联用欧姆定律分析是错误的。他需要用含源电路的串联,并联来分析处理。对于负载电路可以用叠加定理或者置换定理来分析处理。请大家好好再温习一下电路分析基础的相关内容再来讨论比较合适。

网友(2018-06-18):
电池串并联都要考虑电芯的一致性

网友:
电池小学问大

网友:
有保护板,这样替换是可以的。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关注,电池还在使用中,充满电40KM不是问题。

网友:
3个月后期待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
这是由木桶原理决定的,容量最小的电池限制了整个电池组的容量,找出所有的短板并换成都一样长的(既使所有的板子都一样长),比较经济,整体效果也好,这就是厂家做分容等各种测试的意义,而对于我们业余修理来说,找出短板,有一样的换上一样的,没有一样的那就换上更大容量的,当然放电倍率要达到使用要求,虽然浪费了多余的容量,但可用,能达到要求,就可以了,总比整组报废或者花大价钱买好多然后挑选出最接近的经济些,也合理些。至于过冲过放需要锂电池保护板解决,所以锂电池保护板很重要,不可省。换上的更大容量的电池不会拖累其它的电池的。至于说锂电池的安全性不高,那是由锂电池本身的性质决定的,除非换其它的电池如镍氢镍铬钛酸锂铅酸电池等提高安全性。

楼主(2018-08-19):
持续试验此电池,2018年5月8日至今,充满电跑30公里很轻松,电量显示剩余60%(这个不准)。

网友E:
容易坏是肯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容易坏是肯定的

做实验嘛,看他到底能坚持多久!

网友:
内阻,一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