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里那位大神会修SNK 4连卡座内存报错

楼主(2018-05-09):
坛里那位大神会修SNK 4连卡座内存报错,屏幕显示蓝字英文报错内存错误00000000 5555 5500

楼主:
沉了?没有人知道么大矿石们

网友:
后备存储器错误
地址            写入     读出
00000000   5555     5500

楼主:
感谢大师赐教试试更换下

网友:
没修过snk的设备,但是应该与检修一般计算机的方法一样,先检查内存总线是否正常、是否有开路;交换内存芯片,看地址是否有变化,有的话就是内存芯片的事,没有就是内存控制器的事。具体哪个芯片是内存哪个是控制器,请按照芯片型号百度。

楼主:
感谢感谢全是大师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