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W线间变压器

楼主(2018-05-10):
初级有415  830  1660  2500   次级有0  8欧  16欧,能否做6P1单端输出变压器用。请指导!

网友:
有些老式初级编号123456的10W线间变压器可以当推挽输出变压器用。

网友:
不建议用,真用上也能响。原因1是初级电感量不够2阻抗比不对3铁芯没留缝隙,需要拆开重插。

网友:
6p1的输出变压器   初级阻抗5500欧姆次级3.5欧姆,你如果要求不严  也可以用。

网友:
算了吧,另想办找一只合适的,收音机里面大都是6P1用的,配3.5或4欧喇叭。

网友:
忘记是哪一年的《电子报》介绍过阴极输出用的是线间变压器。

网友:
初级这种标法的线间变压器还头一回见过。单位应该也是欧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