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开门转盘转原因

楼主(2018-05-10):
格兰仕微波炉开门转盘风扇转。关门都不转,控制板好用,但转盘风扇有少许动静不转。微波可能也不工作。求专家指导。不如我的就不麻烦了。谢谢(三个门开关都好用)

网友A:
看你描述有可能把行程开关线插错了吧?例如应该是插常闭的你插到常开了!

网友A:
检测微动行程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微动行程开关!

在那位置。

网友B:
门勾:
1.锁门。
2.负责开关闭合/释放。

网友A:
把微波炉外壳拆了就看到,好像有两到三个微动行程开关,打开门或关门都会触动到行程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微波炉外壳拆了就看到,好像有两到三个微动行程开关,打开门或关门都会触动到行程开关的。

三个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门勾:
1.锁门。
2.负责开关闭合/释放。

谢谢,三个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描述有可能把行程开关线插错了吧?例如应该是插常闭的你插到常开了!

以前好用,没动前犯的病。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三个都好。

见过一微波炉开关粘连开机爆保险丝,应急打磨开关触点故障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过一微波炉开关粘连开机爆保险丝,应急打磨开关触点故障排除。

我拆下了。低阻表量开关自如。

网友C:
这个按常理是说不通的,转盘、风扇一起转说明机器开始加热了,尔这个状态必须在关上门才可能工作。现在是关上门不工作,开开门工作,而且开关全正常,理解不了。除非被‘高手’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按常理是说不通的,转盘、风扇一起转说明机器开始加热了,尔这个状态必须在关上门才可能工作。现在是关 ...

还是考虑线路板吧,面板微波设置后,按启动后,风扇转不起来有点像缺相的意思,微波动静很小。开门风扇转的转数可能也不够。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考虑线路板吧,面板微波设置后,按启动后,风扇转不起来有点像缺相的意思,微波动静很小。开门风扇转 ...

会不会是电源的问题?比如插头与与插座,保险与座中间的问题等等,看你描述风扇一顿一顿像缺相,严重怀疑220伏回路接触不良。。灯泡闪不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电源的问题?比如插头与与插座,保险与座中间的问题等等,看你描述风扇一顿一顿像缺相,严重怀 ...

灯光相暗一点

网友:
那就不用分析了,就是电源的事,给板子毫无关系。

网友D:
卖掉 换一个全新的好了,微波炉是高压,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卖掉 换一个全新的好了,微波炉是高压,注意安全。

买钱少。另外怕活不过新微波炉。有修老东西的嗜好,修东西上瘾。几种原因,哈哈

网友E:
看样子你的微波炉很危险,因为微波炉开门后只有灯可以亮,也有的灯也不亮,微波管、风扇和转盘都禁止得电,否则有微波泄漏的危险,所以楼主应该先把微波管供电变压器断开再检修吧,防止微波和微波管伤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你的微波炉很危险,因为微波炉开门后只有灯可以亮,也有的灯也不亮,微波管、风扇和转盘都禁止得电, ...

谢谢,好了,换了两个电解一个继电器。谢谢

网友:
修好就行,这种故障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