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收音机平衡混频输入和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8-05-10):
看网上很多用NE602做的收音机混频电路,输入端和输出端都是接成单端输入输出的方式,官方资料上说NE602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都是1.5K(见下图资料),如改为平衡输入的话,输入阻抗是不是应按3K算?因为我理解两个输入端改为平衡输入的话,是串联的,一个1.5K两个是3K,不太确定自己的理解是不是正确的。还请教一下大家!
另外单端输出阻抗为1.5K的话,改为平衡输出时,输出阻抗是不是按1.5K的一半0.75K算?主要是想算一下和天线回路LC的阻抗匹配,和NE602平衡输出时,输出阻抗与LC选频网络的阻抗问题(如改为下图图3方式)。还请教一下大家。谢谢大家!

网友:
期待,我也是这么想的。

输出阻抗应是1.5k+1.5k=3k吧

这样计算,如果谐振于465khz,通频带10khz,则,Q=46.5

3000/46.5=64.5欧姆,这还不算负载的效应。

则电感L=64.5/6.28/465000 = 22uH,电容= 1/64.5/6.28/465000 = 5n3;

应该很稳定吧??

网友:
602还是612哦?

网友A:
NE602性能一般, 还不如一只BF998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NE602性能一般, 还不如一只BF998好用.

用途不一样,不能相比

网友:
期待高手解惑。。。。。

网友B:
不能这么理解,1.5k是共模输入电阻,单端接法时,输入电阻是共模输入电阻与差模输入电阻的并联值(因为令一端接地了),因为差模输入电阻一般较高,所以输入电阻约等于共模输入电阻1.5k。

如果接成平衡模式,共模输入电阻上只有共模电压起作用,信号完全是作用在差模输入电阻上,此时输入电阻就等于差模输入电阻,差模输入电阻主要取决于差分电路匹配度,所以是比较大的,至少远比1.5k大。

但是NE602的手册并没有给出差模输入电阻和电容的大小,所以只能通过实验法测得。

网友C:
在较高频率下使用时,单端输入直接用无感电阻匹配到50欧或75欧,平衡输入时可直接用200欧或300欧的无感电阻匹配。不要试图用电感升压的方式,那会影响频率响应的。

至于打算用在465KHz上做解调的话,可以在末级中周双线并绕一定匝数作为次级,给NE602做平衡输入。若使用TTF-2-2的形式,次级为双线并绕10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这么理解,1.5k是共模输入电阻,单端接法时,输入电阻是共模输入电阻与差模输入电阻的并联值(因为令一 ...

谢谢MF35老师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较高频率下使用时,单端输入直接用无感电阻匹配到50欧或75欧,平衡输入时可直接用200欧或300欧的无感电阻 ...

谢谢长长老师的解答,我后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