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发布!第三代电池式电子管便携式收音机!

楼主(2018-05-10):
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能够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三年前,我第一次用晶体管收音机中频变压器经过改装制成了电子管收音机,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克服很多困难,终于制成了比较理想的五灯二级中放电池式电子管便携收音机。
该机器的主要特点有:
1、体积小,采用小型中频变压器,小型振荡线圈,密封式双联可变电容器,让收音机的体积大大缩小;整机体积长为285毫米,宽为146毫米,高度仅仅45毫米,可以十分容易的装进文件袋内。
2、灵敏度高,该机采用高灵敏度电路,二级中频放大,长磁棒加分段天线等技术,使得灵敏度大为提高,在信号较弱的屋内也能清晰稳定的收听本地电台和个别外地电台,在窗前阳台等地方,夜间可以收听30多个电台。
3、音质优美,精选了大口径3寸扬声器,扬声器采用钕铁硼磁体,功率0.5W灵敏度高且放音响亮,可在40平方的客厅内清楚的收听;机箱容积和导向孔经过设计计算,声学特性优异,高低频分布均匀且不会产生共振。
4、无需更换电池,机内采用12V3000MAH锂聚合物电池,采用低频正弦波驱动逆变电源,工作电流125MA,充电一次可以连续收听20小时以上。收音机可以搭配太阳能电池板,手摇发电机,以及温差发电器,12.6V电源适配器等给收音机充电供电,电能来源灵活多样。
5、机器构造精美,采用有机玻璃外壳,透明设计,充分展示电子管电路的美感,有机玻璃强度高,韧性好,制作收音机外壳也更加坚固耐用。

补充内容 (2018-5-11 19:49):
感谢各位老师的加分支持我一定再接再厉,争取加入一个调频波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您好,请问您的磁性天线,是不是没有次级呢?分段绕好直接接入
我的一台交流机,原先用的是101天线线 ...

晶体管收音机有初次级实际上是为了照顾阻抗问题,因为通常的混频电路类似共射形式或者共基形式输入电阻不怎么高,如果直接接入天线相当于负载阻抗低,那就严重拉低了天线的有载Q值,让选择性和增益都有所下降,结果就是灵敏度不高,所以次级的作用是匹配阻抗,根据变比可知把晶体管输入阻抗提高了100倍,这样就能匹配天线谐振回路了。电子管实际上是电压控制元件,输入阻抗极高。即便有AGC电路等,因为注入负压的电阻一般也在1M左右,所以说等效负载阻抗是很高的,所以也就不用再匹配阻抗了。直接接上就行,这也是电子管使用磁性天线的一个额外好处。

网友B:
磁棒在一排管子上面应该干扰很大也影响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創意。好手艺。直流管的机机好听,清脆。与交流机比是另个味儿,不吵人。

其实清脆是因为机箱很薄,导致机箱容积不足造成的。其实电池式电子管用4寸0.5W高灵敏扬声器,再配上一个较大的共鸣腔一样能发出比较松软的低音,不过代价就是体积增大,而且混响有可能起到相反作用导致收音机发音含糊不清。成了一种隆隆的声音,我这个机器机箱是计算过的,最好在倒相孔部分贴上一块无纺布,既有防尘作用,又能起到吸音阻尼作用,音质会更加动听。总之,设计感和音质不可兼得呀。只能是尽量的优化一个最大的收益。

楼主:
这是逆变器核心构造,采用TDA7050文氏桥电路产生正弦波,由另一半部分运放作为波形放大和驱动,驱动倒相变压器,驱动部分为标准正弦波驱动,输出部分采用了接近方波的圆顶方波,由于是正弦波驱动,晶体管开启过程较为平缓,所以不存在传统方波开关状态的尖峰脉冲也就大大减少了干扰信号的产生,为了缩小体积,不但采用了集成块,而且应用了贴片整流桥和AMS1117贴片线性稳压器。整流部分低压采用1N5819低压降肖特基二极管作为全波整流元件,以最大的提高效率。滤波电容选择了合适的耐压和容量以便尽可能缩小体积。

补充内容 (2018-5-21 23:09):
最近两天对逆变电源部分进行了改造,以前采用TDA7050作为逆变器的驱动部分,由于7050输出阻抗为64欧,所以带载能力不算强,负载对反馈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此工作并不是十分稳定和理想。

补充内容 (2018-5-21 23:10):
现改为单个LM386作为驱动,输出阻抗8欧带载能力很强,振幅可高可低,而且工作稳定可靠。整个逆变部分只需要18个零件即可,非常简单,正弦波驱动且对收音机无干扰。

楼主:
电源部分由逆变器驱动板,升降压变压器,聚合物锂电池三部分构成,采用定制铝型材屏蔽盒,型材的截面尺寸是标准件,而长度是在网上定制的。电源总成长165毫米,宽50毫米,厚度40毫米,同收音机设计机内厚度相同。

网友:
期待全面地介绍!

网友D:
不错,透明旋钮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

楼主:
输出变压器,初级3570匝,次级88匝,对应初级阻抗15KΩ,次级阻抗8Ω,为了突出工艺性,采用3夹2绕法,初级三层夹次级两层,铁芯采用高导磁率0.35毫米矽钢片,五片一组对插,兼顾了电感量和气隙的要求。实测初级电感量大于25H,为收音机的放音音质提供了充分保证。

网友:
不错的外观,期待介绍声音特点

楼主:
这是总装和联合调试的一些细节,这次的主要改进是将二代机厚度的50.4毫米降低到三代机的44毫米,将退耦用电解电容,2P2栅负压电阻等装到接线板上,并且采用了标准件螺丝接线桩。让逆变电源的接入不用焊接,而是通过接线桩连接,方便拆卸和安装。
为了提高安全性,一些引脚较长的元件套上了热缩管绝缘,同时震荡线圈由于是K式线圈,为了提高绝缘强度和进一步提高Q值,将初级和次级之间同样用热缩管隔离,这样以来振荡线圈可以耐受200V以上高压,充分保证了安全可靠。

楼主:
收音机的大小和各个方位的细节展示。
线圈的具体数据和各部分的计算过程,参考电路等,可以参照第一代便携式收音机的帖子。与第一代基本相同。以下是第一代原帖链接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536997&extra=

楼主:
最后给出试听视频,由于低端的跟踪不是很精确,所以略有啸叫现象,并且由于没有购买充电的插头和插座,暂时用两个线头代替,电源内部已经加装了防反接二极管,所以不怕充电反接,并且两个线头一旦接触也不会短路保证了安全。

补充一个网页版视频链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amp;from=s1.8-1-1.2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透明旋钮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

旋钮是网上的现成货,也有多种颜色可以选择,有银色绿色黑色金色,透明粉色等等颜色,这台机器用了两个透明旋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棒在一排管子上面应该干扰很大也影响美观

不存在干扰问题,因为照顾效果,所以1B2没有使用屏蔽盒,有轻微930K啸叫问题,低端跟踪没有调精确也是略有啸叫,不过总体不影响收听。

网友:
有创意,点赞。

网友:
多少钱一台?这个值得拥有

网友:
欣赏了,效果非常棒!

网友:
大赞!! 做的越来越精致~

网友:
直流电子管老师又出新作品了,赞一个

网友E:
要出套件的节奏?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存在干扰问题,因为照顾效果,所以1B2没有使用屏蔽盒,有轻微930K啸叫问题,低端跟踪没有调精确也是略 ...

低端的跟踪调整应该很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磁棒在一排管子上面应该干扰很大也影响美观

有无干扰不得而知,但线圈的防潮效果应该是不错滴。

网友:
有创意,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低端的跟踪调整应该很容易啊。

统调跟踪确实不困难,不过调的很精确有难度,这个可变电容覆盖系数很大,垫整我用的240P,覆盖系数还是达到了520到1615,这就导致按照正常的统调点总是有点覆盖问题,低端不像高端调节起来那么显著,只能调整个大概,蜡封线圈的时候线圈位置又容易移动,哎,问题多的很,这是唯一不太完美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出套件的节奏?

要出我就直接出整机,目前还没有进行批量生产的规划,逆变器部分的电路等还不是完全的稳定成熟,再搞一搞,万无一失了再搞产品。

网友G:
引用 楼主:
统调跟踪确实不困难,不过调的很精确有难度,这个可变电容覆盖系数很大,垫整我用的240P,覆盖系数还是达 ...

270p双联可变电容配套垫整电容是285p。照理说用270p或300p也无妨,240p就相差有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270p双联可变电容配套垫整电容是285p。照理说用270p或300p也无妨,240p就相差有点大了。

事实上是即便这样本振的覆盖系数还是偏大,具体为啥我也不知道,这种电容的补偿电容器是内置的,似乎容量有限,这样高端往最低调节还是偏高,这样上下一拉整个覆盖也就有问题了,我觉得应该再并联一个补偿电容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事实上是即便这样本振的覆盖系数还是偏大,具体为啥我也不知道,这种电容的补偿电容器是内置的,似乎容量 ...

这种可变电容一般不容易调成正好低端535,高端1605的形式,两头总要多出来一点。建议你先把垫整电容换成标准容量,统调时注意,低端旋转出5度左右调到535,高端旋转进5度左右调到1605,就差不多了。嫌微调电容容量不够就并连一颗几p的瓷片电容。一般3-5p。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可变电容一般不容易调成正好低端535,高端1605的形式,两头总要多出来一点。建议你先把垫整电容换成 ...

暂时这台机器就决定不动了,往后再做机器的时候按照你说的办法弄,确实是,这种电容的覆盖系数很足,但是的确得差一些度数才行。另外可以把覆盖范围设计成后来比较流行的525到1610。

网友:
五管直流机做的非常不错,透明机壳漂亮,对直流管的执著令我深感佩服!

网友H:
TDA7050低电压功放在这里如何运用的?

网友I:
何不搞几只铅笔管儿和中周配套?

楼主:
引用 网友H:
TDA7050低电压功放在这里如何运用的?

就是按照一半运放用的,一半是文式桥一半是驱动匹配。至于为什么用音频运放,一个是因为消耗少,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单电源而且输入部分也简单。

网友E:
建议加上一个软质提手。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何不搞几只铅笔管儿和中周配套?

铅笔管手里有,准备日后做全波段的独立本振和调频部分的混频使用,目前我还没能力制造短波机,主要是无法制作合格的本振线圈。调频机更有差距,没有试验过铅笔管调频头的可行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加上一个软质提手。

可以做个皮质的外套提手,这个机壳的设计不太适合加提手,影响视觉效果。

网友:
楼主,有创意,能把晶体管中频变压器运用上电子管上去,非常有特点,也为爱好者开创新思路,万物佳可变,为我所用精神。赞!

网友D:
怎么说呢,个人看法,度盘还是应该有的。

网友J:
下面的铝合金盒子影响了美观与协调性。

网友:
正弦波逆变是个思路,收音机电路很多经典,打磨一下应该消除自激,干扰,

网友:
有创意,值得拥有

网友:
楼主在直流管的邪路上越走越远,脱离群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说呢,个人看法,度盘还是应该有的。

常规刻度盘需要一套拉线调节机构,不是不能有而是这套机构占用空间使得设计有点难度,而且亚克力可以激光刻字,度盘外壳直接一体。但是可变等位置还要有变动,如果量产肯定考虑您的意见。目前采用的是刻度旋钮,代替度盘功能,侧面画一条红线用刻度旋钮读出电台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下面的铝合金盒子影响了美观与协调性。

这是收音机采用单电源的核心与关键,单电源意味着充电等无需拆卸收音机,直接接入充电即可,必要的时候会在盒子上进行一些装饰以便看起来更加协调。

网友:
这可是很下了一番功夫的,要赞!

网友:
忍不住赞一个!

网友K:
逆变电源的电路可否上一下

网友:
见此机,赞!顶!电子管回生!

楼主:
引用 网友K:
逆变电源的电路可否上一下

您可以搜索一下,以前帖子有,关键词:甲乙电逆变器,最简单的就是四晶体管的LC振荡器驱动的逆变器,这个使用TDA7050文式桥的,自我感觉稳定性不如分立件那个版本主要是7050输出幅值受温度影响很大。

网友:
这个必须要顶起,太棒了。。。。这雏形设计已经很便携了,声音也很好。。。。期待下一步改良

网友L:
引用 楼主:
您可以搜索一下,以前帖子有,关键词:甲乙电逆变器,最简单的就是四晶体管的LC振荡器驱动的逆变器,这个 ...

应该做成BTL,效率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L:
应该做成BTL,效率才高

显然不是这样,BTL要通过两个晶体管,普通推挽结构上输出只通过一个晶体管,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电源方面,如果是收音机功放那就更不靠谱了,因为用不到那么多功率。如果是电源结构的话BTL只能降低输出阻抗,对减少变压器体积和匝数有利,但是两个晶体管成串联结构,这样以来更多的能量被消耗在PN结压降了。。我当时是这么考虑的,不过BTL最大优点就是输出阻抗低。

网友M:
总的设计思路最好还是走古为今用的路子,去掉直角........做个理像的模具。

楼主:
引用 网友M:
总的设计思路最好还是走古为今用的路子,去掉直角........做个理像的模具。

古今结合吧,也有尊重传统技术同时引入现代元件,去掉直角只能用注塑外壳了,目前这种情况下只能用亚克力粘接,或者是采用打磨抛光的方法让棱角稍微的圆钝一些,不过有难度。不过不理解古为今用是啥意思,电子管,双调谐中周,这些都是很古典的东西。只是为了尽可能的压缩体积所以采用了90年代的阻容元件,今天已经全面集成化了,我觉得机器还算古典。

网友:
逆变电源构思不错👌

网友:
做的不错,用空气双联会更直观好看,再配上观赏性的拉线传动机构,会更耐看!
收音机是使用,艺术是价值;祝您玩的开心!

网友A:
老师您好,请问您的磁性天线,是不是没有次级呢?分段绕好直接接入
我的一台交流机,原先用的是101天线线圈配合拖线天线,后来我拆除这个线圈,接入磁棒线圈,就是没有次级的,直接如原微调电容两端。
像晶体管收音机是有初级和次级,不知道这样使用有什么区别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晶体管收音机有初次级实际上是为了照顾阻抗问题,因为通常的混频电路类似共射形式或者共基形式输入电阻不 ...

受教了,万分感谢

网友:
祝贺新一代样板机推出,希望量产一些,我要收藏一个

网友:
标准语  我要了
期待出批量货  会关注 并购买典藏

网友L:
引用 楼主:
显然不是这样,BTL要通过两个晶体管,普通推挽结构上输出只通过一个晶体管,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电源方面 ...

BTL可以用更低的电源, 你现在用3Cell 锂电, 如果组成BTL, 2CELL锂电就可以工作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BTL可以用更低的电源, 你现在用3Cell 锂电, 如果组成BTL, 2CELL锂电就可以工作的很好.

你这是针对OTL作为功率输出级来说的。显然OTL的输出效率并不高,虽然理论上接近78%,我采用的就是平常的乙类推挽电路,晶体管作为一个阀门,后边直接接变压器初级,这样只有一个晶体管的压降,效率肯定是比较高的,至于为啥选择12.6V,那是因为容易适配太阳能电池板和铅酸,镍氢等电池组,都能搭配出12V这个电压,所以逆变器设计电压就是12V了,当时设计的时候并未考虑让其低压下工作。

网友:
很有创意,漂亮。

网友N:
这外形真心不错!!早上拿出去晨运不错啊!!

网友O:
机器的重量多少?从创意开始到出声共化了多少肘间?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外形真心不错!!早上拿出去晨运不错啊!!

这是比较成熟的版本了,完善完善出成品,不过到时候价格肯定比地摊机高了,自制的这玩意儿成本确实不好降下来。而且受众范围不确定也不敢批量出货。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机器的重量多少?从创意开始到出声共化了多少肘间?

重量可是不轻,不到1KG也得差不了些许了,输出变压器啥的都是重量大件,这玩意儿和半导体收音机肯定不能比,不过具体也没有称量,反正拿在手里份量感十足。以后争取再从减重方面想想办法。这里边两个变压器,输出变压器一个,电源里的升降压变压器还占一份。。
其实开声这个就是从三年前做了一个五灯机开始的。那时候用晶体管中周实验成功了,以后也就有了经验了,后来想做的小就自己弄了些亚克力板做了一个很不成熟的,至于电源,上大学的时候大约6年以前吧,在一个路边的收废品三轮车用废品价买了一块太阳能电池板,感觉很有意思,后来就想着能不能用太阳能听收音机呢?一来二去就在一个大板子上搞了个挺复杂的电路。后来随着认识越来越深入也就搞得越来越成熟,逆变电源的体积也就越来越小了,现在能完全实现电池和电源的内置,我也是比较满意。下一步还能把机内电源做小一些,这样以来,机内电池的容量就能增加了。

网友:
非常漂亮,我等菜鸟搞不了

网友C:
有創意。好手艺。直流管的机机好听,清脆。与交流机比是另个味儿,不吵人。

网友:
不错,看着相当有科技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低端的跟踪调整应该很容易啊。

老师您好,在这个帖子发布以后我又对收音机进行了多次调整和改装,收音机已经达到完美。现在总结回答一下您这个问题,之所以低端跟踪不准确,是因为我制作上有错误,我采用的是有机四联CBM443,这个可变一大优点就是自带补偿电容,可是自带的补偿电容器容量不够大,这个电容的补偿电容器只有17P-19P的样子,这就导致高端覆盖总是突出一块,我当时采用了错误的方法,减少了垫整电容的容量,虽然覆盖系数拉小了,不过双联中本振联的变化规律业余设计曲线偏离了,这就导致了低端跟踪调不好。所以我把垫整重新换成270P,然后额外并联了15P的补偿电容,这样高低端的覆盖就达到了525K-1615K,比原定中波覆盖系数大一些。现在经过重新统调跟踪,收音机灵敏度和音质已经近乎完美。

网友P:
老师能把电路图发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老师能把电路图发出来吗?

用的就是牡丹牌664A的线路,我只做了一个中波波段,原机用90V乙电,我这个逆变输出电压比较低,乙电只有60V的样子,主要是为了省电的设计,还有一个90V的变压器,只不过逆变电源的工作电流要大一些。用60V乙电,1A2振荡帘栅的限流电阻用20K,两个1K2的帘栅电阻也改为20-22K即可。然后1B2帘栅电阻用2-3M,2P2屏极上那个0.01微法电容和串联的500K电位器是用来调节音调的似乎,也让我去掉了。

网友P:
中周是怎样改制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中周是怎样改制的呢?

这里边有个原帖链接就是第一代机器的链接,详细记录了收音机制作的过程和参数,尤其是线圈你可以按照那上边的参数仿制。

网友P:
我只玩过晶体管机器电子管没玩过,老师什么时候能推出套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只玩过晶体管机器电子管没玩过,老师什么时候能推出套件啊?

大概下半年吧,不过我会先出一批电源模块的整机或者套件供大家安装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下半年吧,不过我会先出一批电源模块的整机或者套件供大家安装使用。

好的 静待佳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您好,在这个帖子发布以后我又对收音机进行了多次调整和改装,收音机已经达到完美。现在总结回答一下 ...

统调好了以后,机器的灵敏度就比较高。

网友Q(2018-07-19):
线路图有没有

网友:
做的很专业啊,赞!

网友R:
做的真漂亮,不过这个不用考虑电子管的散热吗?虽然都是低耗电的管子。

网友:
功夫下到做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Q:
线路图有没有

上边已经给出了线路图,就是仿照牡丹直流五灯机制作,只是因为体积限制只做了一个波段。

楼主:
引用 网友R:
做的真漂亮,不过这个不用考虑电子管的散热吗?虽然都是低耗电的管子。

无需考虑散热问题,因为电池式电子管耗电很省,五个电子管在标准屏压下耗电约为0.8W,逆变器还有一定的损耗,总的输入功率约为1.5W作用,1.5W即便全部发热在这么大的面积内散发出来也是非常容易的,因此并不用担心散热问题。

网友S:
逆变器干扰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S:
逆变器干扰大不大?

逆变器无干扰,即不存在干扰,即便把线路板和变压器拿出来靠近磁性天线也没事儿,消除所有可能的干扰是我研究改进这些逆变器的前提,也是这个收音机实现的前提,我个人是个完美主义者。

网友:
见过12V的遥控器电池,比3号电池还小,用6节就是72V; 灯丝用锂电池1.2v,不用逆变器这么复杂,个人觉得

网友:
传说中的高手,太厉害了

网友:
      楼主又来新版本  牛

网友:
现在没有什么好的电台

网友T:
看起来很漂亮,逆变器的干扰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T:
看起来很漂亮,逆变器的干扰大吗?

逆变器为正弦波驱动变压器倒相,末级工作在圆角方波,也就是正弦波削顶状态,还有吸收谐波消振的电容,所以供电和电池完全一样,没有一点干扰。。。

网友T:
引用 楼主:
逆变器为正弦波驱动变压器倒相,末级工作在圆角方波,也就是正弦波削顶状态,还有吸收谐波消振的电容, ...

奥,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奥,很不错了

这个机器能实现有70%都在解决电源问题上,要是说便携收音机,从上世纪50年代就做出电子管便携机了,无非是体积略大一些。可是干电池的支出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不是一个小头,今天如果还是用干电池还是非常贵的,如果用锂电池,那么普通的14500电池首先要买带保护板的,再就是需要多次才能一节一节的充满,而且甲电还得买大号镍氢电池,总的来说使用并不方便。如果把直流电升降压,那么只能用先把直流电变成交流电再通过变压器升降压。对于现在的高频DC模块,一是频率高,容易进入收音机高频部分干扰收音机,第二是方波占空比调节,不可能没有振铃干扰。所以我就用低频正弦波振荡器驱动晶体管。只要让末级工作在不是完全的方波状态,那么就能兼顾效率与无干扰。首先这个逆变器的总效率很高,输入功率1.5W,纯输出也达到0.8W以上,损失的0.7W主要包括振荡器部分的消耗,末级输出推挽管的损耗,甲乙电整流滤波损耗和甲电稳压损耗。内置的12V,3AH锂电池能带收音机24小时。有了这个逆变电源,收音机就能满足体积小和使用方便的要求了。

网友T: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器能实现有70%都在解决电源问题上,要是说便携收音机,从上世纪50年代就做出电子管便携机了,无非 ...

感觉功能考虑上略有点问题,如果只是为了折腾,那开心就好,没任何问题。
在没有电的地方听收音机,就不要要求这么高了。
晶体管的就不存在电源问题了。
在有电的地方,逆变器就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感觉功能考虑上略有点问题,如果只是为了折腾,那开心就好,没任何问题。
在没有电的地方听收音机,就不 ...

这个不全是为了折腾,要说搞这种逆变电源的初衷还真是为了折腾,我就是想让电子管收音机能用太阳能电池板充电,或者直接由太阳能供电。这是最初折腾这玩意儿的动力,可是后来随着邻居都用上LED灯,电动车充电器啥的,突然发现中波越来越没法听了,当时采用过干电池带收音机,也用过代甲乙电(就是变压器加整流滤波电路),发现只要插上220V交流电,收音机的干扰就大到本地台都无法收听,但是用电池就很干净,后来用示波器探头放到电线外皮上发现谐波很多,也就是说我们的供电网络严重的干扰了收音机,这种逆变器其实就是为了解决悬浮电源的事儿,这样一来用充电电池听,成本很低,每次只需要把电池充满就行了,这样的锂电池天天听也能用好几年,其次是不用单节电池,充电容易,直接插个12V充电器就行,再就是配上块小太阳能板,出去也能给收音机充电,有电无电地区都能听,关键一点还是解决了外界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全是为了折腾,要说搞这种逆变电源的初衷还真是为了折腾,我就是想让电子管收音机能用太阳能电池 ...

实现了自己的设想就是开心的事

网友(2018-08-28):
真正DIY能手

网友:
这才是DIY而不是商品机的仿品
一、怎么不搞个空连?这个比空连有哪些优点?只是为了体积、重量吗?可以用变容管啊
二、建议调谐钮加个减速机构,弄个频率计式的显示
三、机箱也是音箱,是不是在设计尺寸的时候考虑过与扬声器的配合?
四、是不是考虑过用来复式节约管子数量?
五、是不是考虑过用推挽电路提升电源利用率?
六、逆变电路设计很好,应该再详细介绍下
七、提手、逆变的罩子等,某些人说的看着不谐调,我觉得很呵呵。实用的東西才是最好看的,以所谓好看为目的的東西是最难看的
八、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这个值得赞,支持一把。

网友U:
因为专业关系学了一些开关电源的东西,电源部分个人有不同看法,看楼主采用的芯片,电源部分是没有太高技术含量的,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U:
因为专业关系学了一些开关电源的东西,电源部分个人有不同看法,看楼主采用的芯片,电源部分是没有太高技术 ...

就是个1200赫兹逆变器,用LM386组成文氏桥,负载就是倒相变压器,然后推两只晶体管而已,晶体管是D882现在就是感觉推挽变压器的体积和D882的偏置问题让我头皮发麻,准备采用TDA2822M直接组个BTL输出电路,这样倒相变压器之类的都省了,而且两个IC体积也能在做小很多,负载阻抗低,输出变压器的体积和匝数也能缩小,目测那时候就能极限压缩体积和重量了。我的目标是拟把整个电源的长度比现在减少三分之一那就是真的成功了。

网友U:
引用 楼主:
就是个1200赫兹逆变器,用LM386组成文氏桥,负载就是倒相变压器,然后推两只晶体管而已,晶体管是D882现 ...

我的意思就是,频率还可以再高 ,体积还可以再小,做好屏蔽和滤波,不会有干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的意思就是,频率还可以再高 ,体积还可以再小,做好屏蔽和滤波,不会有干扰的问题

频率再高屏蔽和滤波又得下功夫了,那样问题比现在复杂,现在屏蔽和滤波问题没那么突出,比较无脑的就能解决问题。比较纠结的是BTL电路管压降大,影响输出效率。不如现在这个结构输出效率高。

网友:
如果能设计个PCB那做工看起来就太完美了!

网友(2018-09-27):
牛!!!静待LZ佳音,我要买一个的!

网友:
这个值得赞

网友:
LZ的DIY能力强大,向LZ致敬、学习

网友(2018-10-29):
LZ 搞好了吗?加油!我喜欢电子管收音机!

网友:
这也太漂亮啦,艺术啊

网友(2019-06-25):
真的挺漂亮,有创意

网友:
漂亮--紫薯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