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棒天线的中波机抗近场干扰加个外接天线如何?

楼主(2018-05-11):
长线用屏蔽线缆接到机器后,在磁棒上加绕几圈。不知道圈数怎么算。屏蔽层,锡箔纸接地。
用锡箔纸包裹磁棒或者磁棒两头。

有没有可行性,或者说有意义么?

网友:
现在的中波干扰太多了,不会有多大的改善,频率与中波相近,很难过滤。

网友:
        听中波到室外听,远离电脑开关电源,节能灯镇流器,就回到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网友:
在磁棒上绕线和包金属膜都不好,因为绕上去的线或金属膜卷起来合在一起会短路,这样就影响天线的谐振。外接的天线可以通过绕在磁棒线圈外面一层什么线和天线连接,但绕在磁棒线圈外面的线不能短路,也就是只能一头接天线一头悬空。

网友:
当干扰强度大于电台信号时,除了避开其他办法都白费劲

楼主:
看来只能采用坛里有人做过的方法了:接入天线到屏蔽盒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只能采用坛里有人做过的方法了:接入天线到屏蔽盒里。

如果是同频干扰,只有避开,其它方法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同频干扰,只有避开,其它方法都没用。

我的书桌上完全收不到台,拿到一两米外的窗台,顿时声音清晰。干扰看来多数就在书桌附近,而且是广谱噪声。

楼主:
那么问题又来了,如果使用屏蔽策略,外接屏蔽天线进盒的话,外天线有无必要用磁棒?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书桌上完全收不到台,拿到一两米外的窗台,顿时声音清晰。干扰看来多数就在书桌附近,而且是广谱噪声 ...

其实在电源线穿绕磁环过滤外边进来的高频信号,屋内一拉闸,或者换个普通灯泡瞬间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