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电子管手册?请问6P1屏压极值是多少啊?

楼主(2018-05-11):
到处写的都是250V,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大点,大多少。

网友:
可以大点,例如到300V,但是板流和板压的乘积-----即板极上的消耗功率必须小于12W,这是极限值。

网友:
最高屏压可以用到300V。不过需要计算屏耗不得超过最大屏耗12W 。

网友:
我的6P1推挽屏压就是300V,当然屏耗低于12w,每天工作约10小时,三个月毫无问题也未见明显老化

网友A:
屏压超过280V可能屏会发红

网友:
手册上极限电压是250V,估计是核对者忽视了,一般大都是300V多,我曾经用2只接在R50扩音机上,只要屏极耗电不超过12W,就没有毛病,但电压太高,容易跳火。正常推挽可以用到300V左右。

网友:
手册上正常值250伏居然跟极限值250伏相同,不正常,应该略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压超过280V可能屏会发红

屏极发红是功率超标了,减小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用到了310v,几年下来一切正常。前提是外网电压在230以内。

网友:
看看上海科技的电子管手册,注意最高屏压300V.工作屏压250V。

网友:
推挽可以用到300V。
我就奇怪了,单端也用300V的电压,输出牛阻抗你们用多大?
屏压用250V时匹配阻抗是5K,300V时阻抗要用到6.5K,如果还是用5.5K,那最大输出功率肯定要降低,反而得不偿失。

网友:
电压高低不同,听感不同。

楼主:
就是很奇怪,极值和额定一样。主要就是屏极功耗不超过12瓦,除了牛,还得串电阻咯

网友:
很高了不行,300左右问题不大,但是屏压过高容易闪络,也就是级间打火。一般按照250V正常使用就行。

网友:
一般用到250V

网友:
电子管对屏压要求不严,屏耗控制住就可以了。记得一款经典的6P1高保真推挽功放。用的是270V交流经二极管整流供电的,开机屛、栅极电压肯定超350V了。

网友:
其实6P1还有一个问题,苏联6Π1Π灯丝是6.3V 0.45A,美国相当型号6AQ5也是6.3V 0.45A,但到了中国仿制就成了6.3V 0.5A。多了50mA。

网友:
6p1在300伏的屏压下工作,屏耗大不大?就看屏会不会发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