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喇叭,没有办法的办法,也许是一种办法,但愿有所见略同者

楼主(2018-05-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会影响低音,纸盆前后通过空隙造成声短路。

网友:
把纸盘剪齐装个橡皮边会不会另有一番风味

网友:
声音应不同了,不过自己动手,也不错

网友:
大音量时纸条会不会撕裂?那些纸条有弹性就好了.

网友:
        因为底下还有弹力支架所以没有动,你加的纸条可以再宽点也折三次,弹性也会不错。

网友:
好办法,就不知会不会影响音质?

网友:
这样不行,不负责任,先存储,再想办法。

网友:
这样行吗?声音都变了吧

网友:
淘宝搜有各种橡皮边。

网友:
这样做花更多时间吧,还是直接换边来的可靠

网友:
这样不行的,大音量会坏的,用易拉罐壳定位音圈,去马家买边装上,胶干拿下音圈定位,安装防尘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