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机春雷3T3的板子--新画

楼主(2018-05-11):
前不久,由于自己说话不注意,被禁言了一些时间。春雷3T3机器从出品到现在已有半个多世纪了,这个机器一直在我脑子里萦回。在禁言的这段时间里自己抄了原春雷3T3的一块板子,这块板子希望大家有用。但由于网页图片大小的限制,不能发得太大,所以看得不太清晰,请谅解。在此也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谢谢!

3T3高放板俯视图

3T3高放板俯视图

3T3高放板底视图

3T3高放板底视图

3T3中放板俯视图

3T3中放板俯视图

中放板3T3底视图

中放板3T3底视图

楼主(2020-06-03):
引用 网友A:
收到。谢谢!谢谢!

仿制3T3机子最难的并不是画印制板,而是做这个几只高频部分的振荡线圈、天线线圈和高放线圈。这是因为3T3机子高频部分的接法和其他机子的接法是不一样的。其他机子高频部分一般用的是双极型晶体管,而3T3机子用的场管。再一个其他的机子集电极反馈用的要么是中间抽头,要么是另绕线圈,而3T3机子不是。3T3机子是直接从振荡部分可变处接入集成极。

由于这个原因,如果直接用网上提供的数据来绕线圈(特别是振荡线圈,则往往不起振,最后以失败而告终。这是由于3T3直接从可变处取出反馈用的信号会降低线圈的Q值的原因,所以要加大反馈量。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如果自己绕振荡线圈,振荡线圈的抽点要提高(再也不能用书中的数据中波振荡离地仅绕2匝,而是15匝)。抽头点大约是振荡部分总圈数的(离地)1/4圈数处。决不能能以书中或是网上提供的圈数来绕制,否则要失败。

所以我想,书中提供中的数据极有可能是工厂在试制阶段的数据,图纸极有可能是工厂在试制阶段的图纸。

附中波振荡线圈和天线线圈的绕制数据(用普通TTF2中周骨架绕制)这是我的制作经验和体会。

振荡线圈绕法

振荡线圈绕法

高放线圈绕法

高放线圈绕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真的是精益求精!为我们减少了很多弯路。谢谢!

中波天线线圈可用现成的磁棒线圈。中波的高放线圈和中波的振荡线圈我经过仔细地确认,认为可用从旧机器──如海燕241等机器拆下的旧线圈骨架进行重绕。数据如下。当然也可用现成的中波TTF2骨架来绕,或是直接用LTF2来代替,如果这样,只要把线圈翻几个头即可。其中高放线圈的①脚是信号输入端(或称接前级的集电极或是接场管的漏极)。振荡管①脚是信号输出用,信号输出到变频管进行变频。

中波振荡线圈

中波振荡线圈

中波高放线圈

中波高放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帖子这么热,忍不住进来一观,受益匪浅,赞一个!

谢谢先生读贴!我们都是学习电子元器件的小学生,大家一起学习嘛!

楼主(2018-08-19):
原图电阻、电容的序号看不太清楚,PCB上的序号和原图会有些不同。PCB上的C27大概是原图的C25吧。但这个序号是不要紧的,是吗?
你焊接的基极电阻75K用得体积太大了,旁边的10微法会焊不下的。带星号的*R6暂时也不要焊上,可短接,你却焊上了。

网友:
其实我们用的中周是通用型,如LTF一2一3,TTF一2一1,TTF一2一2、TTF一2一9。对收音机生产厂,要求修正中周参数,或者称之为定制中周,是很司空见惯的事情。对生产高级收音机更是如此,经过反复试制、调整获得数据,最后定型编入厂制型号。中周如此,三极管也有这种现象

网友C(2018-05-11):
能提供电原理图和产品介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提供电原理图和产品介绍吗

原理图本论坛早已介绍过,但图片大多都不太清晰。由于上面附图中的图片还是不太清晰且缺角的,今寄上3T3的layout60文件,读者只要用layout60软件打开此文件,内中一切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读者也可以自己拿文件用热转印去仿制或是到厂家去加工线路板了。

3T3线路板

楼主:
今寄上3T3原理图一张。这个图是网上流传的,因为零件多,此图还是不太清晰。不过这是不要紧的,只要你会一点高频旁路电容的知识(一般是.01到 .033)之间就够了,高频旁路电容不必要很精确。但中周的谐振电容是要精确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寄上3T3原理图一张。这个图是网上流传的,因为零件多,此图还是不太清晰。不过这是不要紧的,只要你会一 ...

楼主,你这是又要骗我来一片自制热转印PCB的节奏啊,家里垃圾成堆了,成品一件没有。

网友D:
画得很好,辛苦了。

较真一下,貌似线圈的圆屏蔽焊脚没有画?

网友E:
出套件吧!现在总是停留在TA7642阶段,看到这么复杂的很想挑战一下自己的耐心。

网友F:
看了图纸有场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是又要骗我来一片自制热转印PCB的节奏啊,家里垃圾成堆了,成品一件没有。

这个印板图不是最好的图,如果是要做热转印,最好是将焊盘自己改大些,以增加焊接的牢度。谢谢参加讨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图纸有场馆,,,,,,

谢谢参加讨论,谢谢!

楼主:
谢谢88gmj88先生加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出套件吧!现在总是停留在TA7642阶段,看到这么复杂的很想挑战一下自己的耐心。

我不是商人,从来没有干过这类事,也不想干这类是,再说自己的精力也搭不够,这个只是爱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画得很好,辛苦了。

较真一下,貌似线圈的圆屏蔽焊脚没有画?

是的,焊屏蔽圆盘的焊盘没有画。如果想改动要有,自己可以加上去,反正我LAYOUT60文件附上了。但如果不想改动,那就要化一定的功夫了。将印板图消化,焊在背面的其他脚位上,背面的铜箔板的地线脚很多,原来的3T3就是这个样子的。不过我想你说得对,有空我加上去就是了。谢谢先生加分鼓舞,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连调频都没有.....

是的,这个机器是没有调频的,这是因为在那个时候调频还没有普及,国内的调频广播电台还没有出现。在那个时代100兆以上都属于军工性质的机器。不过调频波虽然音质较好,可以做立体声,但调频波也是有缺点的,比如调频波远距离收不到。如果先生想做调频的,不妨换一个机型的来做。谢谢浏览,谢谢!

楼主:
楼主,你这是又要骗我来一片自制热转印PCB的节奏啊,家里垃圾成堆了,成品一件没有。
///////////////////////////////////////////////////////////////////////

机器装不好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组成的,有的是板子漏画了几根线或是错画了几根线,有的是元件的质量不好造成的。比如我后期装的外差机几乎只只成功,但我在年轻时代装的再生机就没有成功过,记得在那时装再生机的时候不管怎么调,再生都调不小,不能调成临界状态。现在想起来那时是买的处理品管子,这类管子往往极间电容过大,或是放大倍数过大,用这样的管子来装机器当然是装不好再生机的,也是调不出临界再生效果的。又有一次买了一块现成的板子来装功放,怎么调也调不好,后来经仔细检查,发现买板子的店里在画板子的时候少画了几根线和画错了几根线,经过一番折腾和改正,那只机器终于装好和调试好了。
      我想现在也许会有同样的问题。比如现在出的硅管(比如90系列)大多放大倍数太大,这些管子用在数字电路上是可以的,但如果是用在放大电路上有可能会引起自激的。现在画板子的人也并不是神仙,也同样会犯这样或是那样的错误。对于这些板子上的错误或是元件的质量,我想我们只有自己用“认真”两字来克服它。

楼主:
引用 网友H:
出套件或者印版吧!

谢先生光临。这个印板还有很多错误之处,对于这些错误之处,我又不想加害于人,再说我的精力也是有限的,我从没有想过这事,只有谢谢先生了!

楼主:
经网友爱康木先生的指正,现对原图作了修正,修正后的线路板如下:

修正后的高放板

修正后的高放板

LAYOUT60文件

网友D:
很好了,画这样的PCB确实需要花些心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了,画这样的PCB确实需要花些心思!

谢夸奖,谢加分!

这个机子的原机高放板的中波部分原来没有加屏蔽罩。原机似乎板子的上面部分画得太大,浪费板材太多,左面部分又画得太小了。由于左面部分画得太小太挤了,导致左面的中波部分屏蔽罩不能加了。上面部分画得太大,占据了太多的空间。如果读者有兴趣我想可以把高放和中放两块板子合在一起来画,把高放板的上部挤出一些空间来给下部,把右面部分挤出一些空间来给左部。这样一来不仅板子会变得更合理,还可以节约板材和加工费用。不过为了保持板子的原样,我还是没有作任何的改动。

网友I:
场效应管级联高放,AGC也很强大。好机。

就是波段切换过于庞杂,仿制不易,没有FM也是一大遗憾,

现在城市钢筋水泥楼房渐多。各种电器普遍采用开关电源EMI不达标,AM接收越来越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场效应管级联高放,AGC也很强大。好机。

就是波段切换过于庞杂,仿制不易,没有FM也是一大遗憾,

谢谢读贴!

场管用在高放上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天线线圈等可以不用抽头直接接下面的输入部分,并使电路简化,缺点是需要较高的工作电压。6V的电压会嫌不够,往往需要12V电压才能正常工作。对于电磁干扰太大的地方,用磁棒线圈来代替简单的天线线圈效果会好得多。奇怪的是,我家也是钢筋水泥结构的楼房(周围一色是24层这样的钢筋水泥建筑,我家住在闹市区--杭州,周围也有无数家用电器的开关电源干扰)但我收听效果特好,特别是中波收得好。我是用春雷331、333、熊猫802和牡丹941听的,这几种机子在收听中波时效果都差不多,我并没有觉得什么大的干扰。我想关键是干扰信号,特别是交叉调制主要是来自交流电的电源线,只要我们选用干电池来供电,用磁棒线圈选择方向,你说的这些干扰信号我看关系不会那么大。

楼主:
网上可见到的成品3T3实物俯视图:

网友J:
引用 楼主:
网上可见到的成品3T3实物俯视图:

画的不错,费时间啊。电路图参数好像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画的不错,费时间啊。电路图参数好像看不清楚。

谢先生!
这个图是网上流传的,因为零件多,此图还是不太清晰。不过这是不要紧的,只要你学过一点高频旁路电容的知识(一般是.01到 .033)之间就够了,高频旁路电容不必要很精确。但中周的谐振电容是要精确的。我是你的学生,你画745的时候我还不会画呢?现在主要是学习。希望多提不足之处,以利以后改进,再谢!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先生!
这个图是网上流传的,因为零件多,此图还是不太清晰。不过这是不要紧的,只要你学过一点高频旁 ...

电容参数不重要,中周型号,垫整电容数值,电阻取值也都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容参数不重要,中周型号,垫整电容数值,电阻取值也都不清楚。

一、这个机器对中周的要求并不严格,通频带完全是由陶瓷滤波器来完成,中周只是起到级间的阻抗匹配.

第一中周:把全部的能量传给陶瓷滤波器之用。
用TTF2-9 初级162T,次级 25T 线径0.08

第二中周:只是起到能量的传递和阻抗的匹配作用。
如果是配310P或是330P  两头要加电阻,以降降Q值。如果是510P,这个绕制圈数要参考其他的中周数值。我想510P中周不必要两头加什么电阻以降低Q值了。
初级类似同TTF-7  50T,+70T,次级同TTF-8的下半部, 7T线径0.08,如果是310P的初级圈数要增加10T

第三中周:和745的一模一样:
用TTF2-9中周, 总圈数 162T,在48T处抽头, 次级25T 线径0.08

二、衬垫电容我都已经有画了,这个机器是直接焊在底板上的,不用焊盘。只是补偿电容和可调的数值没有标出来,但可参考其他机器。

可调应根据线圈的分布电容来决定。大多中波天线线圈是2P-7P,其他是5P-20P,和745是一样的,要根据调试来决定。

楼主:
网上3T3实物底视图:

楼主:
谢先生顶贴!谢谢!

又告原机高放板的中波部分没有加屏蔽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这是因为磁棒线圈与高放输出线圈互相在空间上垂直,成立体交叉。在空间上的如果两个线圈成立体交叉或垂直其互相的磁场影响为最小,所以中放部分用不着加屏蔽罩,加了是画蛇添足了,所以我最后把加了的中放部分的屏蔽罩取消了。谢!

网友K:
非常棒,谢谢楼主还提供了PCB文件,这下热转印就靠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非常棒,谢谢楼主还提供了PCB文件,这下热转印就靠谱了

谢先生光临!
这个PCB文件不是专供热专印用的,如果要做热专印,我想焊盘欠小些。如果做热专印,建议你在热专印好以后,在腐蚀之前把某些焊盘用最细的记号笔改大些,以增加牢度。另外不要忘了用记号笔修改焊盘的时候小心别把手上的油脂弄到铜箔板上呵!或是先把文件上的焊盘在PCB文件里改大些再做热专印。

楼主:
本线路板最关键的是这几只琴键开关的位置要一致,要装得准,故而现把原来的0.8MM过孔改为1.0的过孔,并重新定位,使之准确。另外,可能有的读者对上述的几只中周的输入和输出阻抗会有所怀疑,故而特贴一图,说明输入阻抗可从晶体管的集电极得到,约2.7K左右,所以我们可以把TTF2-9借来用。另外再贴上琴键开关脚位校准过的LAYOUT文件,以免读者多走弯路,防止产生热转印好后不能用了的毛病。

这里指的主要是陶瓷滤波器输入端的阻抗,也就是说第一只中周的次级线圈的圈数要多大。

楼主:
    有人认为琴键开关难搞到,这种琴键开关有一个毛病就是接触电阻过大(一般接触电阻有0.2到5欧那样大),要提高机器的性能非要用转鼓开关才行,这个其实不然。

     在纯双集型晶体收音机中,由于晶体管基极的输入阻抗很低,对于高频部分和基极相连的输入线圈的抽头部分,一般中波只有8匝,短波只有2匝。这个接触电阻的存在对输入电路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这会大大地降低高频电路的Q值,尤其是当机器用旧时,这个损失是致命的。但是如果我们在输入部分用了场效应管,因为场效应管的输入阻抗高,这个接触电阻便可忽略不计了,不仅如此,还可以把后级的G极通过电容接到可变的定片上,这将大大地简化了电路。这就是为什么高级收音机在输入部分用场管的道理。但场管要求较高的电压,这个对高级一点的收音机来说却无所谓了。

     对于这个波段开关不易搞到的问题其实也不难,我们可以买位数不同的两种开关重新组合一下来解决。

网友L:
引用 楼主:
有人认为琴键开关难搞到,这种琴键开关有一个毛病就是接触电阻过大(一般接触电阻有0.2到5欧那样大), ...

变混频,高放用场效应管缺点太多, 应全面推广.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变混频,高放用场效应管缺点太多, 应全面推广.

先生的话我看不懂,缺点太多又要全面推广何意?谢谢先生光临,谢谢读贴,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生的话我看不懂,缺点太多又要全面推广何意?谢谢先生光临,谢谢读贴,谢谢!

笔误, 是优点....

楼主:
噢,原来如此。谢!

再来一张整体外形图:

PCB板外形

PCB板外形

网友L:
打退堂鼓, 本想入坑去库存量, 但昨晚回家一找, 缺少的零件太多, 特别是高频线圈, 如果改为中周的标准封装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打退堂鼓, 本想入坑去库存量, 但昨晚回家一找, 缺少的零件太多, 特别是高频线圈, 如果改为中周的标准封装就 ...

谢先生读贴!
高频部分的天线线圈和高放线圈,一般是从网上购得体积相同,脚位相同的买来重新绕制(从淘宝上搜一下便是)网友们们都是这么搞的。不过你说的用普通的中周外壳,比如10K和10A类中周外壳和芯子,拿来改制成天线线圈和高放线圈,这个我也想过。以后如果我有空,我也想把板子改一下,改成TTF2或是TTF3外壳一样的线圈。那只有等我以后有空再说了。

楼主:
TTF骨架两用板

TTF骨架两用板
高频板部分线圈用TTF骨架板已改好:

楼主:
3T3板子再作修改。亮白线表示正面飞线,暗白线表示反面飞线。

中放、低放板

中放、低放板

高放板

高放板

layout文件

楼主:
这次对PCB又作了大的修正,将两块板合成了一块并纠正了半个世记前原图中的错误之处。

楼主:
感谢爱康木先生再次光临!
对于3T3机器的讨论,有xlf0602先生曾指出低放推动管的BG15脚位画反了。我针对BG15,这次也作了修正,以免网友在装机时多走弯路,另外我的PCB也把3BX三极管内的箭头画反了,这次也一并纠正一下。谢谢大家!

纠错后的低放板

网友M:
看得内心蠢蠢欲动啊

楼主(2018-07-02):
引用 网友M:
看得内心蠢蠢欲动啊

谢先生光临,谢!

有志者事竞成,只要有决心,总是会成功的。

这次我对原机又作了一番改进,其目的是仿古但不全古,这是因为现在有的零件的脚位改变了,有的老零件不易购得了,但新零件却容易得到。本次改进主要是:
一、原机功放用3AD30,但根据理论在12V电压下2Z800或是3AX83应该也是可以用的,所以脚位接3AX83设计。这会使机器结构大大地简化。
二、有的人喜欢用双调谐中周,不喜欢用陶瓷滤波器,又有的人只有新产品的陶瓷滤波器,故而按新的陶瓷滤波器设计;
三、新产品用的可调电阻一般是用3862型可调,故而也按3862型可调电阻的脚位来设计。

下图电感双调谐中周刚好被矿坛图标盖住了,不好意思!

新高放板

新高放板

新中放板

新中放板

楼主:
引用 网友N:
grandchen99老师的3T3板子做得很漂亮,赞一个!不知道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ysh老师的3T3早已问世,转 ...

谢先生光临,谢!

近期进展缓慢,主要原因一是家中70多岁的老妻住院开刀,二是还有一位5岁的外孙要我带领和教育,故而把这个板子暂时放在一边。不过这进展缓慢也有好处,细细琢磨起来这个板子还有很多不足之处,等改进之后再付梓现实也不迟。要是过早地制成印板,以后改进来就麻烦了。

此板我还想改一下,一是把6V的稳压改成78系列,二是想把第二中放加一个屏敝罩。我们业余装机,只有把机子装得比原机更好才有意义,你说对吗?

楼主:
原机是正极接地的机子,负6V是用一只3AX31再加上一只6V的稳压管2CW14来得到降压。考虑到有的爱好者单只的2CW14不易搞到,6V左右的稳压管也较难取得,所以对这部分电路作了改进,改仅用一只7906三端集成稳压块来代替。但又考虑到有的爱好者7906也不一定能搞得到,而7905较易得到,所以这个板子也可用一只7905,并在它的接地线上再串联一只红色发光二极管来代替(兼作电源指示之用),(红色发光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为1.5V左右,而原2CW14也有一定的离散性,最大可到6.5V,所以没有关系),但最好还是安原机子来装,因为原机子是3AX31加稳压管,低压差特性较好。改动后这三种情况的管子都可以随意来装,但装时要小心一点不要装错了就是了。

可用7906或7905板子

可用7906或7905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教老师一个很菜的问题,该电路中用的三端陶瓷滤波器,在某宝上卖的SFU-465B可以用吧?如果可以用,三 ...

这两种三端集成陶瓷滤器都可以用,网上都可以买得到。但前都大约有三种型号,分别用于窄带、宽带和一般,窄带用于收讯机,宽带用于3T3机型,买时要注意。后者很普遍,ysh先生的图纸和实物就是用后者装的,装时可参考ysh先生的图纸。如果你嫌陶瓷滤波器带宽太窄声音不好听也可不装,用双调谐中周来装,我的图上也为这三种情况都留下了元件位置和线路,只要焊上就可以用了,不过这两个双调谐中周是电感双调谐中周,要自己来绕的。

该电路稳压系统如果不用,直接6V(或以上)直流供电是不可以的。这是因这个电路有高放,高放的场效应管需要高电压,再说该电路中放又用了硅管,硅管要求保证供电电压的绝对的稳定。另外该电路又有高低音调控制电路,这个部分需要高电压 ,(至少9V电压),该电路又要求有较大的输出功率,输出功率的大小和供电的电压有关,所以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N:
感谢老师的指点帮助。闲懒了几个月,打算开始折腾3T3。还是按照我的老习惯,先用洞洞板把中波部分搞出 ...

3T3的中波部分和低放部分是连在一起的一块板,普普通通的和别的机子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如果没有高放,高频部分光是用一、二只管子来变频的话,其效果和普通的海燕241差不多或是会更差。这个机子最难做的是高放板。高放板上有那么多线圈,而且脚位又那么多,又要每个脚位对齐,这么多琴键开关的脚位要在洞里插得下。另外高放部分用的是场管,场管较易击穿,焊接时也要小心。这个机子不能小觑啊!

楼主:
关键是短波而不是中波,中波如果不装高放,好的机子也能做到0.5毫伏/米,而且对中波部分的线圈制作的参考资料也很多,而短波不是这样,很难做,很难调,特别是会引起自激。且资料也不多。转鼓波段开关的主要优点是便于前后级屏蔽,但这种波段开关在接触点上不及普通波段开关,转鼓波段开关的每只开关只有一个触点。记得在黑白电视机的流行的那个时期,那些转鼓波段开关虽是银触点但也会引起接触不良,也要及时地拆开来用酒精擦洗触点的。好的开关内每个接点内有多个接触点,如梳子状。普通波段开关的每只开关有两个触点,而转鼓波段开关只有一个触点,你说哪个好呀?为了改善触点的接触电阻性能,改进型的高放部分往往不用转鼓开关,而用普通波段开关。军机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军机把多个波段开关并列放置,每个波段开关负责一个功能,在每个波段开关间加上连杆,把它们连动起来以便同步。这样既便于屏蔽也便于同步。

军机的波段开关

军机的波段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种并列的波段开关很占地方呀,如果买不到现成的,制作起来也很麻烦。当然,转鼓更麻烦。

也不一定,军机139的体积仍然很小。这种波段开头有两种组合方法,一种是并列的,一种是串列的。139A是串列的,139B是并列的。我喜欢串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哦,明白了。用琴键式波段开关的好处是相对省事,有现成的印刷电路板可作参考。缺点是容易接触不良。我 ...

然!
但因为接触电阻都是低阻值的电阻,所以如果在高放的调谐回路中用了场效应管就会好得多,因为场效应管的输入阻抗极大,可以直接可以和输入的天线线线圈上部相连,不用抽头,这个低阻的接触小电阻也可以忽略不计。如果是普通晶体管就不行,普通的晶体管的基极输入是接线圈的抽头,阻抗很低,影响很大,稍许有一点接触不良就会影响高频部分线圈的Q值很多。所以凡是用转鼓的或是琴键开关的都应该用场效应管来作输入放大或是变频。

楼主(2018-08-01):
3T3机子一般按图中数据装好我想都不必用大的力气来调整了,但必须明白以下几点:

各晶体管的放大倍数以70倍左右为好,放大倍数大了集电极的电流会变大,随之而来的会有自激现象,后来会难以调整了。

W1调高放AGC起控点
W2调中放AGC起控点
W3调高、中放的总控AGC的起控点

W4音量控制
W5音调控制高音
W6音调控制低音
W7调低放输出上、下两管总电流
W8调低放输出中点电位

你可参考和3T3类似的春雷其他机型,但必须明了春雷3T3的电源电压是12伏而不是24伏。

楼主:
引用 网友N:
感谢grandchen99老师的提示和指点。不过,我的3AX31B电流放大系数都在一二百以上,3DG6C稍低一些。先这样 ...

3T3原机为了加大中放的放大量,第二中放采取的是串联形放大形式,用二只管子级联放大,这个二中放没有用屏蔽罩。为了使以后的这只机子做得更好,不易引起自激,我把二中放的后管和检波部分加了一个屏蔽罩,另外原来画的中放管的电流方向也不对,这次特地进行了改正,望指教,谢!

二中放后级采用屏蔽罩

二中放后级采用屏蔽罩

楼主:
引用 网友N:
老师的印刷电路板做得很好,下步我会借鉴老师的板子,这里先谢谢啦。我目前还是按老习惯,先用洞洞板尝 ...

根据分析,B1的左边应是谐振线圈,B1的右边应是信号传输的线圈,信号输入到场效应管的控制极。设置不同的两个线圈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进行阻抗的匹配。

中波的谐振线圈一般圈数较多,分布电容较大,所以补偿电容用得很小,只有用2/7P左右,也有的机器是不用的。
B1右边的线圈圈数应比左边应少一点,但仍然是较多的。右边的线圈的补偿电容对左边的线圈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对整个波段的高低端的接收效果也有影响的。我想之所以这样或许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这个只是在中波是这样,在其他各波段就不是这样设计了。所以在绕制线圈时得特别地注意这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N:
刚才看了一下原版印刷电路接线图,确认B1左边是谐振线圈(初级),右边是次级,从接线图和实物照片看,次 ...

这样看来这个半可变电容的确是画错了,原理图上这个半可变电容应画在左边,不应画在右边。但心里应该知道,如果用28股的线来绕制中波谐振线圈,其尽管分成三段来绕,分布电容还是很大的,15/5P可能大了点。另外因为是控制极输入,其阻抗是较大的,圈数是要绕得较多的。你没有看到原图那个线圈画成了蜂房式的,而不是平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教grandchen99老师,3T3的振荡线圈和高放线圈有没有具体参数可参考?我打算用红灯735(745)的参数。

我找不到具体的参数,不过3T3的频率范围:

中波:555--1600千周
短波1:3.9--8.5兆周
短波2:8.5--14兆周
短波3:14--22兆周

以上这个数据两边还要有5%的余量。

745的频率范围:

中波;525--1605 KHZ
短波1:2─4.5 MHX
-------------------
短波2: 4.5─10 MHZ
短波3: 10─16 MHZ
短波4: 16─22 MHZ

一、745在短波2、3、4上和春雷3T3相差不大,谐振线圈的总圈数可以适当参考745机子并作修正。但因为3T3是场管的,信号由控制极输入,故而在中波、短波1上输入到控制极的线圈离地要圈数要多很多。中波大概是整个圈数的1/2.5,,短一我想也如此,以便提高线圈的高频Q值。

二、高放输出线圈初级我想大概是次级总圈数的1/2,次级抽头大概是总圈数的1/3.。

楼主:
引用 网友N:
感谢grandchen99老师的分析和指点。其实,3T3短波1、2、3波段的参数,参照745的2、3、4的参数即可,短 ...

高放输出线圈左面是初级,应适当增加圈数因为这是接场管的集电极的。右面是次级,总圈数是谐振线圈的圈数,中间的抽头点要比原来的普通晶体管高,因为这是输入到下级变频场管场管的控制极,阻抗较高,这是场管变频,不是普通晶体管变频。

楼主:
引用 网友N:
grandchen99老师,刚才看了一下你做的板子,发现底视图和俯视图正好弄反了。按照现在的俯视图,两个场管的 ...

图没有画错,是这么一回事:

1、底视图是从下部朝上看的图,中国过去的机器所有的印板图都是底视图,电子管、中周、晶体管、晶体管中周、音频变压器等。
2、俯视图或顶视图是从元件面向下看的图。现时的PCB板用的就是这种图(和过去的正好相反)。其中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铜箔的连线其实都是透视的影象。这个图是提供给印制板 厂家生产印板的。

1、如果我们自已做热转印的PCB板,最好用底视图,不要用顶视图。
2、在我们插零件的时候可参考俯视图,如果厂家做好了PCB板,俯视图板上有打印的符号,插零件很是方便的。

但是按现时的制板方式或是看图方式,对于老一辈的人来说会有些不习惯。这个我自已在画印制板的过程中也是化了大力气才转过来的。

在本贴中,我最早的板有很多错误的地方,如果要拿来作参考应选贴子的最下部修改过的板子,如果需要,我还可以再次在网上提供修正过的最新版或是新的PCB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刚才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你做的高放版,包括后面修改过的,前面两个场管的“S”极,无一例外地都连接 ...

谢谢指正,谢谢!

在由老版转新版的过程中自己只注意了G极,把老板的管子当作新版来画了,这次新画了场管的极性补上,希望再能指出其中的不足和错误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N:
其他暂时没发现什么问题。只是R7,你标注的阻值是42K,我的电原理图上标的是62k,高频印刷电路板上标的 ...

R7并接在中周初级线圈的两边端,只是为了降低Q值而设置的,在降低Q值的同时也有防止自激与展扩频带之用,这个电阻我想也可不用,大小改变一点我想也无妨。但是为了尊重原作,安你的62K而定,因为你的图纸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的电路图是《半导体收音机线路集》上面的,各个参数像是手刻蜡板纸的样子,虽然看起来很拥挤,总体还算 ...

有了你的图纸,总算不枉此次3T3的学习,现在出的复杂一点的很多图纸都能找到漏洞和错误,究其原因是现在技术上的东西不象过去那样地审查严格,很少有专门的审稿人,如果作者自己来审稿不免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N:
现在最大的遗憾是,只有春雷3T3的电原理图和相关印刷电路板,却没有具体的参数。我这本电路图集是四川 ...

我想这个是不要紧的,我们可以参考其他机型的,只要频率范围和这差不多就行了。首先我们可参考745的数据,745的短2、短3、短4数据和这差不多。只要对相应的圈数稍作增减我想不成问题。再说原来的745机子在有磁芯的电感量也没有数据,但别人也不是做得很好嘛?另外还可参考牡丹941机子。

745机线圈

745机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N:
老师说得对。你发的这个参数图片,实际上跟“高灵敏度五波段调谐器”、红灯733-1、红灯745等机的参数是 ...

5557老师您挖了个转鼓的坑,我跳下去了,您却丢下铁铲不干了? 拿起工具接着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老师说得对。你发的这个参数图片,实际上跟“高灵敏度五波段调谐器”、红灯733-1、红灯745等机的参数是 ...

我准备再过几天等这个板子确实没有一点错误了再去做,但时间是不会拖得太长的,如果过早地去做了,就不好改了。希望大家再看看这个板子还有没有错误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支持去做。老师可以发动一下,响应的人多了,成本可以降低。我先预定3~5套。

如果去做的话我打算把这两块板子并成一块去做,这样一是可以节约成本,二是二块一起调来得方便些。不过这并起来的板子将来如果要锯开来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并在一块做是可以的,你在设计时,可以在二者之间适当的留有余地,万一需要“锯开”,不至于伤筋动骨。 ...

这个板子是安照原机来做的,原机多了一个外接拾音转换的琴键开关,故而总觉得高频部分挤了一些,而且少了一个短波低端的档位。如果要仿古是好的,但如果是实用怕还欠缺点。

仿古3T3合并板

仿古3T3合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N:
老师的板子做得很好。这样就行。我刚收到一本《无线电》旧杂志上,有篇回忆纪念春雷3T3的文章,其中这 ...

收到,先谢了!

另外,这份杂志是哪一年哪一期的《无线电》,以便我好找。谢!

楼主:
引用 网友N:
《无线电》2011年第5期。

板子已经去做了,估计下个星期二后才能拿到。板子一共做了十块。这里要说明的是当时考虑到几只中周如果做了过孔,焊得不好正面的过孔焊锡会和中周的屏蔽罩间及脚间形成短路,所以几只中周的脚没有做过孔。但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中周不做过孔插拨中周时和焊接时要十分小心,不然会把中周脚的焊盘弄坏。中周不做过孔后焊时焊也是要一次成功,不便于反复拆卸。现在只得耐心地等待。

楼主:
引用 网友N:
老师辛苦了!那就耐心等待吧。看了一下两只3AD6功放管的散热片尺寸,好像不大,不知是多大尺寸的,做的 ...

12V电压用不着什么3AD6,也用不着什么大的散热片。用2Z800或是3AX63直接焊上即可,你可从旧的黑白电视机中拆得这种管子,也可从网上购得,但如果从网上买那就要小心了,那时剩下来的货多是次品,好的很少。

PCB板子到时候我会以站内信的方法和你联系。这个PCB板子和原来的3T3板子无论在大小还是安装孔上完全是吻合的,装好后是可以与原装互换的。如果你要用3AD6,或是想知道散热片的安装与尺寸,你可参考网上图片上的式样来做。这个很容易做。

楼主:
引用 网友N:
去年我买了几个3AD6A(不是C),绿点,一直没派上用场,与之配套的散热片也买了几片。既然买了,这次就试 ...

我以前做机子,中周都是自己绕的,是用0.05多股绞合线来绕的,但这机子的中周本人认为:

这个机器对中周的要求并不严格,通频带完全是由陶瓷滤波器来完成,中周只是起到级间的阻抗匹配.

第一中周:把全部的能量传给陶瓷滤波器之用。

本人认为用TTF2-3或是TTF2-9都可以(ysh先生是用TTF1), 初级162T,中间不抽头。次级 15或25T都可以 线径0.08

第二中周:只是起到能量的传递和阻抗的匹配作用。

如果是配310P或是330P  两头要加电阻,以降降Q值。如果是510P,这个绕制圈数要参考其他的中周数值。我想510P中周不必要两头加什么电阻以降低Q值了。
如果是配510P或是330P和310P 初级类似同TTF-7  初级50T+70T,抽头空着不用。次级同TTF-8的下半部, 7T线径0.08,如果是310P的初级圈数要增加10T.如果是谐振用510P其绕制圈数可参考其他机型。

第三中周:和745的一模一样:
用TTF2-9中周, 总圈数 162T,在48T处抽头, 次级25T 线径0.08

另外如果你买不到陶瓷滤波器或不想用陶瓷滤波器,你也可以用1000P的电感耦合双调谐中周。我已为电感耦合的这双调谐中周留出了位置,但圈数和具体的作法只有靠你自己去完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做机子,中周都是自己绕的,是用0.05多股绞合线来绕的,但这机子的中周本人认为:

这个机器对 ...

中周应该有现成的,可惜前段时间帮朋友修理3T3时没注意这几个中周的型号,如果谁手头这个收音机,开后盖查看一下就知道中周的型号,强烈建议买成品中周(假如能找到同型号中周)

陶瓷滤波器需要挑性能好的--现在市场上的465khz滤波器一致性不太好,焊接前需要用扫频仪测试挑选性能好的。

预祝你们DIY成功

网友D:
下载了PCB,粗看觉得有点小问题,就是电容的脚距太小。特别是云母电容的脚距,小于5毫米。

所以要找云母电容时一定要找脚距小于5毫米的云母电容(貌似没有),要不然不好插(特别是老云母),空间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载了PCB,粗看觉得有点小问题,就是电容的脚距太小。特别是云母电容的脚距,小于5毫米。

所以要找云母 ...

谢谢爱康木先生的建议!但是这个PCB已经付梓了,没办法了。如果要用云母电容,只有把它竖起来装或是把脚弯一弯装了。另外还可以把这个云母电容与和它并联的那颗电阻换一个位置来装。还有你下载的那个版本是早期的版本,内中有许多错误之处没有修正。谢!

补充内容 (2018-8-9 12:22):
第1中周200P/C14可在铜箔板上的右边打个孔,将保护的绿漆刮去即可。第2中周510P/C7可与旁边的降Q值电阻R7位置对调安装。第3中周200P/C16可与R18的位置对调。所有去母电容都立式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N:
刚“发现”,老师把第一中周改成了双调谐吗?

第一中周是设计成两用的,你可以装电感耦合双调谐中周,用1000P的玻璃釉电容,你也可以装陶瓷滤波器的。如果装陶瓷滤波器的,只装一只中周,另一只是装假中周,以得好看。不管装何种形式,电路都必须搞熟后再按需要来接和装。

另外原图有一只6V的稳压管和锗三极管作降压成6V的,我电路也设计成了两用,即既可用7906三端稳压,也可用7905稳压再串接一个红色发光管来稳压成6V。或是按原来的接法都可以。这些都留有一定的余地,让使用者去发挥。

再另外,原图一对大功率三极管的电流没有可调其大小的元件,我也加了一只可调电阻,以便对末级的大功率三极管的工作电流可以进行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N:
哦,明白了。用陶瓷滤波器效果是不是会好一些?

用陶瓷滤波器可得到理想的中频幅频曲线,但是现实中陶瓷滤波器的离散性很大,一致性不太好。就算是军用品的陶瓷滤波器,虽然的效率高一点,外形一模一样,但还是带宽也不一定。这些外形一样的陶瓷滤波器有的带宽很窄,只能用于狭带,带宽窄的当然装好后声音不好听了。有的稍宽一些,上面爱康木先生已经说过了。但是双调谐中周比起陶瓷滤波器来要好调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N:
老师知道哪里有卖质量好的陶瓷滤波器?我买了一些三端陶滤,才一两毛钱一个,一看就不像什么好东西。好 ...

以前网上可买到和3T3的陶瓷滤波器一模一样的陶瓷滤波器,买家说是新的,但到了我手里却是旧的。我看了看上部贴有有先前人测量过的数据,看似不合格处理的。这些以后就见不着了。以前网上也有其他外形似3T3的陶瓷滤波器买,我问了一声说是电台里用的,电台里用的一般是狭带的,只有2.3KC带宽,用在收音机上好象不合适,我没买,但这些现在都见不着了。如果要求不高用现时流行普通的三端我想也行的,YSH先生不就是用这种滤波器的吗?所以我也为它在PCB板上留了个位置,以便也能用用。否则用电感双调谐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N:
老师知道哪里有卖质量好的陶瓷滤波器?我买了一些三端陶滤,才一两毛钱一个,一看就不像什么好东西。好 ...

陶瓷滤波器必须的,这中放是三级增益大,如果不用陶瓷滤波器,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而且这3T3收音机语言类节目听感非常悦耳。我想也和陶瓷滤波器有关。

我有几只3T3原机用的陶瓷滤波器存货,如果需要,pm地址我。我寄一只给你。但看到PCB的陶瓷滤波器脚距已经和原装3T3的PCB不一样了。可能尺寸不符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陶瓷滤波器必须的,这中放是三级增益大,如果不用陶瓷滤波器,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而且这3T3收音机语言 ...

但看到PCB的陶瓷滤波器脚距已经和原装3T3的PCB不一样了。可能尺寸不符合了
///////////////////////////////////////////////////////////////////////////////////////////////////

再仔细看看,我这个PCB的板子是多用的,不但可用新的陶瓷滤波器,也可用原装陶瓷陶瓷滤波器。都为这两种陶瓷滤波器留下了脚位,也为中周留下了脚位。

补充内容 (2018-8-10 06:26):
另外如果你装原装的陶瓷滤波器时,也要在红点处打个0.8毫米的孔,并把孔周围的保护漆刮去,以便焊接陶瓷滤波器的地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看到PCB的陶瓷滤波器脚距已经和原装3T3的PCB不一样了。可能尺寸不符合了
///////////////////////// ...

没有细看PCB.不错,设计PCB考虑周到

找到陶瓷滤波器了,一共三只,有二只是朋友送我的,还有一只是修理3T3时换另一种高补品的465K滤波器替换下来的

几只都用扫频仪测了,还在状态。

网友:
刚才在电脑里,看到有3T3原来的PCB 图。发上来供参考

网友:
继续发,字数不够

网友D:
听说,3T3这样的喇叭已经快绝迹了。

偶尔网上有人卖一只上千还有人抢

网友D:
在电脑里找出3T3电路图,细看,中放没有三级,只有2级,用了三只晶体管。

中周只用了3只。第一只是配200P谐振电容,按春雷的风格,应该是TTF2的中周,第二只中周是配510P的谐振电容。我记得szp中周是配510P的。但szp中周不是春雷的风格,应该还是TTF2的中周,具体是什么型号,需要找TTF2的资料查看。

第三只中周一定是TTF2-9.

以上是我的个人以为,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说,3T3这样的喇叭已经快绝迹了。

偶尔网上有人卖一只上千还有人抢

这是网上有人故意在操作抬价!早期的椭圆形钴磁喇叭有两种,一种是圆屁股的钴磁喇叭,这就是你所说的那种,另一种是方屁股的。根据当时我使用的经验,方屁股的飞乐喇叭要好于圆屁股的飞乐喇叭,主要原因是圆屁股的喇叭磁钢太小,时间长了容易退磁。现在方屁股的钴磁大约100元左右一只。前不久我50元收了一只,准备自己以后做一只3T3来用上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电脑里找出3T3电路图,细看,中放没有三级,只有2级,用了三只晶体管。

中周只用了3只。第一只是配200 ...

第一只是配200P谐振电容,按春雷的风格,应该是TTF2的中周

////////////////////////////////////////////////////////////////////////////////////////////

根据陶瓷滤波器的输入阻抗大概是2.7K,我想第一只中周也许应该用TTF-2-3. 谢先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电脑里找出3T3电路图,细看,中放没有三级,只有2级,用了三只晶体管。

中周只用了3只。第一只是配200 ...

实际上是三级中放。第二级中放和第三级中放间采用降低效率的阻容耦合放大。这是因为中放的增益这样已经足够大了,没有必要再设置更高增益的中频变压器。这样做会使电路更趋于简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N:
关于中周,爱康木老师分析得有道理。查了一下我手上的资料,TTF-2系列没有谐配510P电容的,但是TTF-3系列 ...

1、第一只中周TTF2-3 配200P 总165T, 次13T。

如果用双调谐中周,不用陶瓷滤波器:第一中周用玻璃釉1000P电容,(MTF-2-1绕法式样) 初级73T, 次级1.5T; 第二中周用玻璃釉电容1000P,(MTF-2-2 式样)60T+第一中周次级+ 12T (脚位走线按图纸自定、自绕)。此中周为电感耦合式,不用耦合电容。

2、第二只中周 配510P的谐振电容,初级总匝数是102T。次级8 1/2T

3、第三只中周是TTF2-9.配200P 总165T,次25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