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夏普GF-800的问题。

楼主(2018-05-11):
       前不久在网上购了台夏普GF-800,左声道基本没声音,换了左声道音量电位器,用酒精清洗了各按钮和转换开关,同时用水漂洗了收音板和录放板,也用刷子稍稍蘸水刷了下电源变压器及电源部分。然后用电吹风把收音板和录放板及电源变压器等都吹了几分钟,后又放在室内晾了几天。安装好试机,插上交流电就有较大的交流声,过了一会儿便闻到一股类似松香的气味,变压器烫得蛮厉害,因功放集成块靠近变压器或其他原因,也有些发烫,但收音和放磁带都正常。为避免损坏机子,我很快把电源插头拔掉了。
       用表量得电源变压器输入端的电阻约为0.9欧,输出端1--3端约64欧(2---3端和1---2端都不通)。想请教论坛的老师和师傅,这是什么原因,怎样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
水处理  没处理好。。空着看看。。

网友:
【用表量得电源变压器输入端的电阻约为0.9欧,输出端1--3端约64欧......

你的数据是用什么表(量程)测试得到的?正常情况下:输入端电阻大于输出端电阻。

网友:
典型的聋子治成哑巴。

网友:
确定输入端是0.9欧姆?   那样的话插上就 火花四溅了

网友:
输入端电阻不可能是0.9欧姆,把变压器板到主板的电源线(红黑)拔掉再测

网友:
0.9欧 插电尽然没有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