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屏单碟DVD车机改家用

楼主(2018-05-12):
求点亮,感激不尽!!!

不知道什么车上的,好像没有ACC,不知道怎么弄,求解!!!

网友A:
接口图 没有吗 ?

没有图就要拆开 ,看主滤波电容 连接电源

网友:
一直想买个别搞好的,试试数码的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图 没有吗 ?

没有图就要拆开 ,看主滤波电容 连接电源

网上查了下,说有协议,看来改家用够呛!

网友B:
克莱斯勒的车机,跟指南者那款6碟DVD车机一个风格,估计PCB也一个风格,板子上都标识了作用的,打开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克莱斯勒的车机,跟指南者那款6碟DVD车机一个风格,估计PCB也一个风格,板子上都标识了作用的,打开看一下

感谢回复,好的,有时间拆了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克莱斯勒的车机,跟指南者那款6碟DVD车机一个风格,估计PCB也一个风格,板子上都标识了作用的,打开看一下

有协议,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网友C(2018-07-10):
需要开机密码,这机还在吗?能否割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开机密码,这机还在吗?能否割爱?

机器在,价格好,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协议比较麻烦,需要专业手段,但肯定能让他工作起来。

感谢回复!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常理应该需要原车车身电脑并知道怎么接线,甚至需要读写电脑程序的专用设备更改一些数据,例如17位vin码.

按常理是这样,但这东西毕竟不是自己车上的东西,都是别人倒下来的二手,没那条件啊!

网友(2018-08-11):
需要协议开机,若要家用,需要解码盒

网友E:
可以用,建议电源做的容量大些14伏10安就可以了。

楼主:
我用的是12V20A的,现在开机就是倒计时,但是没有开始,一直保持30分钟,没法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建议电源做的容量大些14伏10安就可以了。

还是不懂,我用的是12V20A的,一直是30分钟倒计时,倒计时也不开始,没法子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懂,我用的是12V20A的,一直是30分钟倒计时,倒计时也不开始,没法子了!

最大的可能是机子有密码,要破译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大的可能是机子有密码,要破译才行。

是有密码,5次输入错误才出现倒计时,但是倒计时没动作,停在那儿,没办法了!

网友F:
无接线定义的车机我一般是这样确定接线的:用数字万用表先找到与机壳相通的引脚,这个接地;再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去找到一个与地有一个二极管压降(大约0.5-0.7V)的引脚,这个为B+;在这两个引脚上接12V,再用一个30欧左右的电阻试着将12V接入某一引脚,试验开机,直到能开机为止。可能有一定的风险,但目前尚未烧机。至于协议、密码,本人不懂,回避这类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接线定义的车机我一般是这样确定接线的:用数字万用表先找到与机壳相通的引脚,这个接地;再红表笔接地, ...

是啊,只有玩多了,才能大概了解哪些机器带协议密码的,只能试水!

网友G:
期待楼主尽快呈现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期待楼主尽快呈现效果!

俺是来求救的

网友:
学习一下,手上也有一台

网友:
放心好了,坛里有大神!

网友(2020-03-24):
引用 楼主:
机器在,价格好,可以考虑!

您开个价吧!看能不能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