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2570K 收录机/收音坏怎么修

楼主(2018-05-12):
   三洋2570K 收录机/收音坏怎么修,4个波段都无声, q求解。

网友A:
找个修理无线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修理无线电的。

这个知道,想动动手。

楼主:
这个知道,想动动手。

网友:
首先看电源正常不正常,喇叭,耳机插座等是否正常

网友:
究竟是不通电还是仅收音有故障?如果整机不通电(假设机器内部元件是正常的)
请检查电源线是不是原装的。如果不是,有可能是后配线的插头厚度不足以顶住插座内的开关触头,导致电源进不了变压器。

网友:
交流电 直流电 都不能用 就没有声音

网友:
先检查功能切换开关是否有故障、然后查找收音模块的音频输出是否有信号、收音模块的供电是否正常。另外无论是否可能正常收音,只要前面两个没问题,都会听到有热噪音。另外如果收不到台、收音版上的中轴、电感外形(一般都是蜡封)一定不要动,动了基本就调不回来了(如果你有AM、FM信号源和示波器的话才可以去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