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兆赫中周

楼主(2018-05-12):
按照参考资料自己制作了电子管调频收音机中周初级次级均为24圈匹配电容27皮法,线圈骨架直径8毫米。用电感表测得电感量是4.2微亨。机子工作正常,声音清晰洪亮。但是根据LC谐振频率计算公式算出,这个参数应该谐振在2.88兆赫,即使不用磁芯也达不到10.7兆赫,机子是怎么正常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你常用的,我有我常用的,我常用的你不一定常用,你常用的我不一定常用,很正常

好像是  ‘绕口令’  。

网友:
计算有错误,这个参数计算出来的频率应该是14.9MHZ。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从网上的计算公式计算的结果。

这个怎么用PF和UH做单位就计算了啊。不是应该先转化单位为F和H再计算的吗?计算结果竟然还差不多。

网友D:
我用0.27绕过的中周电感表测出来电感也是4-5UH左右 不过是仿制别人的 计算公式也不懂 坐等帖子下文

网友E:
用计算器试算了以上算式,得数为:

网友:
没有对此进行验算,也不怀疑电感测试,电容量等等的准确度。自制的收音机不一定采用国家标准的中频,高低都可以,只要变频级的差频等于中频,收听都会正常。比如调频机国家旧标准中频是8.4MHz而不是10.7MHz。

网友F:
高频下,分布参数的影响不可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频下,分布参数的影响不可估量!

分布参数只能让振荡频率偏低不可能偏高吧。

网友:
这里我是外行,电容用表测误差不大,电感用表误差要考虑,除非楼主的电桥能调到10.7

可用信号发生器,测谐振点来确认。也可信号发器+波波,扫频。

网友C:
我从网上的计算公式计算的结果。

网友G:
按楼主提供的24匝,直径8,结果L只有4.2uH,好像L表不准,按自己的经验,L值大概再翻番,约8-10uH,插入磁芯后可以有10-15uH的调节范围。直径8,24匝+27皮法,是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个怎么用PF和UH做单位就计算了啊。不是应该先转化单位为F和H再计算的吗?计算结果竟然还差不多。

数字结果是对的,但根号里面4.2后面是10的-6次方!不是10的-9次方。大概是笔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按楼主提供的24匝,直径8,结果L只有4.2uH,好像L表不准,按自己的经验,L值大概再翻番,约8-10uH,插入磁芯 ...

        你的线圈如果是4.2微哼的话,用52P电容差不多就能谐振在10.7Mhz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数字结果是对的,但根号里面4.2后面是10的-6次方!不是10的-9次方。大概是笔误吧!

的确是10的-6次方,谢谢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怎么用PF和UH做单位就计算了啊。不是应该先转化单位为F和H再计算的吗?计算结果竟然还差不多。

我哪里算错了,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计算器试算了以上算式,得数为:

我就是用计算器算的,算了N遍了

楼主:
这次终于算对了。感谢各位的参与回复使我找到了自己的错误。我差点把中周重新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计算器试算了以上算式,得数为:

感谢指出了我的错误之处。

网友A:
这样手工计算太麻烦了,我把平常工作中常用的计算都做在电子表格中,填入数字就直接得到结果,非常方便。目前做了两个文件,包含了二十多个项目的计算,大大减轻了工作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手工计算太麻烦了,我把平常工作中常用的计算都做在电子表格中,填入数字就直接得到结果,非常方便。目 ...

这些计算都不常用啊,年轻的时候我把电阻电容电感串并联,变压器设计等都编成了程序,计算的时候傻瓜型的非常方便,但是不常用都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计算都不常用啊,年轻的时候我把电阻电容电感串并联,变压器设计等都编成了程序,计算的时候傻瓜型的 ...

你有你常用的,我有我常用的,我常用的你不一定常用,你常用的我不一定常用,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0.27绕过的中周电感表测出来电感也是4-5UH左右 不过是仿制别人的 计算公式也不懂 坐等帖子下文

仿制的只要线圈骨架的直径一致配用电容一致那么谐振频率基本上是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赶明儿俺做个465中频的FM机听下了~

车台, 手台很多都是465的, 电台可能就失真大了.

楼主(2020-02-21):
制作胆调频中周的看过来。